我光驱雕刻机也终于做出来了

楼主(2021-04-15):
忙活了这些天,重要从拆光驱,买模块,激光,好歹算弄完了,测试了一下效果好可以,都是在论坛里找的,也没有什么更新的,只是照葫芦画瓢,样子丑了点,无喷。直接上图片吧

网友A:
看到你的那两块木板 我顿时肃然起敬

网友B:
哎呦,不错呦。怎么做的呢  软件硬件怎么搭配的?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你的那两块木板 我顿时肃然起敬

别笑话我了,就是简单的测试测试,试试效果咋样,以后说不定再改进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哎呦,不错呦。怎么做的呢  软件硬件怎么搭配的?求教!

软件论坛里基本都一样,没有什么大的出入,硬件只要按规定接好线就可以了,我这属于照抄,没技术含量,有技术含量的是原作者

网友C(2021-06-22):
激光哪买的呀?我买的看起来一样,但A4纸照了半天都没个影出来。

网友D:
挺实用的,做了再漂亮一点就好了

网友E:
我也想做一个

网友F:
首先是钦敬楼主,无论如何叫这个是激光雕刻机准确无误,在下绝非调侃。比起楼主真是自惭形秽。从06年春开始DIY雕刻机,到如今步进电机从42到86的不下几十个,驱动器、CNC控制板、线轨、滚珠丝杆也有一堆,一个滑台都木有作出来不能再说了.......唉......。午夜梦回.......对得起谁啊?!

网友G:
激光头可以用光纤激光器,可以上咸鱼上买,一个10瓦的(得要自配聚光镜头)还没有一个普通打火机大

楼主(2021-09-15):
引用 网友C:
激光哪买的呀?我买的看起来一样,但A4纸照了半天都没个影出来。

A4纸是白色的,反光可能(我自己寻思的),这样的激光头只能烧一些带色的,并且烧的很浅,你可以选择黑色的,或者用黑色笔描一下,上面我刻的饭卡(11049),就是用黑色笔描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首先是钦敬楼主,无论如何叫这个是激光雕刻机准确无误,在下绝非调侃。比起楼主真是自惭形秽。从06年 ...

你这属于“木工睡破床,瓦工住破房”,越是会的,越是高手,越懒得做这样的小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G:
激光头可以用光纤激光器,可以上咸鱼上买,一个10瓦的(得要自配聚光镜头)还没有一个普通打火机大

谢谢!有时间去逛逛某鱼,说不定咱也翻翻身

网友H(2021-12-30):
有没有详细制作教程,真想做一台。

网友I:
木板肃然起敬

网友J:
引用 网友F:
首先是钦敬楼主,无论如何叫这个是激光雕刻机准确无误,在下绝非调侃。比起楼主真是自惭形秽。从06年 ...

我也这样,想了很多的电子制件,电子元件也买了一大堆,这么多年其实做了像样的东西也没几件,想得多,做得少,一切只是空想;我就是一个字:懒!

网友K:
二手光驱要涨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C:
激光哪买的呀?我买的看起来一样,但A4纸照了半天都没个影出来。

你买的是激光灯吧,

网友L:
看见楼主的雕刻机,就想起19年在家无聊的时光,我19年也是从网上看了激光雕刻机开始折腾的,

网友L:
楼主就废物利用,核心技术差不多已经掌握了,可以往坑里跳了,我是19哪年不能出门在家无聊,也是从光驱开始下手雕刻机的,把邻居的DVD都给拆了,你已经掌握了雕刻机的原理了,可以跳坑了,慢慢你会把你的步进电机,加个笔让它变成写字机,哦一步一步变成伺服电机,你的激光头功率也会变大,可以切割木头,也可能会变成水冷主轴,开始雕刻浮雕,然后再加个a轴,加工立体浮雕,折腾吧哥们,后面的路还很长……

网友M:
唉!手里有光驱,奈何。。。。。人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