瞬间信号的处理,信号是-50mV-0V,时间长度16us,像这种瞬间信号要提取出来 进行放...

楼主(2021-04-15):
瞬间信号的处理,信号是-50mV-0V,时间长度16us,像这种瞬间信号要提取出来 进行放大和ADC采样。应该选用怎样的放大器或者带OP的MCU?要考虑哪些性能参 数?

网友A:
不知楼主如何处理这个信号,如果只是检出的话,就简单了,限幅放大,给CPU中断引脚即可。如果要波形,就需要选用高速放大器和ADC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楼主如何处理这个信号,如果只是检出的话,就简单了,限幅放大,给CPU中断引脚即可。如果要波形,就需 ...

就是要读取这个信号的ADC值  电压幅度

网友B:
要选用高速adc,否则,还没转换完信号就没有了。

网友C:
单片机ADC速度不够,用高速示波器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选用高速adc,否则,还没转换完信号就没有了。

大于多少的速率才算是高速A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