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单片机pwm调制控制直流电机结果方波出来不均衡

楼主(2021-04-15):
求大佬解惑 我设置的50%占空比结果出来波形不对

#include<reg51.h>

#define lcd P0        //lcd1602数据接口
sbit rs=P2^6;          //lcd1602传输控制接口
sbit e=P2^7;                //         lcd1602传输控制接口
sbit rw=P2^5;                  //  lcd1602传输控制接口
sbit DQ=P3^7;//        温度接口
sbit key1=P3^0;//  上下限切换键/0档
sbit key2=P3^1;//        加/1档
sbit key3=P3^2;//         减/2档
sbit key4=P3^3;//         手动
sbit key5=P3^4;//         自动
sbit key6=P3^5;// 是否修改切换键
sbit w0=P2^0;         //电机连接口

int  iii=1;
int count1;        //pwm所需变量
int  dang1[16];//防止挡位错误中间变量
int  dang2,dang3; // 防止挡位错误中间变量
int temp1; //显示函数所需变量
int frequency;//显示函数所需变量
int b11;  //上下限增减中间变量
int wen_du;        //温度
int shang,xia; // 上限/下限
int dang;//挡位
bit p1=0; //  上下限修改参数
bit p2=0;  // 是否修改切换键参数
bit HM;        //自动手动切换参数

void delay12 (int qq)//         延时函数
{        int j;
        for(j=0;j<qq;j++)
        {
}
}

void cmd (unsigned char c)//lcd1602命令函数
{         e=0;
        rs=0;
        rw=0;
        lcd=c;
        e=1;
        delay12(8);
        e=0;
}
void display (unsigned char c)        //lcd1602单个显示函数
{
        e=0;
        rs=1;
        rw=0;
        lcd=c;
        e=1;
        e=0;
}
void string (char *c)  //lcd1602  字符串显示 函数
{

        while(*c)
        {display(*c++);}
}

void  display_frequency1(int frequency){        //lcd1602多个数字显示模式1
        if((frequency>=0) && (frequency<10)){  // 一位数显示函数
     string("0");
                temp1=((frequency+48));
                  display(temp1); }

else if((frequency>=10) && (frequency<100))//  两位数显示函数
      { temp1=((frequency/10)+48);
                  display(temp1);
                temp1=((frequency%10)+48);
                  display(temp1);
                }
else if((frequency>=100) && (frequency<1000))//        三位数显示函数
                {        temp1=((frequency/100)+48);
                  display(temp1);
                        temp1=(((frequency%100)/10)+48);
                  display(temp1);

                        temp1=((frequency%10)+48);
                        display(temp1);}
                 }
void  display_frequency(int frequency){        ////lcd1602多个数字显示模式0
        if((frequency>=0) && (frequency<10)){

                string("00");temp1=((frequency+48));  // 一位数显示函数
                  display(temp1); }

else if((frequency>=10) && (frequency<100))                 //  两位数显示函数
      { string("0");
                                temp1=((frequency/10)+48);
                  display(temp1);
                temp1=((frequency%10)+48);
                  display(temp1);
                }
else if((frequency>=100) && (frequency<1000))////        三位数显示函数
                {        temp1=((frequency/100)+48);
                  display(temp1);
                        temp1=(((frequency%100)/10)+48);
                  display(temp1);

                        temp1=((frequency%10)+48);
                        display(temp1);}
                 }

void init (void)//lcd1602  初始化函数
{
        cmd(0x38);
    cmd(0x0c);
        cmd(0x06);

}
void delay(int ms)                 //键盘扫描延迟函数
{
        unsigned char x;
        for(ms;ms>0;ms--)
                for(x=10;x>0;x--);
}

void delay_18B20(int i)          //ds18b20延迟函数
{
        while(i--);
}

void Init_DS18B20()    //ds18b20初始化函数
{
         unsigned char x=0;
         DQ=1;          //DQ复位
         delay_18B20(8);  //稍作延时
         DQ=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_18B20(80); //精确延时,大于480us
         DQ=1;          //拉高总线
         delay_18B20(14);
         x=DQ;            //稍作延时后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_18B20(20);
}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        //ds18b20读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0;
        for (i=8;i>0;i--)
         {
                  DQ=0; //给脉冲信号
                  dat>>=1;
                  DQ=1;//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_18B20(4);
         }
        return(dat);
}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ds18b20写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i>0;i--)
        {
                  DQ=0;
                DQ=dat&0x01;
            delay_18B20(5);
                DQ=1;
            dat>>=1;
        }
}

void ReadTemperature()                        //ds18b20读取温度
{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char b=0;
        unsigned char 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delay_18B20(100);       //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前两个就是温度
        delay_18B20(100);
        a=ReadOneChar();            //读取温度低值
        b=ReadOneChar();                   //读取温度高值
        wen_du=((b*256+a)>>4);    //当前采集温度值除16得实际温度值
        if(wen_du>=100){wen_du=-1;}
}

void zi_keyscan()//        自动模式按键扫描函数
{

if(HM==0 && p2==1){// 自动模式下按下是否修改切换键
if(key1==0)//设置键按下
        {
                delay(10);//按键去抖
                if(key1==0){p1=~p1;while(key1==0);}}//再次判断按键;上下限切换键;松手检测
if(p1==0){b11=shang;}
else{b11=xia;}
if(key2==0)//加键按下
        {
                delay(10);//按键去抖
                if(key2==0){b11++;}{while(key2==0);};//再次判断按键;上限值加;松手检测
        }
if(key3==0)//减键按下
        {
                delay(10);//延时去抖
                if(key3==0){b11--;}{while(key3==0);};//再次判断后上限减,松手检测
        }
if(p1==0){shang=b11;
}        else{xia=b11;}        }

if(HM==1){                //手动键盘模式
if(key1==0)
        {
                delay(10);//延时去抖
                if(key1==0){dang=0;}}

if(key2==0)
        {
                delay(10);
                if(key2==0){dang=1;}}
if(key3==0){delay(10);if(key3==0){dang=2;}}
}

        if(key4==0)
        {
                delay(10);
                if(key4==0){HM=1;}
        }
        if(key5==0)
        {
                delay(10);
                if(key5==0){HM=0;}
        }
if(key6==0)
        {
                delay(10);
                if(key6==0){p2=~p2;while(key6==0);}}

}
void zi_dong()// 自动温控模式
{

                if(wen_du<xia ){dang=0;}//
                if((wen_du>=xia)&&(wen_du<=shang))//
                {
                        dang=1;
}
                if(wen_du> shang ){dang=2;}//
dang1[iii]=dang;   //稳定挡数
                iii++;
dang3=0;
if(iii==17){
int r;
for(r=1;r<=16;r++)
{dang3+=dang1[r];}
dang2=dang3/16;
iii=1;
}
}

void display_all(){        //整体显示函数
   cmd(0x80);
string("Tempn:")                ;
cmd(0x86);
        display_frequency(wen_du);
cmd(0x8b);
if(HM==0){display_frequency(dang2);} //自动模式挡位显示
if(HM==1){display_frequency(dang);}          //手动模式挡位显示

cmd(0xc1);
        string("H:");
        if(HM==0&& p1==0&&p2==1){//自动可修改上限部分
  display(0xff);
        display(0xff);        //显示小方格

        delay12(1000);}
cmd(0xc3);
        display_frequency1(shang);                //显示上限
cmd(0xc6);
        string("L:");
if(HM==0&&p1==1&&p2==1){   //自动可修改下限部分
        display(0xff);
        display(0xff);//显示小方格
  delay12(1000);}
cmd(0xc8);
        display_frequency1(xia); //显示下限
string(" ");
if(HM==1)        {string("Manu");} //手动显示部分
      else{string("Auto");}
if(shang<=25){shang=25;}
if(shang>=60){shang=60;}
if(xia<=5){xia=5;}
if(xia>=23){shang=23;}
}

void  time0(){        //中断初始化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

void main()
{ shang=30;
        xia=20;
        ReadTemperature();        //读取温度
        time0();//初始化中断
        init();//初始化lcd1602

        while(1)
        {
                while(HM==1) //手动模式
                                {
                                ReadTemperature();        //读取温度
                                zi_keyscan();//扫描键盘
                        display_all();        //lcd显示
                        }
        while(HM==0)//自动模式
                        {ReadTemperature();        //读取温度
                                zi_keyscan();//扫描键盘
                                zi_dong();// 自动模式下电机挡位选择
display_all();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设置中断时间为50ms
if(dang==0){w0=0;}                                  //  pwm电机控制
if(dang==1){count1++;if(count1<=1){w0=1;}if(count1>1){w0=0;}if(count1==4){count1=0;}}  //  pwm电机控制
if(dang==2){w0=1;}           //  pwm电机控制

}

网友A:
直流电机并一个104P的电容&&并一个反向的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B:
你不加滤波电路自然不能行

网友B:
不好意思看错了

网友C:
人人学会单片机,PWM程序 STC89单片机 定时器做 http://www.51hei.com/bbs/dpj-20082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