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片机程序为什么步进电机停不下来?

楼主(2021-04-15):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key P3
#define MotorData P2                    //步进电机控制接口定义
uchar dzheng[4]={0x18,0x24,0x42,0x81};                         // 两步进电机正转数组
uchar dfan[4]={0x81,0x42,0x24,0x18};                // 两步进电机反转数组
uchar keyval; // 键值
void Delay_xms(uint x)
{
        uint i,j;
        for(i=0;i<x;i++)
                for(j=0;j<112;j++);
}

void Delay10m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c>0;c--)
        for(b=38;b>0;b--)
            for(a=130;a>0;a--);
}
//键扫
void keyscan(void)
{
        char a;
        key=0x07;
        if(key!=0x07)
        {
                 Delay10ms();//延时10ms进行消抖
                if(key!=0x07)
                {
                        switch(key)
                        {
                                case(0X06):        keyval=1;break;
                                case(0X05):        keyval=2;break;
                                case(0X03):      keyval=3;break;

                        }
                        while((a<50)&&(key!=0x3f))         //检测按键松手检测
                        {
                                Delay10ms();
                                a++;
                        }
                        a=0;
                }
        }

}
void Open()
{
        uint i,j;
        for(j=0;j<255;j++)                // 控制步进电机正转
        {
                for(i=0;i<4;i++)
                {
                        P2=dzheng[i];
                        Delay_xms(3);
                }
        }

}
void main(void)
{
uint i;
Delay_xms(50);//等待系统稳定
while(1)
{
   keyscan();
   if(keyval==1)
   {
    Open();

   }

  }

}

网友A:
停止代码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