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继电器连接加热棒加热的电路问题

楼主(2021-04-15):
萌新请问这个继电器连接的加热棒电路有问题吗,还有就是如果是700w加热棒需要限流电阻吗,怎么计算

网友A:
不可以这样设计!你H1口是接加热棒吗   如果是H1的2要接N(零线)不能加电阻  加上就冒烟了,如果按你这样接 单片机会带电 严重的会炸掉

网友B:
继电器的5接加热棒,加热棒直接接220V,不要接板子,不要接电阻

网友C:
H1的2不能和GND相连,否则单片机挂掉,还有电阻也去掉,700W的功率想限流的话要加好几百瓦的电阻,现实是不可能的。

网友D:
加热棒是什么加热棒啊?是不是鱼缸使用的那种啊
继电器控制吧省事

网友E:
首先,交流中线不得连接到直流接地。 第二,加热元件的额定电压必须为220V,第三,继电器触点的额定电压必须为220V,并且电流的额定值必须高于加热元件电流确定的电流。 第四,在将继电器,加热器和其他电路连接到220V高压时要谨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这样设计!你H1口是接加热棒吗   如果是H1的2要接N(零线)不能加电阻  加上就冒烟了,如果按你这样 ...

这样子吗,220V火线接座子的1,加热棒的火线接2,两根零线再接起来?

网友F(2023-07-04):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的5接加热棒,加热棒直接接220V,不要接板子,不要接电阻

请问可以并联一个电阻和led灯吗,想看继电器通断情况

网友G:
在加热棒的两端,并联一个40K电阻及LED,可以观察通断情况。
如果为了安全,也可以在单片机端加一个LED。不是直接关系,是间接关系。
我做了一个走廊人体感应灯。和你的情况类似。我用的MOS管,从旧显卡上拆下来的MOS管,比三极管简单好用。5V继电器,动力不足,通断不彻底。如果小功率问题不大,如果功率大,通断时会有火花。
建议改成12V的。电源用12V,给继电器用。加一个7805芯片,稳定5V给单片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