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定时器输入捕获一个方波周期得到的计数器CNT值能否自动清0并与设定阈值比较?

楼主(2021-04-15):
需求:从一段波形中找到周期大于1us的方波,这段波形中的方波周期都是不规律的且大多数周期都小于1us。

我的想法是利用单片机定时器的输入捕获功能捕获方波周期,但是每次捕获到一个方波都要依靠中断去判断方波的周期是否大于阈值1us,这样会有大量中断出现,而且会丢掉一些中断,这种方法不可取。

提问:我想问一下可不可以让单片机捕获到方波后使用硬件让方波周期与阈值做比较,如果方波周期大于阈值在发生中断,提示单片机去处理事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办法用单片机硬件,不依靠其他外部电路来解决,这个pin脚连接的是一个高级定时器

在一定条件下利用单片机内置比较器+RC滤波器也能达到此目的。但要有足够的经验。

网友A:
低通滤波器+施密特触发器+外部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通滤波器+施密特触发器+外部中断。

有没有办法用单片机硬件,不依靠其他外部电路来解决,这个pin脚连接的是一个高级定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一定条件下利用单片机内置比较器+RC滤波器也能达到此目的。但要有足够的经验。

好的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一定条件下利用单片机内置比较器+RC滤波器也能达到此目的。但要有足够的经验。

想再问一下单片机内置的比较器指的是电压比较器吗,有没有单纯数字的比较器,比如说计数器得到一个0-65535的数,硬件自动拿这个数和阈值10000比较,如果大于阈值发出中断。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再问一下单片机内置的比较器指的是电压比较器吗,有没有单纯数字的比较器,比如说计数器得到一个0-6553 ...

没错~~~将计数寄存器的状态与比较寄存器的状态进行比较,如果匹配,则触发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错~~~将计数寄存器的状态与比较寄存器的状态进行比较,如果匹配,则触发中断

可以理解为利用定时器的输出比较功能,但是只做比较触发中断而不输出吗?

网友B:
avr单片机比较功能输出是特定管脚OC1A引脚或oc1b引脚,其他单片机是那个脚你查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