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和舵机实现物料搬运程序

楼主(2021-04-15):
#include <STC12C5A60S2.h>
/*
  使用元件:42两向步进电机              1个
                  TB6600盒式步进电机驱动器    1个
                                                SG90舵机                    2个
                                                限位开关                    1个
            STC12C5A60S2最小系统        1个
        42电机接线:无论从哪边开始数,我们只接1 34 6这四个相位
        TB6600接线:共阳极接法,PUL-》P1^0  ENA-》P1^1 DIR-》P1^2
        SG90接线:爪子》P1^3   上下舵机》P1^4
        限位开关:
/*调速等级表,5个档位。1细分, 200脉冲一圈。         一个脉冲是1.8度。
计算:
4000,8ms一个脉冲(高电平4MS,低电平4MS,共是8MS)。 200个脉冲就是:1.6秒, 即1.6秒步进电机走一圈。37.5圈/分
4000 起步会失步在1细分的情况下。
3000        6ms                                                                                                    1.2                                                          50圈/分
2000, 4ms一个脉冲(高电平2MS,低电平2MS,共是4MS)。 200个脉冲就是:0.8秒, 即0.8秒步进电机走一圈。75圈/分
1000,就是0.4秒/圈, 150圈/分。
500       0.2秒/圈,  300圈/分
250       0.1秒/圈   600圈/分。  500US一个脉冲。1S就是2000个脉冲,IO输出就是2MHZ.在STC89C52的范围内。
再细分下去,超出C52的范围。

我这步进最佳最快有效是600转/分。最快1000圈/分*/
//电机控制引脚
sbit CLK  = P1^0;          //PUL-
sbit ENA  = P1^1;           //ENA-
sbit DIR  = P1^2;          //DIR-
//限位控制端
sbit StopStart  = P1^5;           //限位开关
sbit SG_PWM=P1^3;
sbit SG_PWM1=P1^4;
unsigned char USARTbuf[10];    //设置8位的unsigend char型寄存器用来暂存串口接收内容
unsigned int counttemp=0;                                   //暂存停止前的COUNT计数
unsigned int count=0,flag=0,flag1=0,flag2=0,flag3=0;
unsigned int SPEED=0;
bit Run_Status=1;                                                   //默认是电机启动状态
unsigned int Tspeed[5]={250,500,1000,2500,3000};
unsigned int setspeed=6,cespeed; // 2 4 6 10 12
unsigned char count1=0;
unsigned char PWM_count;//1--0度,2--45度,3--90度,4--135度,5--180度
unsigned char PWM_count1;
unsigned char a=0;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
void bujin(int fanxiang,int bushu);
void Timer_Init()
{
        TMOD&=0x0F;            //把TMOD高4位清0
        TMOD=0X21;//T0定时方式1
        TH1=0xFD;              //设置波特率为9600  22m为fa
  TL1=0xFD;              //设置波特率为9600
        TR1=1;
        SCON=0x50;
        TH0=(65536-250)/256; //2500=2.5ms
        TL0=(65536-250)%256;
        ET0=1;//打开定时器0的中断
        TR0=1;//打开定时器0
        EA=1;//开总中断
}

void Timer() interrupt 1//特别注意此处,0--外部中断0,1--定时器中断0,2--外部中断1,3--定时器中断1,4--串行口中断1
{
        TR0=0;
        TH0=(65536-250)/256; //250=0.25ms
        TL0=(65536-250)%256;
  count1++;
        if(count1>=40)
        {
        count1=0;
        }
        if(count1<=PWM_count*2){SG_PWM=1;}
        else{SG_PWM=0;}
        if(count1<=PWM_count1*2){SG_PWM1=1;}
        else{SG_PWM1=0;}
        count++;
        if(count==setspeed){CLK=~CLK;count=0;cespeed++;}                                          //发送脉冲……

        if(RI==1)               //如果接收标志位为1,说明有数据接收完毕
        {
                        USARTbuf[0]=SBUF;      //将发送区数据保存
                        if(USARTbuf[0]=='r'&&flag1==0){ENA=1;delay(200);flag1=1;}
                        if(USARTbuf[0]=='r'&&flag1==2){ENA=1;delay(200);flag1=3;}
                        if(USARTbuf[0]=='B'){flag3=1;ENA=1;DIR=0;}  //ENA=1;DIR=0;delay(200);
                        if(USARTbuf[0]=='e'&&flag2==0){flag2=1;}
                        if(USARTbuf[0]==0x31&&flag2==1){setspeed=2;flag2=11;}
                        if(USARTbuf[0]==0x32&&flag2==1){setspeed=4;flag2=12;}
                        if(USARTbuf[0]==0x33&&flag2==1){setspeed=6;flag2=13;}
                        if(USARTbuf[0]==0x34&&flag2==1){setspeed=10;flag2=14;}
                        if(USARTbuf[0]==0x35&&flag2==1){setspeed=12;flag2=15;}
                        RI=0;               //清除接收标志位
        }
        TR0=1;
}

void main()
{
  CLK=0;
        ENA=0;                                   //ENA-接的控制口,但一样的,如果ENA=0,步进电机卡起
        DIR=0;                                  //DIR-接的控制口。初始化电机        低电平有效,测试,DIR=1,是正转, DIR=0反转。
  Timer_Init();
        PWM_count=3;
        PWM_count1=3;
while(1)
{

                        if(StopStart==0&&flag1==1)//A到B
            {
                                flag1=0;
                    delay(10);
                                if(StopStart==0)
              {
                                        while(1)
                                        {
                                                if(setspeed==2)bujin(1,100);
                                                else if(setspeed==4)bujin(1,50);
                                                else if(setspeed==6)bujin(1,50);
                                                else if(setspeed==10)bujin(1,100);
                                                else if(setspeed==12)bujin(1,100);
                                                if(flag3==1)break;          //到达指定A点行程时间 1000步 b13000步
                                                ENA=0;                         //步进电机停止
                                                PWM_count1=1;delay(300);if(flag3==1)break;              //到达A点下降
                                                PWM_count=1;delay(300);if(flag3==1)break;             //到达A点抓取
                                                PWM_count1=3;               //舵机2抬起
                                                ENA=1;
                                                if(setspeed==2)bujin(1,1080);
                                                else if(setspeed==4)bujin(1,1150);
                                                else if(setspeed==6)bujin(1,1200);
                                                else if(setspeed==10)bujin(1,1150);
                                                else if(setspeed==12)bujin(1,1150);
                                                ENA=0; if(flag3==1)break;            //到达B点
                                                PWM_count1=1;delay(300);if(flag3==1)break;PWM_count=3;delay(300);if(flag3==1)break;
                                                ENA=1; DIR=~DIR;   //回原点
                                                while(1){if(StopStart==0){ENA=0;TI=0;SBUF='B';while(!TI);TI=0;SBUF='a';while(!TI);TI=0;SBUF='c';while(!TI);TI=0;SBUF='k';while(!TI);TI=0;SBUF='O';while(!TI);TI=0;SBUF='K';while(!TI);break;}}
                                                break;       //结束行程
                                        }
                                }
                        }
                        if(StopStart==0&&flag3==1)//B到A
            {
                                flag3=0;
                    ENA=0;
                                PWM_count=3;
                                TI=0;SBUF='B';while(!TI);TI=0;SBUF='a';while(!TI);TI=0;SBUF='c';while(!TI);TI=0;SBUF='k';while(!TI);TI=0;SBUF='O';while(!TI);TI=0;SBUF='P';while(!TI);TI=0;SBUF=':';while(!TI);TI=0;SBUF='O';while(!TI);TI=0;SBUF='K';while(!TI);
                        }
                        if(flag2==11){flag2=0;TI=0;SBUF='S';while(!TI);TI=0;SBUF='e';while(!TI);TI=0;SBUF='t';while(!TI);TI=0;SBUF=' ';while(!TI);TI=0;SBUF='S';while(!TI);TI=0;SBUF='P';while(!TI);TI=0;SBUF='1';while(!TI);TI=0;SBUF='O';while(!TI);TI=0;SBUF='K';while(!TI);}
                        else if(flag2==12){flag2=0;TI=0;SBUF='S';while(!TI);TI=0;SBUF='e';while(!TI);TI=0;SBUF='t';while(!TI);TI=0;SBUF=' ';while(!TI);TI=0;SBUF='S';while(!TI);TI=0;SBUF='P';while(!TI);TI=0;SBUF='2';while(!TI);TI=0;SBUF='O';while(!TI);TI=0;SBUF='K';while(!TI);}
                        else if(flag2==13){flag2=0;TI=0;SBUF='S';while(!TI);TI=0;SBUF='e';while(!TI);TI=0;SBUF='t';while(!TI);TI=0;SBUF=' ';while(!TI);TI=0;SBUF='S';while(!TI);TI=0;SBUF='P';while(!TI);TI=0;SBUF='3';while(!TI);TI=0;SBUF='O';while(!TI);TI=0;SBUF='K';while(!TI);}
                        else if(flag2==14){flag2=0;TI=0;SBUF='S';while(!TI);TI=0;SBUF='e';while(!TI);TI=0;SBUF='t';while(!TI);TI=0;SBUF=' ';while(!TI);TI=0;SBUF='S';while(!TI);TI=0;SBUF='P';while(!TI);TI=0;SBUF='4';while(!TI);TI=0;SBUF='O';while(!TI);TI=0;SBUF='K';while(!TI);}
                        else if(flag2==15){flag2=0;TI=0;SBUF='S';while(!TI);TI=0;SBUF='e';while(!TI);TI=0;SBUF='t';while(!TI);TI=0;SBUF=' ';while(!TI);TI=0;SBUF='S';while(!TI);TI=0;SBUF='P';while(!TI);TI=0;SBUF='5';while(!TI);TI=0;SBUF='O';while(!TI);TI=0;SBUF='K';while(!TI);}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                           //delay几个毫秒,入口参数为几个毫秒                                                                          //正反转切换时速度太快了。延时保护电机
{
        unsigned int i,y;
        for(i=n;i>0;i--)
        {
                for(y=1140;y>0;y--){if(flag3==1)break;}
                if(flag3==1)break;
        }
}
void bujin(int fanxiang,int bushu)
{
  ENA=1;
        DIR=fanxiang;
        cespeed=0;
        while(1)
        {
                if(bushu==cespeed){break;}
                if(flag3==1)break;
        }
        ENA=0;
        if(flag3==1)ENA=1;
}

网友A:
很有性格的程序,真想看看学习一下了,后面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还困惑在于,用定时器0初值装给定时器1,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