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控制电机数码管显示转动圈数

楼主(2021-04-15):
#include <AT89X52.h>       //调用51单片机的头文件

//---------------------------------------
//数码管字形表,供显示时查询
unsigned char code LED[10]=
{                          //定义表格一定要使用code,这样会做到程序存储区中
    0x3F,                  //"0"的字形表,0B00111111
    0x06,                  //"1"的字形表,0B00000110
    0x5B,                  //"2"的字形表,0B01011011
    0x4F,                  //"3"的字形表,0B01001111
    0x66,                  //"4"的字形表,0B01100110
    0x6D,                  //"5"的字形表,0B01101101
    0x7D,                  //"6"的字形表,0B01111101
    0x07,                  //"7"的字形表,0B00000111
    0x7F,                  //"8"的字形表,0B01111111
    0x6F,                  //"9"的字形表,0B01101111
};

//---------------------------------------
//4位数码管相关I/O设置
sbit U165A0=P1^0;           //U165(74HC138)的A0脚接在P1.0口上
sbit U165A1=P1^1;           //U165(74HC138)的A1脚接在P1.1口上
sbit U165A2=P1^2;           //U165(74HC138)的A2脚接在P1.2口上
//---------------------------------------

//---------------------------------------
//名称: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主函数,单片机开机后就是从这个函数开始运行
{

    unsigned int c=0;     //定义一个char型变量,做延时用
    unsigned char d=0;     //定义一个char型变量,控制显示位置
    unsigned char e=0;     //定义一个char型变量,做延时用
    unsigned int  f=0;     //定义一个int型变量,显示内容用,显示内容0-9999
        //for(c=0;c<50000;c++)
    while(1)               //死循环,单片机初始化后,将一直运行这个死循环
    {

        for(c=0;c<5;c++);//做一个0-250的循环,不执行其他操作,只为延时
        if(++e>200)        //做一个延时,时间到将显示内容加1
        {
            e=0;
                        if(P0_0==1)           //清零,为下一次延时做准备
            {if(++f>9999) f=0;}//显示内容加1,因为只有4位显示,超过9999后归零
        }
        P2=0;              //关一次显示,以免显示出鬼影
        if(++d>3) d=0;     //先将d加1,然后判断是否大于3,大于3归零
        if(d==0)           //如果d=0,显示千位
        {
            P1=0x03;       //U165A0=1,U165A1=1,U165A2=0选通数码管的千位进行显示
            P2=LED[f/1000];          //将要显示的f的千位提取出来查表后送显示
        }
        else if(d==1)      //如果d=1,显示百位
        {
            P1=0x02;       //U165A0=0,U165A1=1,U165A2=0选通数码管的百位进行显示
            P2=LED[(f%1000)/100];    //将要显示的f的百位提取出来查表后送显示
        }
        else if(d==2)      //如果d=2,显示十位
        {
            P1=0x01;       //U165A0=1,U165A1=0,U165A2=0选通数码管的十位进行显示
            P2=LED[(f%100)/10];      //将要显示的f的十位提取出来查表后送显示
        }
        else               //如果d=3,显示个位
        {
            P1=0x00;       //U165A0=0,U165A1=0,U165A2=0选通数码管的个位进行显示
            P2=LED[f%10];            //将要显示的f的个位提取出来查表后送显示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