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遥控控制4*4*4光立方随意切换

楼主(2021-04-15):
P0=0x0E;
P1=0X8F;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R.h"

extern bit irpro_ok,irok;        //红外码读取成功和处理完成标志位
extern u8 TempData;                //红外码按键数据

void Delay(u16 del){
        u16 i,j;
        for(i=0; i<del; i++)
        for(j=0; j<18270; j++)
        ;}

void main()
{

        TIM0init();
        EX0init();
TempData=0;
while(1){

                if(irok)                        //如果接收好了进行红外处理
                {
                         Ircordpro();
                         irok=0;
                }
            if(irpro_ok)                   //如果处理好后进行工作处理,如按对应的按键后显示对应的数字等
                {
                        Ir_work();
                }

                if(TempData==10)
                {
                P0=0x00;
P1=0X11;
P2=0X11;
Delay(8);
P1=0X22;
P2=0X22;
Delay(8);
P1=0X44;
P2=0X44;
Delay(8);
P1=0X88;
P2=0X88;
Delay(8);
P1=0X44;
P2=0X44;
Delay(8);
P1=0X22;
P2=0X22;
Delay(8);
P1=0X11;
P2=0X11;
Delay(8);//?????

P0=0x00;
P1=0X33;
P2=0X33;
Delay(8);
P1=0XCC;
P2=0XCC;
Delay(8);
P1=0X33;
P2=0X33;
Delay(8); //???

                        //把效果代码放到这里

                        TempData = 0;
                }
                if(TempData==11)
                {

                P0=0x00;
P1=0XF;
P2=0X00;
Delay(8);
P1=0XF0;
P2=0X00;
Delay(8);
P1=0X00;
P2=0XF;
Delay(8);
P1=0X00;
P2=0XF0;
Delay(8);
P1=0X00;
P2=0XF;
Delay(8);
P1=0XF0;
P2=0X00;
Delay(8);
P1=0XF;
P2=0X00;
Delay(8);//???

P0=0x00;
P1=0XFF;
P2=0X00;
Delay(8);
P1=0X00;
P2=0XFF;
Delay(8);
P1=0XFF;
P2=0X00;
Delay(8);
//???

                        TempData = 0;
                }
                if(TempData==12)
                {

P0=0x00;
P1=0X21;
P2=0X84;
Delay(8);
P1=0X52;
P2=0X4A;
Delay(8);
P1=0X84;
P2=0X21;
Delay(8);
P1=0X48;
P2=0X12;
Delay(8);
P1=0XA4;
P2=0X25;
Delay(8);
P1=0X12;
P2=0X48;
Delay(8);
P1=0X21;
P2=0X84;
Delay(8);
//???

P0=0x09;
P1=0X60;
P2=0X06;
Delay(8);
P0=0x00;
P1=0X9F;
P2=0XF9;
Delay(8);
P0=0x09;
P1=0X60;
P2=0X06;
Delay(8);
P0=0x00;
P1=0X9F;
P2=0XF9;
Delay(8);
P0=0x09;
P1=0X60;
P2=0X06;
Delay(8);
//???

                        TempData = 0;
                }
                if(TempData==13)
                {
                P0=0x0E;
P1=0X01;
P2=0X00;
Delay(5);
P0=0x0E;
P1=0X02;
P2=0X00;
Delay(5);
P0=0x0E;
P1=0X04;
P2=0X00;
Delay(5);
P0=0x0E;
P1=0X08;
P2=0X00;
Delay(5);
P0=0x0E;
P1=0X80;
P2=0X00;
Delay(5);
P0=0x0E;
P1=0X00;
P2=0X08;
Delay(5);
P0=0x0E;
P1=0X00;
P2=0X80;
Delay(5);
P0=0x0E;
P1=0X00;
P2=0X40;
Delay(5);
P0=0x0E;
P1=0X00;
P2=0X20;
Delay(5);
P0=0x0E;
P1=0X00;
P2=0X10;
Delay(5);
P0=0x0E;
P1=0X00;
P2=0X01;
Delay(5);
P0=0x0E;
P1=0X10;
P2=0X00;
Delay(5);

P0=0x0D;
P1=0X01;
P2=0X00;
Delay(5);
P0=0x0D;
P1=0X02;
P2=0X00;
Delay(5);
P0=0x0D;
P1=0X04;
P2=0X00;
Delay(5);
P0=0x0D;
P1=0X08;
P2=0X00;
Delay(5);
P0=0x0D;
P1=0X80;
P2=0X00;
Delay(5);
P0=0x0D;
P1=0X00;
P2=0X08;
Delay(5);
P0=0x0D;
P1=0X00;
P2=0X80;
Delay(5);
P0=0x0D;
P1=0X00;
P2=0X40;
Delay(5);
P0=0x0D;
P1=0X00;
P2=0X20;
Delay(5);
P0=0x0D;
P1=0X00;
P2=0X10;
Delay(5);
P0=0x0D;
P1=0X00;
P2=0X01;
Delay(5);
P0=0x0D;
P1=0X10;
P2=0X00;
Delay(5);

P0=0x0B;
P1=0X01;
P2=0X00;
Delay(5);
P0=0x0B;
P1=0X02;
P2=0X00;
Delay(5);
P0=0x0B;
P1=0X04;
P2=0X00;
Delay(5);
P0=0x0B;
P1=0X08;
P2=0X00;
Delay(5);
P0=0x0B;
P1=0X80;
P2=0X00;
Delay(5);
P0=0x0B;
P1=0X00;
P2=0X08;
Delay(5);
P0=0x0B;
P1=0X00;
P2=0X80;
Delay(5);
P0=0x0B;
P1=0X00;
P2=0X40;
Delay(5);
P0=0x0B;
P1=0X00;
P2=0X20;
Delay(5);
P0=0x0B;
P1=0X00;
P2=0X10;
Delay(5);
P0=0x0B;
P1=0X00;
P2=0X01;
Delay(5);
P0=0x0B;
P1=0X10;
P2=0X00;
Delay(5);

P0=0x07;
P1=0X01;
P2=0X00;
Delay(5);
P0=0x07;
P1=0X02;
P2=0X00;
Delay(5);
P0=0x07;
P1=0X04;
P2=0X00;
Delay(5);
P0=0x07;
P1=0X08;
P2=0X00;
Delay(5);
P0=0x07;
P1=0X80;
P2=0X00;
Delay(5);
P0=0x07;
P1=0X00;
P2=0X08;
Delay(5);
P0=0x07;
P1=0X00;
P2=0X80;
Delay(5);
P0=0x07;
P1=0X00;
P2=0X40;
Delay(5);
P0=0x07;
P1=0X00;
P2=0X20;
Delay(5);
P0=0x07;
P1=0X00;
P2=0X10;
Delay(5);
P0=0x07;
P1=0X00;
P2=0X01;
Delay(5);
P0=0x07;
P1=0X10;
P2=0X00;
Delay(5);
//???

P0=0x0E;
P1=0X01;
P2=0X00;
Delay(5);
P0=0x0E;
P1=0X03;
P2=0X00;
Delay(5);
P0=0x0E;
P1=0X07;
P2=0X00;
Delay(5);
P0=0x0E;
P1=0X0F;
P2=0X00;
Delay(5);
P0=0x0E;
P1=0X8F;
P2=0X00;
Delay(5);
P0=0x0E;
P1=0X8F;
P2=0X08;
Delay(5);
P0=0x0E;
P1=0X8F;
P2=0X88;
Delay(5);
P2=0XC8;
Delay(5);
P0=0x0E;
P1=0X8F;
P2=0XE8;
Delay(5);
P0=0x0E;
P1=0X8F;
P2=0XF8;
Delay(5);
P0=0x0E;
P1=0X8F;
P2=0XF9;
Delay(5);
P0=0x0E;
P1=0X9F;
P2=0XF9;
Delay(5);

P0=0x0C;
P1=0X01;
P2=0X00;
Delay(5);
P0=0x0C;
P1=0X03;
P2=0X00;
Delay(5);
P0=0x0C;
P1=0X07;
P2=0X00;
Delay(5);
P0=0x0C;
P1=0X0F;
P2=0X00;
Delay(5);
P0=0x0C;
P1=0X8F;
P2=0X00;
Delay(5);
P0=0x0C;
P1=0X8F;
P2=0X08;
Delay(5);
P0=0x0C;
P1=0X8F;
P2=0X88;
Delay(5);
P0=0x0C;
P1=0X8F;
P2=0XC8;
Delay(5);
P0=0x0C;
P1=0X8F;
P2=0XE8;
Delay(5);
P0=0x0C;
P1=0X8F;
P2=0XF8;
Delay(5);
P0=0x0C;
P1=0X8F;
P2=0XF9;
Delay(5);
P0=0x0C;
P1=0X9F;
P2=0XF9;
Delay(5);

P0=0x08;
P1=0X01;
P2=0X00;
Delay(5);
P0=0x08;
P1=0X03;
P2=0X00;
Delay(5);
P0=0x08;
P1=0X07;
P2=0X00;
Delay(5);
P0=0x08;
P1=0X0F;
P2=0X00;
Delay(5);
P0=0x08;
P1=0X8F;
P2=0X00;
Delay(5);
P0=0x08;
P1=0X8F;
P2=0X08;
Delay(5);
P0=0x08;
P1=0X8F;
P2=0X88;
Delay(5);
P0=0x08;
P1=0X8F;
P2=0XC8;
Delay(5);
P0=0x08;
P1=0X8F;
P2=0XE8;
Delay(5);
P0=0x08;
P1=0X8F;
P2=0XF8;
Delay(5);
P0=0x08;
P1=0X8F;
P2=0XF9;
Delay(5);
P0=0x08;
P1=0X9F;
P2=0XF9;
Delay(5);

P0=0x00;
P1=0X01;
P2=0X00;
Delay(5);
P0=0x00;
P1=0X03;
P2=0X00;
Delay(5);
P0=0x00;
P1=0X07;
P2=0X00;
Delay(5);
P0=0x00;
P1=0X0F;
P2=0X00;
Delay(5);
P0=0x00;
P1=0X8F;
P2=0X00;
Delay(5);
P0=0x00;
P1=0X8F;
P2=0X08;
Delay(5);
P0=0x00;
P1=0X8F;
P2=0X88;
Delay(5);
P0=0x00;
P1=0X8F;
P2=0XC8;
Delay(5);
P0=0x00;
P1=0X8F;
P2=0XE8;
Delay(5);
P0=0x00;
P1=0X8F;
P2=0XF8;
Delay(5);
P0=0x00;
P1=0X8F;
P2=0XF9;
Delay(5);
P0=0x00;
P1=0X9F;
P2=0XF9;
Delay(5);
//???

                        TempData = 0;
                }
                if(TempData==14)
                {

P0=0x00;
P1=0X01;
P2=0X00;
Delay(5);
P1=0X03;
P2=0X00;
Delay(5);
P1=0X07;
P2=0X00;
Delay(5);
P1=0X0F;
P2=0X00;
Delay(5);
P1=0X8F;
P2=0X00;
Delay(5);
P1=0X8F;
P2=0X08;
Delay(5);
P1=0X8F;
P2=0X88;
Delay(5);
P1=0X8F;
P2=0XC8;
Delay(5);
P1=0X8F;
P2=0XE8;
Delay(5);
P1=0X8F;
P2=0XF8;
Delay(5);
P1=0X8F;
P2=0XF9;
Delay(5);
P1=0X9F;
P2=0XF9;
Delay(5);
P1=0XBF;
P2=0XF9;
Delay(5);
P1=0XFF;
P2=0XF9;
Delay(5);
P1=0XFF;
P2=0XFD;
Delay(5);
P1=0XFF;
P2=0XFF;
Delay(5);
//???

P0=0X0C;
P1=0X33;
P2=0X00;
Delay(8);
P0=0X08;
P1=0X77;
P2=0X07;
Delay(8);
P0=0X00;
P1=0XFF;
P2=0XFF;
Delay(8);
P0=0X08;
P1=0X77;
P2=0X07;
Delay(8);
P0=0X0C;
P1=0X33;
P2=0X00;
Delay(8);

P0=0X0C;
P1=0XCC;
P2=0X00;
Delay(8);
P0=0X08;
P1=0XEE;
P2=0X0E;
Delay(8);
P0=0x00;
P1=0XFF;
P2=0XFF;
Delay(8);
P0=0X08;
P1=0XEE;
P2=0X0E;
Delay(8);
P0=0X0C;
P1=0XCC;
P2=0X00;
Delay(8);

P0=0XFC;
P1=0X00;
P2=0XCC;
Delay(8);
P0=0XF8;
P1=0XE0;
P2=0XEE;
Delay(8);
P0=0XF0;
P1=0XFF;
P2=0XFF;
Delay(8);
P0=0XF8;
P1=0XE0;
P2=0XEE;
Delay(8);
P0=0XFC;
P1=0X00;
P2=0XCC;
Delay(8);

P0=0X0C;
P1=0X00;
P2=0X33;
Delay(8);
P0=0X08;
P1=0X70;
P2=0X77;
Delay(8);
P0=0X00;
P1=0XFF;
P2=0XFF;
Delay(8);
P0=0X08;
P1=0X70;
P2=0X77;
Delay(8);
P0=0X0C;
P1=0X00;
P2=0X33;
Delay(8);
//???

                        TempData = 0;
                }
                if(TempData==15)
                {

P0=0X00;
P1=0XFF;
P2=0XFF;
Delay(10);
P0=0X00;
P1=0X00;
P2=0X00;
Delay(5);
P0=0X00;
P1=0XFF;
P2=0XFF;
Delay(10);
P0=0X00;
P1=0X00;
P2=0X00;
Delay(5);
P0=0X00;
P1=0XFF;
P2=0XFF;
Delay(10);
//????

P0=0XF7;
P1=0XE;
P2=0X80;
Delay(10);
P1=0X7;
P2=0X80;
Delay(10);
P1=0X13;
P2=0X80;
Delay(10);
P1=0X11;
P2=0X81;
Delay(10);
P1=0X10;
P2=0X91;
Delay(10);
P1=0X00;
P2=0XB1;
Delay(10);
P1=0X00;
P2=0XF0;
Delay(10);
P1=0X08;
P2=0XF0;
Delay(10);
P1=0X08;
P2=0XE8;
Delay(10);
P1=0X88;
P2=0XC8;
Delay(10);
P1=0X89;
P2=0XC8;
Delay(10);
P1=0X8D;
P2=0X88;
Delay(10);
P1=0X8F;
P2=0X08;
Delay(10);
//????

                        TempData = 0;
                }
                if(TempData==16)
                {

P0=0x0E;
P1=0XFF;
P2=0XFF;
Delay(5);
P0=0x00;
P1=0X0F;
P2=0X00;
Delay(5);
P0=0x07;
P1=0XFF;
P2=0XFF;
Delay(5);
P0=0x00;
P1=0X00;
P2=0XF0;
Delay(5);
P0=0x0E;
P1=0XFF;
P2=0XFF;
Delay(5);
P0=0x00;
P1=0X0F;
P2=0X00;
Delay(5);
P0=0x07;
P1=0XFF;
P2=0XFF;
Delay(5);
P0=0x00;
P1=0X00;
P2=0XF0;
Delay(5);
P0=0x0E;
P1=0XFF;
P2=0XFF;
Delay(5);
P0=0x00;
P1=0X0F;
P2=0X00;
Delay(5);
P0=0x07;
P1=0XFF;
P2=0XFF;
Delay(5);
P0=0x00;
P1=0X00;
P2=0XF0;
Delay(5);//???

                        TempData = 0;
                }
                if(TempData==17)
                {
P0=0x0E;
P1=0XFF;
P2=0XFF;
Delay(5);
P0=0x00;
P1=0X11;
P2=0X11;
Delay(5);
P0=0x07;
P1=0XFF;
P2=0XFF;
Delay(5);
P0=0x00;
P1=0X88;
P2=0X88;
Delay(5);
P0=0x0E;
P1=0XFF;
P2=0XFF;
Delay(5);
P0=0x00;
P1=0X11;
P2=0X11;
Delay(5);
P0=0x07;
P1=0XFF;
P2=0XFF;
Delay(5);
P0=0x00;
P1=0X88;
P2=0X88;
Delay(5);
P0=0x0E;
P1=0XFF;
P2=0XFF;
Delay(5);
P0=0x00;
P1=0X11;
P2=0X11;
Delay(5);
P0=0x07;
P1=0XFF;
P2=0XFF;
Delay(5);
P0=0x00;
P1=0X88;
P2=0X88;
Delay(5);
//???
P0=0x0E;
P1=0X60;
P2=0X06;
Delay(3);
P0=0x0C;
P1=0X60;
P2=0X06;
Delay(3);
P0=0x08;
P1=0X60;
P2=0X06;
Delay(3);
P0=0x00;
P1=0X60;
P2=0X06;
Delay(3);
P0=0x08;
P1=0X60;
P2=0X06;
Delay(3);
P0=0x0C;
P1=0X60;
P2=0X06;
Delay(3);
P0=0x0E;
P1=0X60;
P2=0X06;
Delay(3);
P0=0x0C;
P1=0X60;
P2=0X06;
Delay(3);
P0=0x08;
P1=0X60;
P2=0X06;
Delay(3);
P0=0x00;
P1=0X60;
P2=0X06;
Delay(3);
P0=0x08;
P1=0X60;
P2=0X06;
Delay(3);
P0=0x0C;
P1=0X60;
P2=0X06;
Delay(3);
P0=0x0E;
P1=0X60;
P2=0X06;
Delay(3);

P0=0x0E;
P1=0X9F;
P2=0XF9;
Delay(3);
P0=0x0C;
P1=0X9F;
P2=0XF9;
Delay(3);
P0=0x08;
P1=0X9F;
P2=0XF9;
Delay(3);
P0=0x00;
P1=0X9F;
P2=0XF9;
Delay(3);
P0=0x08;
P1=0X9F;
P2=0XF9;
Delay(3);
P0=0x0C;
P1=0X9F;
P2=0XF9;
Delay(3);
P0=0x0E;
P1=0X9F;
P2=0XF9;
Delay(3);
P0=0x0C;
P1=0X9F;
P2=0XF9;
Delay(3);
P0=0x08;
P1=0X9F;
P2=0XF9;
Delay(3);
P0=0x00;
P1=0X9F;
P2=0XF9;
Delay(3);
P0=0x08;
P1=0X9F;
P2=0XF9;
Delay(3);
P0=0x0C;
P1=0X9F;
P2=0XF9;
Delay(3);
P0=0x0E;
P1=0X9F;
P2=0XF9;
Delay(3);
//??

                        TempData = 0;
                }
                if(TempData==18)
                {

        P0=0x00;
P1=0X21;
P2=0X84;
Delay(3);
P0=0x00;
P1=0X48;
P2=0X12;
Delay(3);
P0=0x0E;
P1=0X60;
P2=0X06;
Delay(3);
P0=0x0C;
P1=0X60;
P2=0X06;
Delay(3);
P0=0x08;
P1=0X60;
P2=0X06;
Delay(3);
P0=0x00;
P1=0X60;
P2=0X06;
Delay(3);
P0=0x00;
P1=0X21;
P2=0X84;
Delay(3);
P0=0x00;
P1=0X48;
P2=0X12;
Delay(3);
P0=0x0E;
P1=0X9F;
P2=0XF9;
Delay(3);
P0=0x0C;
P1=0X9F;
P2=0XF9;
Delay(3);
P0=0x08;
P1=0X9F;
P2=0XF9;
Delay(3);
P0=0x00;
P1=0X9F;
P2=0XF9;
Delay(3);

//??

                        TempData = 0;
                }
                if(TempData==19)
                {

P0=0x00;
P1=0X21;
P2=0X84;
Delay(3);
P0=0x00;
P1=0X48;
P2=0X12;
Delay(3);
P0=0x0E;
P1=0X60;
P2=0X06;
Delay(3);
P0=0x0C;
P1=0X60;
P2=0X06;
Delay(3);
P0=0x08;
P1=0X60;
P2=0X06;
Delay(3);
P0=0x00;
P1=0X60;
P2=0X06;
Delay(3);
P0=0x00;
P1=0X21;
P2=0X84;
Delay(3);
P0=0x00;
P1=0X48;
P2=0X12;
Delay(3);
P0=0x0E;
P1=0X9F;
P2=0XF9;
Delay(3);
P0=0x0C;
P1=0X9F;
P2=0XF9;
Delay(3);
P0=0x08;
P1=0X9F;
P2=0XF9;
Delay(3);
P0=0x00;
P1=0X9F;
P2=0XF9;
Delay(3);

P0=0x00;
P1=0X21;
P2=0X84;
Delay(3);
P0=0x00;
P1=0X11;
P2=0X42;
Delay(3);
P0=0x00;
P1=0X11;
P2=0X21;
Delay(3);
P0=0x00;
P1=0X11;
P2=0X11;
Delay(3);
P0=0x00;
P1=0X12;
P2=0X11;
Delay(3);
P0=0x00;
P1=0X24;
P2=0X11;
Delay(3);
P0=0x00;
P1=0X48;
P2=0X12;
Delay(3);
//??

                        TempData = 0;
                }
                if(TempData==20)
                {

P0=0x00;
P1=0X2C;
P2=0X01;
Delay(3);
P0=0x00;
P1=0X1E;
P2=0X00;
Delay(3);
P0=0x00;
P1=0X0F;
P2=0X00;
Delay(3);
P0=0x00;
P1=0X87;
P2=0X00;
Delay(3);
P0=0x00;
P1=0X43;
P2=0X08;
Delay(3);
P0=0x00;
P1=0X21;
P2=0X84;
Delay(3);

P0=0x00;
P1=0X11;
P2=0X42;
Delay(3);
P0=0x00;
P1=0X11;
P2=0X21;
Delay(3);
P0=0x00;
P1=0X11;
P2=0X11;
Delay(3);
P0=0x00;
P1=0X12;
P2=0X11;
Delay(3);
P0=0x00;
P1=0X24;
P2=0X11;
Delay(3);
P0=0x00;
P1=0X48;
P2=0X12;
Delay(3);

P0=0x00;
P1=0X1E;
P2=0X00;
Delay(3);
P0=0x00;
P1=0X0F;
P2=0X00;
Delay(3);
P0=0x00;
P1=0X87;
P2=0X00;
Delay(3);
P0=0x00;
P1=0X43;
P2=0X08;
Delay(3);
P0=0x00;
P1=0X21;
P2=0X84;
Delay(3);
//??
                        TempData = 0;
                }
                }
                while(1){
P0=0x00;
P1=0X11;
P2=0X11;
Delay(8);
P1=0X22;
P2=0X22;
Delay(8);
P1=0X44;
P2=0X44;
Delay(8);
P1=0X88;
P2=0X88;
Delay(8);
P1=0X44;
P2=0X44;
Delay(8);
P1=0X22;
P2=0X22;
Delay(8);
P1=0X11;
P2=0X11;
Delay(8);

P0=0x00;
P1=0X33;
P2=0X33;
Delay(8);
P1=0XCC;
P2=0XCC;
Delay(8);
P1=0X33;
P2=0X33;
Delay(8);

P0=0x00;
P1=0XF;
P2=0X00;
Delay(8);
P1=0XF0;
P2=0X00;
Delay(8);
P1=0X00;
P2=0XF;
Delay(8);
P1=0X00;
P2=0XF0;
Delay(8);
P1=0X00;
P2=0XF;
Delay(8);
P1=0XF0;
P2=0X00;
Delay(8);
P1=0XF;
P2=0X00;
Delay(8);

P0=0x00;
P1=0XFF;
P2=0X00;
Delay(8);
P1=0X00;
P2=0XFF;
Delay(8);
P1=0XFF;
P2=0X00;
Delay(8);

P0=0x00;
P1=0X21;
P2=0X84;
Delay(8);
P1=0X52;
P2=0X4A;
Delay(8);
P1=0X84;
P2=0X21;
Delay(8);
P1=0X48;
P2=0X12;
Delay(8);
P1=0XA4;
P2=0X25;
Delay(8);
P1=0X12;
P2=0X48;
Delay(8);
P1=0X21;
P2=0X84;
Delay(8);

P0=0x09;
P1=0X60;
P2=0X06;
Delay(8);
P0=0x00;
P1=0X9F;
P2=0XF9;
Delay(8);
P0=0x09;
P1=0X60;
P2=0X06;
Delay(8);
P0=0x00;
P1=0X9F;
P2=0XF9;
Delay(8);
P0=0x09;
P1=0X60;
P2=0X06;
Delay(8);

/**
P0=0x0E;
P1=0X01;
P2=0X00;
Delay(5);
P0=0x0E;
P1=0X02;
P2=0X00;
Delay(5);
P0=0x0E;
P1=0X04;
P2=0X00;
Delay(5);
P0=0x0E;
P1=0X08;
P2=0X00;
Delay(5);
P0=0x0E;
P1=0X80;
P2=0X00;
Delay(5);
P0=0x0E;
P1=0X00;
P2=0X08;
Delay(5);
P0=0x0E;
P1=0X00;
P2=0X80;
Delay(5);
P0=0x0E;
P1=0X00;
P2=0X40;
Delay(5);
P0=0x0E;
P1=0X00;
P2=0X20;
Delay(5);
P0=0x0E;
P1=0X00;
P2=0X10;
Delay(5);
P0=0x0E;
P1=0X00;
P2=0X01;
Delay(5);
P0=0x0E;
P1=0X10;
P2=0X00;
Delay(5);

P0=0x0D;
P1=0X01;
P2=0X00;
Delay(5);
P0=0x0D;
P1=0X02;
P2=0X00;
Delay(5);
P0=0x0D;
P1=0X04;
P2=0X00;
Delay(5);
P0=0x0D;
P1=0X08;
P2=0X00;
Delay(5);
P0=0x0D;
P1=0X80;
P2=0X00;
Delay(5);
P0=0x0D;
P1=0X00;
P2=0X08;
Delay(5);
P0=0x0D;
P1=0X00;
P2=0X80;
Delay(5);
P0=0x0D;
P1=0X00;
P2=0X40;
Delay(5);
P0=0x0D;
P1=0X00;
P2=0X20;
Delay(5);
P0=0x0D;
P1=0X00;
P2=0X10;
Delay(5);
P0=0x0D;
P1=0X00;
P2=0X01;
Delay(5);
P0=0x0D;
P1=0X10;
P2=0X00;
Delay(5);

P0=0x0B;
P1=0X01;
P2=0X00;
Delay(5);
P0=0x0B;
P1=0X02;
P2=0X00;
Delay(5);
P0=0x0B;
P1=0X04;
P2=0X00;
Delay(5);
P0=0x0B;
P1=0X08;
P2=0X00;
Delay(5);
P0=0x0B;
P1=0X80;
P2=0X00;
Delay(5);
P0=0x0B;
P1=0X00;
P2=0X08;
Delay(5);
P0=0x0B;
P1=0X00;
P2=0X80;
Delay(5);
P0=0x0B;
P1=0X00;
P2=0X40;
Delay(5);
P0=0x0B;
P1=0X00;
P2=0X20;
Delay(5);
P0=0x0B;
P1=0X00;
P2=0X10;
Delay(5);
P0=0x0B;
P1=0X00;
P2=0X01;
Delay(5);
P0=0x0B;
P1=0X10;
P2=0X00;
Delay(5);

P0=0x07;
P1=0X01;
P2=0X00;
Delay(5);
P0=0x07;
P1=0X02;
P2=0X00;
Delay(5);
P0=0x07;
P1=0X04;
P2=0X00;
Delay(5);
P0=0x07;
P1=0X08;
P2=0X00;
Delay(5);
P0=0x07;
P1=0X80;
P2=0X00;
Delay(5);
P0=0x07;
P1=0X00;
P2=0X08;
Delay(5);
P0=0x07;
P1=0X00;
P2=0X80;
Delay(5);
P0=0x07;
P1=0X00;
P2=0X40;
Delay(5);
P0=0x07;
P1=0X00;
P2=0X20;
Delay(5);
P0=0x07;
P1=0X00;
P2=0X10;
Delay(5);
P0=0x07;
P1=0X00;
P2=0X01;
Delay(5);
P0=0x07;
P1=0X10;
P2=0X00;
Delay(5);
**/
/**
P0=0x0E;
P1=0X01;
P2=0X00;
Delay(5);
P0=0x0E;
P1=0X03;
P2=0X00;
Delay(5);
P0=0x0E;
P1=0X07;
P2=0X00;
Delay(5);
P0=0x0E;
P1=0X0F;
P2=0X00;
Delay(5);
P0=0x0E;
P1=0X8F;
P2=0X00;
Delay(5);
P0=0x0E;
P1=0X8F;
P2=0X08;
Delay(5);
P0=0x0E;
P1=0X8F;
P2=0X88;
Delay(5);
P0=0x0E;
P1=0X8F;
P2=0XC8;
Delay(5);
P0=0x0E;
P1=0X8F;
P2=0XE8;
Delay(5);
P0=0x0E;
P1=0X8F;
P2=0XF8;
Delay(5);
P0=0x0E;
P1=0X8F;
P2=0XF9;
Delay(5);
P0=0x0E;
P1=0X9F;
P2=0XF9;
Delay(5);

P0=0x0C;
P1=0X01;
P2=0X00;
Delay(5);
P0=0x0C;
P1=0X03;
P2=0X00;
Delay(5);
P0=0x0C;
P1=0X07;
P2=0X00;
Delay(5);
P0=0x0C;
P1=0X0F;
P2=0X00;
Delay(5);
P0=0x0C;
P1=0X8F;
P2=0X00;
Delay(5);
P0=0x0C;
P1=0X8F;
P2=0X08;
Delay(5);
P0=0x0C;
P1=0X8F;
P2=0X88;
Delay(5);
P0=0x0C;
P1=0X8F;
P2=0XC8;
Delay(5);
P0=0x0C;
P1=0X8F;
P2=0XE8;
Delay(5);
P0=0x0C;
P1=0X8F;
P2=0XF8;
Delay(5);
P0=0x0C;
P1=0X8F;
P2=0XF9;
Delay(5);
P0=0x0C;
P1=0X9F;
P2=0XF9;
Delay(5);

P0=0x08;
P1=0X01;
P2=0X00;
Delay(5);
P0=0x08;
P1=0X03;
P2=0X00;
Delay(5);
P0=0x08;
P1=0X07;
P2=0X00;
Delay(5);
P0=0x08;
P1=0X0F;
P2=0X00;
Delay(5);
P0=0x08;
P1=0X8F;
P2=0X00;
Delay(5);
P0=0x08;
P1=0X8F;
P2=0X08;
Delay(5);
P0=0x08;
P1=0X8F;
P2=0X88;
Delay(5);
P0=0x08;
P1=0X8F;
P2=0XC8;
Delay(5);
P0=0x08;
P1=0X8F;
P2=0XE8;
Delay(5);
P0=0x08;
P1=0X8F;
P2=0XF8;
Delay(5);
P0=0x08;
P1=0X8F;
P2=0XF9;
Delay(5);
P0=0x08;
P1=0X9F;
P2=0XF9;
Delay(5);

P0=0x00;
P1=0X01;
P2=0X00;
Delay(5);
P0=0x00;
P1=0X03;
P2=0X00;
Delay(5);
P0=0x00;
P1=0X07;
P2=0X00;
Delay(5);
P0=0x00;
P1=0X0F;
P2=0X00;
Delay(5);
P0=0x00;
P1=0X8F;
P2=0X00;
Delay(5);
P0=0x00;
P1=0X8F;
P2=0X08;
Delay(5);
P0=0x00;
P1=0X8F;
P2=0X88;
Delay(5);
P0=0x00;
P1=0X8F;
P2=0XC8;
Delay(5);
P0=0x00;
P1=0X8F;
P2=0XE8;
Delay(5);
P0=0x00;
P1=0X8F;
P2=0XF8;
Delay(5);
P0=0x00;
P1=0X8F;
P2=0XF9;
Delay(5);
P0=0x00;
P1=0X9F;
P2=0XF9;
Delay(5);
**/
P0=0x00;
P1=0X01;
P2=0X00;
Delay(5);
P1=0X03;
P2=0X00;
Delay(5);
P1=0X07;
P2=0X00;
Delay(5);
P1=0X0F;
P2=0X00;
Delay(5);
P1=0X8F;
P2=0X00;
Delay(5);
P1=0X8F;
P2=0X08;
Delay(5);
P1=0X8F;
P2=0X88;
Delay(5);
P1=0X8F;
P2=0XC8;
Delay(5);
P1=0X8F;
P2=0XE8;
Delay(5);
P1=0X8F;
P2=0XF8;
Delay(5);
P1=0X8F;
P2=0XF9;
Delay(5);
P1=0X9F;
P2=0XF9;
Delay(5);
P1=0XBF;
P2=0XF9;
Delay(5);
P1=0XFF;
P2=0XF9;
Delay(5);
P1=0XFF;
P2=0XFD;
Delay(5);
P1=0XFF;
P2=0XFF;
Delay(5);

P0=0X0C;
P1=0X33;
P2=0X00;
Delay(8);
P0=0X08;
P1=0X77;
P2=0X07;
Delay(8);
P0=0X00;
P1=0XFF;
P2=0XFF;
Delay(8);
P0=0X08;
P1=0X77;
P2=0X07;
Delay(8);
P0=0X0C;
P1=0X33;
P2=0X00;
Delay(8);

P0=0X0C;
P1=0XCC;
P2=0X00;
Delay(8);
P0=0X08;
P1=0XEE;
P2=0X0E;
Delay(8);
P0=0x00;
P1=0XFF;
P2=0XFF;
Delay(8);
P0=0X08;
P1=0XEE;
P2=0X0E;
Delay(8);
P0=0X0C;
P1=0XCC;
P2=0X00;
Delay(8);

P0=0XFC;
P1=0X00;
P2=0XCC;
Delay(8);
P0=0XF8;
P1=0XE0;
P2=0XEE;
Delay(8);
P0=0XF0;
P1=0XFF;
P2=0XFF;
Delay(8);
P0=0XF8;
P1=0XE0;
P2=0XEE;
Delay(8);
P0=0XFC;
P1=0X00;
P2=0XCC;
Delay(8);

P0=0X0C;
P1=0X00;
P2=0X33;
Delay(8);
P0=0X08;
P1=0X70;
P2=0X77;
Delay(8);
P0=0X00;
P1=0XFF;
P2=0XFF;
Delay(8);
P0=0X08;
P1=0X70;
P2=0X77;
Delay(8);
P0=0X0C;
P1=0X00;
P2=0X33;
Delay(8);

P0=0X00;
P1=0XFF;
P2=0XFF;
Delay(10);
P0=0X00;
P1=0X00;
P2=0X00;
Delay(5);
P0=0X00;
P1=0XFF;
P2=0XFF;
Delay(10);
P0=0X00;
P1=0X00;
P2=0X00;
Delay(5);
P0=0X00;
P1=0XFF;
P2=0XFF;
Delay(10);

P0=0XF7;
P1=0XE;
P2=0X80;
Delay(10);
P1=0X7;
P2=0X80;
Delay(10);
P1=0X13;
P2=0X80;
Delay(10);
P1=0X11;
P2=0X81;
Delay(10);
P1=0X10;
P2=0X91;
Delay(10);
P1=0X00;
P2=0XB1;
Delay(10);
P1=0X00;
P2=0XF0;
Delay(10);
P1=0X08;
P2=0XF0;
Delay(10);
P1=0X08;
P2=0XE8;
Delay(10);
P1=0X88;
P2=0XC8;
Delay(10);
P1=0X89;
P2=0XC8;
Delay(10);
P1=0X8D;
P2=0X88;
Delay(10);
P1=0X8F;
P2=0X08;
Delay(10);

P0=0x0E;
P1=0XFF;
P2=0XFF;
Delay(5);
P0=0x00;
P1=0X0F;
P2=0X00;
Delay(5);
P0=0x07;
P1=0XFF;
P2=0XFF;
Delay(5);
P0=0x00;
P1=0X00;
P2=0XF0;
Delay(5);
P0=0x0E;
P1=0XFF;
P2=0XFF;
Delay(5);
P0=0x00;
P1=0X0F;
P2=0X00;
Delay(5);
P0=0x07;
P1=0XFF;
P2=0XFF;
Delay(5);
P0=0x00;
P1=0X00;
P2=0XF0;
Delay(5);
P0=0x0E;
P1=0XFF;
P2=0XFF;
Delay(5);
P0=0x00;
P1=0X0F;
P2=0X00;
Delay(5);
P0=0x07;
P1=0XFF;
P2=0XFF;
Delay(5);
P0=0x00;
P1=0X00;
P2=0XF0;
Delay(5);

P0=0x0E;
P1=0XFF;
P2=0XFF;
Delay(5);
P0=0x00;
P1=0X11;
P2=0X11;
Delay(5);
P0=0x07;
P1=0XFF;
P2=0XFF;
Delay(5);
P0=0x00;
P1=0X88;
P2=0X88;
Delay(5);
P0=0x0E;
P1=0XFF;
P2=0XFF;
Delay(5);
P0=0x00;
P1=0X11;
P2=0X11;
Delay(5);
P0=0x07;
P1=0XFF;
P2=0XFF;
Delay(5);
P0=0x00;
P1=0X88;
P2=0X88;
Delay(5);
P0=0x0E;
P1=0XFF;
P2=0XFF;
Delay(5);
P0=0x00;
P1=0X11;
P2=0X11;
Delay(5);
P0=0x07;
P1=0XFF;
P2=0XFF;
Delay(5);
P0=0x00;
P1=0X88;
P2=0X88;
Delay(5);

P0=0x0E;
P1=0X60;
P2=0X06;
Delay(3);
P0=0x0C;
P1=0X60;
P2=0X06;
Delay(3);
P0=0x08;
P1=0X60;
P2=0X06;
Delay(3);
P0=0x00;
P1=0X60;
P2=0X06;
Delay(3);
P0=0x08;
P1=0X60;
P2=0X06;
Delay(3);
P0=0x0C;
P1=0X60;
P2=0X06;
Delay(3);
P0=0x0E;
P1=0X60;
P2=0X06;
Delay(3);
P0=0x0C;
P1=0X60;
P2=0X06;
Delay(3);
P0=0x08;
P1=0X60;
P2=0X06;
Delay(3);
P0=0x00;
P1=0X60;
P2=0X06;
Delay(3);
P0=0x08;
P1=0X60;
P2=0X06;
Delay(3);
P0=0x0C;
P1=0X60;
P2=0X06;
Delay(3);
P0=0x0E;
P1=0X60;
P2=0X06;
Delay(3);

P0=0x0E;
P1=0X9F;
P2=0XF9;
Delay(3);
P0=0x0C;
P1=0X9F;
P2=0XF9;
Delay(3);
P0=0x08;
P1=0X9F;
P2=0XF9;
Delay(3);
P0=0x00;
P1=0X9F;
P2=0XF9;
Delay(3);
P0=0x08;
P1=0X9F;
P2=0XF9;
Delay(3);
P0=0x0C;
P1=0X9F;
P2=0XF9;
Delay(3);
P0=0x0E;
P1=0X9F;
P2=0XF9;
Delay(3);
P0=0x0C;
P1=0X9F;
P2=0XF9;
Delay(3);
P0=0x08;
P1=0X9F;
P2=0XF9;
Delay(3);
P0=0x00;
P1=0X9F;
P2=0XF9;
Delay(3);
P0=0x08;
P1=0X9F;
P2=0XF9;
Delay(3);
P0=0x0C;
P1=0X9F;
P2=0XF9;
Delay(3);
P0=0x0E;
P1=0X9F;
P2=0XF9;
Delay(3);

P0=0x00;
P1=0X21;
P2=0X84;
Delay(3);
P0=0x00;
P1=0X48;
P2=0X12;
Delay(3);
P0=0x0E;
P1=0X60;
P2=0X06;
Delay(3);
P0=0x0C;
P1=0X60;
P2=0X06;
Delay(3);
P0=0x08;
P1=0X60;
P2=0X06;
Delay(3);
P0=0x00;
P1=0X60;
P2=0X06;
Delay(3);
P0=0x00;
P1=0X21;
P2=0X84;
Delay(3);
P0=0x00;
P1=0X48;
P2=0X12;
Delay(3);
P0=0x0E;
P1=0X9F;
P2=0XF9;
Delay(3);
P0=0x0C;
P1=0X9F;
P2=0XF9;
Delay(3);
P0=0x08;
P1=0X9F;
P2=0XF9;
Delay(3);
P0=0x00;
P1=0X9F;
P2=0XF9;
Delay(3);

P0=0x00;
P1=0X21;
P2=0X84;
Delay(3);
P0=0x00;
P1=0X48;
P2=0X12;
Delay(3);
P0=0x0E;
P1=0X60;
P2=0X06;
Delay(3);
P0=0x0C;
P1=0X60;
P2=0X06;
Delay(3);
P0=0x08;
P1=0X60;
P2=0X06;
Delay(3);
P0=0x00;
P1=0X60;
P2=0X06;
Delay(3);
P0=0x00;
P1=0X21;
P2=0X84;
Delay(3);
P0=0x00;
P1=0X48;
P2=0X12;
Delay(3);
P0=0x0E;
P1=0X9F;
P2=0XF9;
Delay(3);
P0=0x0C;
P1=0X9F;
P2=0XF9;
Delay(3);
P0=0x08;
P1=0X9F;
P2=0XF9;
Delay(3);
P0=0x00;
P1=0X9F;
P2=0XF9;
Delay(3);

P0=0x00;
P1=0X21;
P2=0X84;
Delay(3);
P0=0x00;
P1=0X11;
P2=0X42;
Delay(3);
P0=0x00;
P1=0X11;
P2=0X21;
Delay(3);
P0=0x00;
P1=0X11;
P2=0X11;
Delay(3);
P0=0x00;
P1=0X12;
P2=0X11;
Delay(3);
P0=0x00;
P1=0X24;
P2=0X11;
Delay(3);
P0=0x00;
P1=0X48;
P2=0X12;
Delay(3);

P0=0x00;
P1=0X2C;
P2=0X01;
Delay(3);
P0=0x00;
P1=0X1E;
P2=0X00;
Delay(3);
P0=0x00;
P1=0X0F;
P2=0X00;
Delay(3);
P0=0x00;
P1=0X87;
P2=0X00;
Delay(3);
P0=0x00;
P1=0X43;
P2=0X08;
Delay(3);
P0=0x00;
P1=0X21;
P2=0X84;
Delay(3);

P0=0x00;
P1=0X11;
P2=0X42;
Delay(3);
P0=0x00;
P1=0X11;
P2=0X21;
Delay(3);
P0=0x00;
P1=0X11;
P2=0X11;
Delay(3);
P0=0x00;
P1=0X12;
P2=0X11;
Delay(3);
P0=0x00;
P1=0X24;
P2=0X11;
Delay(3);
P0=0x00;
P1=0X48;
P2=0X12;
Delay(3);

P0=0x00;
P1=0X1E;
P2=0X00;
Delay(3);
P0=0x00;
P1=0X0F;
P2=0X00;
Delay(3);
P0=0x00;
P1=0X87;
P2=0X00;
Delay(3);
P0=0x00;
P1=0X43;
P2=0X08;
Delay(3);
P0=0x00;
P1=0X21;
P2=0X84;
Delay(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