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s1302时钟的RAM读写程序理解,求各位大神相助

楼主(2021-04-15):
问题一:i = read_ds1302ram(30);//怎么理解???
问题二:if(i != 3)表示的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判断?

uchar code write_add[]={0x80,0x82,0x84,0x86,0x88,0x8c,0x8a};   //写地址
uchar code read_add[] ={0x81,0x83,0x85,0x87,0x89,0x8d,0x8b};   //读地址
uchar code init_ds[]  ={0x58,0x29,0x07,0x05,0x10,0x14,0x1};

/*************把数据从ds1302 RAM读出来**0-31*************/
uchar read_ds1302ram(uchar add)
{
        add <<= 1;     //地址是从第二位开始的
        add |= 0x01;   //把最高位置1  是读命令
        add |= 0xc0;   //地址最高两位为 1
        return(read_ds1302(add));
}

/*************初始化ds1302时间***************/
void init_ds1302()
{
        uchar i;
        rst = 0;        //第一次读写数据时要把IO口拉低
        clk = 0;
        io = 0;
        i = read_ds1302ram(30);
        if(i != 3)
        {
                i = 3;
                write_ds1302ram(30,i);                         //4050   4100                 3080
                write_ds1302(0x8e,0x00);                    //打开写保护
                for(i=0;i<7;i++)
                write_ds1302(write_add[i],init_ds[i]);        //把最高位值0 允许ds1302工作
                write_ds1302(0x8e,0x80);        //关写保护
        }

网友A:
那么一点点容量  没必要浪费单片机的代码

网友B:
时钟芯片资料里面并没有介绍该地址的作用,我用的时候并没有涉及到这个地址,不影响使用。

网友C:
你仔细看读函数,最后转换成ram地址oxfc,读的这个地址的数据并进行判断的

网友D:
就字面上来解答,具体你得根据数据手册来查看
问题一:i = read_ds1302ram(30);//怎么理解???
i= read_ds1302ram(30) 里面的内容

问题二:if(i != 3)表示的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判断?
如果read_ds1302ram(30) 里面的内容不等于3

这里应该是读取ds1302第30号ram寄存器数据,一般来说这个位上面是秒。具体还是得查数据手册。

网友E:
02.uchar read_ds1302ram(uchar add)

03.{

04.        add <<= 1;     //地址是从第二位开始的

05.        add |= 0x01;   //把最高位置1  是读命令

06.        add |= 0xc0;   //地址最高两位为 1

07.        return(read_ds1302(add));

08.}
这个嵌套函数能执行完吗?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