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ULN2003驱动步进电机源码,使用方法及现象在readme文本里面很清楚。

楼主(2021-04-15):
如果你们有更好的方法,多多交流!
       ULN2003驱动-----STM32F407
           IN1-------------PC6
           IN2-------------PC7
           IN3-------------PC8
           IN4-------------PC9
           -5V-------------GND
           +12V-------------+5V
#include "motor.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16_t phasecw[4] ={0x0200,0x0100,0x0080,0x0040};// D-C-B-A
uint16_t phaseccw[4]={0x0040,0x0080,0x0100,0x0200};// A-B-C-D.

void Delay_xms(uint x)
{
uint i,j;
for(i=0;i<x;i++)
  for(j=0;j<112;j++);
}

void Mot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C,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Pin_8 |GPIO_Pin_9 );
}

void Motorcw(int speed)//步进电机顺时针转
{
    uint8_t i;
    for(i=0;i<4;i++)
    {
        GPIO_Write(GPIOC,phasecw[i]);
        Delay_xms(speed);
    }
}

void Motorccw(int speed) //步进电机逆时针转
{
    uint8_t i;
    for(i=0;i<4;i++)
    {
        GPIO_Write(GPIOC,phaseccw[i]);
        Delay_xms(speed);
    }
}

void MotorStop(void)  //步进电机暂停
{
    GPIO_Write(GPIOC,0x0000);
}

//由于   *一个脉冲*   *输出轴*  转0.08789度(电机实转0.08789*64=5.625度),即步进角为5.625度。
//则转完A-B-C-D为  *8个脉冲*  ,即0.08789*8=0.70312度。若称A-B-C-D为一个周期,则j为需要的转完angle角度所需的周期数。
void Motorcw_angle(int angle,int speed)//步进电机逆时针转 ,angle控制旋转角度,speed控制旋转速度(>500)
{
        int i,j;
        j=(int)(angle/0.70312);
        for(i=0;i<j;i++)
        {
                Motorcw(speed);
        }
        MotorStop();
}

void Motorccw_angle(int angle,int speed)//步进电机逆时针转 ,angle控制旋转角度,speed控制旋转速度(>500)
{
        int i,j;
        j=(int)(angle/0.70312);
        for(i=0;i<j;i++)
        {
                Motorccw(speed);
        }
        MotorStop();
}

网友A(2021-06-08):
这个不错,增加了角度控制,备注清晰,谢谢分享,值得学习。

网友A:
这个不错,可以调整电机旋转角度,备注清晰,谢谢分享!

网友B:
有资源,很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