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X12864G-290-PC-S液晶屏的单片机源程序

楼主(2021-04-15):
/* Test program for JLX12864G-290-PC-S,串行接口,带中文字库 IC
驱动 IC 是:ST7567(or competible),字库 IC:JLX-GB2312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sbit lcd_sclk=P3^2; //接口定义:lcd_sclk 就是 LCD 的 sclk
sbit lcd_sid=P3^1; //接口定义:lcd_sid 就是 LCD 的 sid
sbit lcd_rs=P3^0; //接口定义:lcd_rs 就是 LCD 的 rs
sbit lcd_reset=P1^0; //接口定义:lcd_reset 就是 LCD 的 reset
sbit lcd_cs1=P1^1; //接口定义:lcd_cs1 就是 LCD 的 cs1
sbit Rom_IN=P1^2; //字库 IC 接口定义:Rom_IN 就是字库 IC 的 SI

sbit Rom_OUT=P1^3; //字库 IC 接口定义:Rom_OUT 就是字库 IC 的 SO
sbit Rom_SCK=P1^4; //字库 IC 接口定义:Rom_SCK 就是字库 IC 的 SCK
sbit Rom_CS=P1^5; //字库 IC 接口定义 Rom_CS 就是字库 IC 的 CS#
sbit key=P2^0; //定义一个按键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void delay_us(int i);

/*写指令到 LCD 模块*/
void transfer_command_lcd(int data1)
{
char i;
lcd_cs1=0;
lcd_rs=0;
for(i=0;i<8;i++)
{
lcd_sclk=0;
delay_us(1);
if(data1&0x80) lcd_sid=1;
else lcd_sid=0;
lcd_sclk=1;
delay_us(1);

data1=data1<<=1;
}
lcd_cs1=1;
}
/*写数据到 LCD 模块*/
void transfer_data_lcd(int data1)
{
char i;
lcd_cs1=0;
lcd_rs=1;
for(i=0;i<8;i++)
{
lcd_sclk=0;
if(data1&0x80) lcd_sid=1;
else lcd_sid=0;
lcd_sclk=1;
data1=data1<<=1;
}
lcd_cs1=1;
}
/*延时*/
void delay(int i)
{
int j,k;
for(j=0;j<i;j++)
for(k=0;k<500;k++);
}
/*短延时*/
void delay_us(int i)
{
int j,k;
for(j=0;j<i;j++)
for(k=0;k<2;k++);
}
/*等待一个按键,我的主板是用 P2.0 与 GND 之间接一个按键*/
void waitkey()
{
repeat:
if (P2&0x01) goto repeat;
else delay(60);
if (P2&0x01) goto repeat;
else
delay(400);
}
/*LCD 模块初始化*/
void initial_lcd()
{
lcd_reset=0; /*低电平复位*/
delay(20);
lcd_reset=1; /*复位完毕*/
delay(20);
transfer_command_lcd(0xe2); /*软复位*/
delay(5);
transfer_command_lcd(0x2c); /*升压步聚 1*/
delay(5);
transfer_command_lcd(0x2e); /*升压步聚 2*/
delay(5);
transfer_command_lcd(0x2f); /*升压步聚 3*/
delay(5);
transfer_command_lcd(0x24); /*粗调对比度,可设置范围 0x20~0x27*/
transfer_command_lcd(0x81); /*微调对比度*/
transfer_command_lcd(0x2a); /*0x1a,微调对比度的值,可设置范围 0x00~0x3f*/
transfer_command_lcd(0xa2); /*1/9 偏压比(bias)*/
transfer_command_lcd(0xc8); /*行扫描顺序:从上到下*/
transfer_command_lcd(0xa0); /*列扫描顺序:从左到右*/
transfer_command_lcd(0x40); /*起始行:第一行开始*/
transfer_command_lcd(0xaf); /*开显示*/
}
void lcd_address(uint page,uint column)
{
column=column-1;
transfer_command_lcd(0xb0+page-1); /*设置页地址*/
transfer_command_lcd(0x10+(column>>4&0x0f)); /*设置列地址的高 4 位*/
transfer_command_lcd(column&0x0f); /*设置列地址的低 4 位*/
}
/*全屏清屏*/
void clear_screen()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9;i++)
{
lcd_address(1+i,1);
for(j=0;j<224;j++)
{
transfer_data_lcd(0x00);
}

}
lcd_cs1=1;
}
//===显示测试画面:例如全显示,隔行显示,隔列显示,雪花显示=====
void test_display(uchar data1,uchar data2)
{
int i,j;
for(j=0;j<8;j++)
{
lcd_address(j+1,1);
for(i=0;i<128;i++)
{
transfer_data_lcd(data1);
transfer_data_lcd(data2);
}
}
}

/*显示 16x16 点阵图像、汉字、生僻字或 16x16 点阵的其他图标,reverse=1 反显*/
void display_graphic_16x16(uint page,uint column,uchar reverse,uchar *dp)
{
uint i,j;
for(j=0;j<2;j++)
{
lcd_address(page+j,column);
for (i=0;i<16;i++)
{
if(reverse==1)
transfer_data_lcd(~*dp); /*写数据到 LCD,每写完一个 8 位的数据后列地址自动加 1*/
else
transfer_data_lcd(*dp); /*写数据到 LCD,每写完一个 8 位的数据后列地址自动加 1*/
dp++;
}
}
}
/*显示 8x16 点阵图像、ASCII, 或 8x16 点阵的自造字符、其他图标,reverse=1 反显*/
void display_graphic_8x16(uint page,uchar column,uchar reverse,uchar *dp)
{
uint i,j;
for(j=0;j<2;j++)
{
lcd_address(page+j,column);
for (i=0;i<8;i++)
{
if(reverse==1)
transfer_data_lcd(~*dp); /*写数据到 LCD,每写完一个 8 位的数据后列地址自动加 1*/
else
transfer_data_lcd(*dp); /*写数据到 LCD,每写完一个 8 位的数据后列地址自动加 1*/
dp++;
}
}
}

/****送指令到晶联讯字库 IC***/
void send_command_to_ROM( uchar datu )
{
uchar i;
for(i=0;i<8;i++ )
{
if(datu&0x80)
Rom_IN = 1;
else
Rom_IN = 0;
datu = datu<<1;
Rom_SCK=0;
Rom_SCK=1;
}
}
/****从晶联讯字库 IC 中取汉字或字符数据(1 个字节)***/
static uchar get_data_from_ROM( )
{
uchar i;
uchar ret_data=0;
Rom_SCK=1;
for(i=0;i<8;i++)
{
Rom_OUT=1;
Rom_SCK=0;
ret_data=ret_data<<1;
if( Rom_OUT )
ret_data=ret_data+1;
else
ret_data=ret_data+0;
Rom_SCK=1;

}
return(ret_data);
}
/*从相关地址(addrHigh:地址高字节,addrMid:地址中字节,addrLow:地址低字节)中连续读出 DataLen 个字节的数据到 pBuff 的地址*/
/*连续读取*/
void get_n_bytes_data_from_ROM(uchar addrHigh,uchar addrMid,uchar addrLow,uchar *pBuff,uchar DataLen )
{
uchar i;
Rom_CS = 0;
lcd_cs1=1;
Rom_SCK=0;
send_command_to_ROM(0x03);
send_command_to_ROM(addrHigh);
send_command_to_ROM(addrMid);
send_command_to_ROM(addrLow);
for(i = 0; i < DataLen; i++ )
*(pBuff+i) =get_data_from_ROM();
Rom_CS = 1;
}
/******************************************************************/
ulong fontaddr=0;
void display_GB2312_string(uchar y,uchar x,uchar reverse,uchar *text)
{
uchar i= 0;
uchar addrHigh,addrMid,addrLow ;
uchar fontbuf[32];
while((text[i]>0x00))
{
if(((text[i]>=0xb0) &&(text[i]<=0xf7))&&(text[i+1]>=0xa1))
{
/*国标简体(GB2312)汉字在晶联讯字库 IC 中的地址由以下公式来计算:*/
/*Address = ((MSB - 0xB0) * 94 + (LSB - 0xA1)+ 846)*32+ BaseAdd;BaseAdd=0*/
/*由于担心 8 位单片机有乘法溢出问题,所以分三部取地址*/
fontaddr = (text[i]- 0xb0)*94;
fontaddr += (text[i+1]-0xa1)+846;
fontaddr = (ulong)(fontaddr*32);

addrHigh = (fontaddr&0xff0000)>>16; /*地址的高 8 位,共 24 位*/
addrMid = (fontaddr&0xff00)>>8; /*地址的中 8 位,共 24 位*/
addrLow = fontaddr&0xff; /*地址的低 8 位,共 24 位*/
get_n_bytes_data_from_ROM(addrHigh,addrMid,addrLow,fontbuf,32 );/*取 32 个字节的数据,存到"fontbuf[32]"*/
display_graphic_16x16(y,x,reverse,fontbuf);/*显示汉字到 LCD 上,y 为页地址,x 为列地址,fontbuf[]为数据*/
i+=2;
x+=16;

}
else if(((text[i]>=0xa1) &&(text[i]<=0xa3))&&(text[i+1]>=0xa1))
{
/*国标简体(GB2312)15x16 点的字符在晶联讯字库 IC 中的地址由以下公式来计算:*/
/*Address = ((MSB - 0xa1) * 94 + (LSB - 0xA1))*32+ BaseAdd;BaseAdd=0*/
/*由于担心 8 位单片机有乘法溢出问题,所以分三部取地址*/
fontaddr = (text[i]- 0xa1)*94;
fontaddr += (text[i+1]-0xa1);
fontaddr = (ulong)(fontaddr*32);

addrHigh = (fontaddr&0xff0000)>>16; /*地址的高 8 位,共 24 位*/
addrMid = (fontaddr&0xff00)>>8; /*地址的中 8 位,共 24 位*/
addrLow = fontaddr&0xff; /*地址的低 8 位,共 24 位*/
get_n_bytes_data_from_ROM(addrHigh,addrMid,addrLow,fontbuf,32 );/*取 32 个字节的数据,存到"fontbuf[32]"*/
display_graphic_16x16(y,x,reverse,fontbuf);/*显示汉字到 LCD 上,y 为页地址,x 为列地址,fontbuf[]为数据*/
i+=2;
x+=16;
}
else if((text[i]>=0x20) &&(text[i]<=0x7e))
{
unsigned char fontbuf[16];
fontaddr = (text[i]- 0x20);
fontaddr = (unsigned long)(fontaddr*16);
fontaddr = (unsigned long)(fontaddr+0x3cf80);
addrHigh = (fontaddr&0xff0000)>>16;
addrMid = (fontaddr&0xff00)>>8;
addrLow = fontaddr&0xff;
get_n_bytes_data_from_ROM(addrHigh,addrMid,addrLow,fontbuf,16 );/*取 16 个字节的数据,存到"fontbuf[32]"*/

display_graphic_8x16(y,x,reverse,fontbuf);/*显示 8x16 的 ASCII 字到 LCD 上,y 为页地址,x 为列地址,fontbuf[]为数据*/
i+=1;
x+=8;
}
else
i++;
}

}

//===============main program===================
void main(void)
{
initial_lcd();
while(1)
{
Rom_CS=1;
lcd_cs1=0;
clear_screen();
display_GB2312_string(1,1,0,"0123456789"); /*在第 1 页,第 1 列,显示一串 16x16 点阵汉字或 8x16 的 ASCII 字*/
display_GB2312_string(4,1,1,"A B C D E F G");
display_GB2312_string(7,1,0,"DIY兴趣爱好者"); /*显示一串 16x16 点阵汉字或 8x16 的 ASCII 字.以下雷同*/
waitkey();
}
}

下载以上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