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NB75-BA NB-IOT模块与STM32单片机的电路求助

楼主(2021-04-15):
请问一下stm32f103的单片机能通过NB-IOT模块(用的WH-NB75-BA)进行数据传输吗 硬件电路怎么连接

网友A(2021-08-17):
您好,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想知道这个怎么弄。。

网友B:
这种东西基本是通过UART接口交换数据的,仔细看看NB-IOT的说明书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