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roteus里面的人体感应模块除了开关还能用什么代替啊?求助

楼主(2021-04-15):
请问proteus里面的人体感应模块除了开关还能用什么代替啊?求助

网友A:
人体感应模块不就是开关吗
好多模块都是开关模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体感应模块不就是开关吗
好多模块都是开关模块啊

老大说不让用开关

网友A:
就是不让用模块的意思吗
直接用元器件
你去看看人体感应的原理
用元器件也可以搭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不让用模块的意思吗
直接用元器件
你去看看人体感应的原理

嗯,我试试

网友B:
人体感应模块 就是人通过模块所设定的距离大概范围就触发动作,那么就是感应开关。
要测距离肯定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