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佬这个C语言未定义的标识符应该怎么改?

楼主(2021-04-15):
如图 求告知 谢谢!!!

网友A:
未定义那就定义呗

#include在哪个h文件里把它包含进来
extern在其他c文件把它,引荐来
u8 自己定义一个
就以上三种方法。

网友B:
饿了怎么办?去吃饭呗
先吃饭,再干活.
先定义,再使用.

网友C:
定义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