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C语言程序里为什么bb%38==0是1秒钟?

楼主(2021-04-15):
void  main(  void  )
{
while(1)
        {
   bb++;
            if(ks==1)
                          {
                               if(bb%38==0) //1秒钟
                                    {
                                                  miao++;
                                                  if(miao>=60)
                                                  {
                                                            miao=0;
                                                          fen++;
                                                          if(fen>=100)fen=0;
                                                          if((fen==shijian)&&dang>=1)
                                                          {
                                                                          yuyin();
                                                                        for(i=0;i<5;i++)
                                                                        {
                                                                                led=0;
                                                                                delay_ms(50);
                                                                                led=1;
                                                                                delay_ms(50);
                                                                        }
                                                                        led=1;
                                                                        fen=0;
                                                                        miao=0;
                                                                        ks=0;
                                                          }
                                                  }

                                         }

网友A:
是不是这样理解,单片机程序跑一圈所用的时间来定时的,这个时间虽然不太准,但是不占用定时器,在要求不高的地方实际上也不错

网友B:
如果主循环周期=0.0263157894736842秒,if(bb%38==0)bb能整除38即1秒钟。不过这段代码不严谨,明显出于某习作。

网友C:
和单片机的时钟频率以及运算速度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主循环周期=0.0263157894736842秒,if(bb%38==0)bb能整除38即1秒钟。不过这段代码不严谨,明显出于某习 ...

请问一下什么叫主循环周期?是说0.0263157894736842秒晶振就震荡一次,然后bb就+1吗?
这个主循环周期是测试出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单片机的时钟频率以及运算速度有关系。

可以再说详细一点么,这个时钟频率是由外部晶振决定的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这样理解,单片机程序跑一圈所用的时间来定时的,这个时间虽然不太准,但是不占用定时器,在要求不高 ...

应该是,不过想再请问一下这个单片机程序跑一圈的时间是固定的,还是自己设定的?是由外部晶振电路决定的么?是不是要通过测试测出单片机程序跑一圈的时间?是不是单片机程序跑一圈,bb就自加1?

网友D:
跟你的指令周期和执行的代码量有关系,计时的话可以开个定时器来实现

网友E:
if(bb%38==0)意思就是bb=0或者38或者76或者……反正能被3整除的数这个如果就成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是,不过想再请问一下这个单片机程序跑一圈的时间是固定的,还是自己设定的?是由外部晶振电路决定的 ...

我是这样理解的,单片机程序要正常持续工作,肯定在循环执行指令代码,不会停下来,他这个定时方式只能用在对时间要求不高的地方,比如指示灯闪频等,如果单片机相应外部中断等预料外的操作,整个单片机跑一圈的时间肯定是有差异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if(bb%38==0)意思就是bb=0或者38或者76或者……反正能被3整除的数这个如果就成立。

请教一下他这个值为什么这样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