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根据宏定义写的函数没有效果

楼主(2021-04-15):
#define digitalTOGGLE(p,i)       {p->ODR ^=i;}
#define LED0_TOGGLE              digitalTOGGLE(LED0_GPIO_PORT,LED0_GPIO_PIN )
#define LED1_TOGGLE              digitalTOGGLE(LED1_GPIO_PORT,LED1_GPIO_PIN )

上面这段宏定义为什么换成下面这段函数之后就没有效果了
void LED_TOGGLE(GPIO_TypeDef* GPIOx,uint16_t GPIO_Pin)
{
    GPIOx ->ODR ^= GPIO_Pin;
}

实参我用的也是LED0_GPIO_PORT和LED0_GPIO_PIN

网友A:
物理地址不能做函数实参,我试过,不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物理地址不能做函数实参,我试过,不可用。

函数不能用物理地址做实参的话,那些标准库里的函数那些形参是物理地址的为啥可以用啊,就比如说这个函数: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_TypeDef* GPIOx, uint16_t GPIO_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