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语言怎么让数码管移位显示?

楼主(2021-04-15):
现在数码管最初状态全为0,我想一开始不显示,按下矩阵按钮显示对应的数,然后再按下矩阵按键前一个数左移后面显示新的数字,需要如何改进。
单片机C语言源程序如下:
#include"reg51.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define GPIO_KEY P1
#define GPIO_DIG P0
u16 a,b,c;
u16 KeyValue;
u16 keyflag,i;
u8 code smgduan[]={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40};
u8 dat[]={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40};
u16 wei[8]={0};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display()
{
     LSA=0; LSB=0; LSC=0; GPIO_DIG=smgduan[wei[0]];delay(50); GPIO_DIG=0x00;
     LSA=1; LSB=0; LSC=0; GPIO_DIG=smgduan[wei[1]];delay(50); GPIO_DIG=0x00;
     LSA=0; LSB=1; LSC=0; GPIO_DIG=smgduan[wei[2]];delay(50); GPIO_DIG=0x00;
     LSA=1; LSB=1; LSC=0; GPIO_DIG=smgduan[wei[3]];delay(50); GPIO_DIG=0x00;
     LSA=0; LSB=0; LSC=1; GPIO_DIG=smgduan[wei[4]];delay(50); GPIO_DIG=0x00;
     LSA=1; LSB=0; LSC=1; GPIO_DIG=smgduan[wei[5]];delay(50); GPIO_DIG=0x00;
     LSA=0; LSB=1; LSC=1; GPIO_DIG=smgduan[wei[6]];delay(50); GPIO_DIG=0x00;
     LSA=1; LSB=1; LSC=1; GPIO_DIG=smgduan[wei[7]];delay(50); GPIO_DIG=0x00;
}
void KeyDown(void)
{
    u16 a=0;
    GPIO_KEY=0x0f;
    if(GPIO_KEY!=0x0f)
    {
        delay(1000);
        if(GPIO_KEY!=0x0f)
        {
            GPIO_KEY=0x0f;
            switch(GPIO_KEY)
            {
                case(0X07): KeyValue=9;break;
                case(0X0b): KeyValue=8;break;
                case(0X0d): KeyValue=7;break;
                case(0X0e): KeyValue=20;break;
            }
            GPIO_KEY=0xf0;
            switch(GPIO_KEY)
            {
                case(0X70): KeyValue=KeyValue;break;
                case(0Xb0): KeyValue=KeyValue-3;break;
                case(0Xd0): KeyValue=KeyValue-6;break;
                case(0Xe0): KeyValue=KeyValue-9;break;
            }

            if(KeyValue==0 || KeyValue==1 || KeyValue==2 || KeyValue==3 || KeyValue==4 || KeyValue==5 || KeyValue==6 || KeyValue==7 || KeyValue==8 || KeyValue==9)
            {
               keyflag=1;
            }
             while((a<50)&&(GPIO_KEY!=0xf0))
            {
                delay(1000);
                a++;
            }
        }
    }
}
void main()
{
   u16 a=0,b=0,c=0;

   while(1)
   {
         display();
         KeyDown();
         if(keyflag==1)
         {
            for(i=7;i>0;i--)
            {
                                                   wei[i]=wei[i-1];
                                                }
            wei[0]=KeyValue;
            keyflag=0;
         }

         else if(KeyValue==-1)
         {
              for(i=0;i<8;i++)
              wei[i]=0;
              display();
        }

        else if(KeyValue==20)
         {
             a=wei[0]+wei[1]*10+wei[2]*100+wei[3]*1000+wei[4]*10000+wei[5]*100000+wei[6]*1000000+wei[7]*10000000;
             for(i=0;i<8;i++)
             wei[i]=0;
             while(1)
             {
                     display();
                     KeyDown();
                     if(KeyValue==-2) break;
                     if(keyflag==1)
                     {
                        for(i=7;i>0;i--)
                        {wei[i]=wei[i-1];}
                        wei[0]=KeyValue;
                        keyflag=0;
                     }
              }
              b=wei[0]+wei[1]*10+wei[2]*100+wei[3]*1000+wei[4]*10000+wei[5]*100000+wei[6]*1000000+wei[7]*10000000;
             c=a+b;
             wei[0]=c%10;
             wei[1]=c/10%10;
             wei[2]=c/100%10;
             wei[3]=c/1000%10;
             wei[4]=c/10000%10;
             wei[5]=c/100000%10;
             wei[6]=c/1000000%10;
             wei[7]=c/10000000%10;

             display();
        }

        else    if(KeyValue==17)
         {
             a=wei[0]+wei[1]*10+wei[2]*100+wei[3]*1000+wei[4]*10000+wei[5]*100000+wei[6]*1000000+wei[7]*10000000;
             for(i=0;i<8;i++)
             wei[i]=0;
             while(1)
             {
                     display();
                     KeyDown();
                     if(KeyValue==-2) break;
                     if(keyflag==1)
                     {
                        for(i=7;i>0;i--)
                        {wei[i]=wei[i-1];}
                        wei[0]=KeyValue;
                        keyflag=0;
                     }
             }
             b=wei[0]+wei[1]*10+wei[2]*100+wei[3]*1000+wei[4]*10000+wei[5]*100000+wei[6]*1000000+wei[7]*10000000;
             if(a>=b)
             {
               c=a-b;
               wei[0]=c%10;
               wei[1]=c/10%10;
               wei[2]=c/100%10;
               wei[3]=c/1000%10;
               wei[4]=c/10000%10;
               wei[5]=c/100000%10;
               wei[6]=c/1000000%10;
               wei[7]=c/10000000%10;
             }
             if(a<b)
             {
                 u16 e=0;
                 c=b-a;
                wei[0]=c%10;
                wei[1]=c/10%10;
                if(wei[1]==0)
               {
                wei[1]=16;
                e=1;
               }
               wei[2]=c/100%10;
               if(wei[2]==0 && e==0)
                {
                   wei[2]=16;
                    e=1;
                 }
                 wei[3]=c/1000%10;
                    if(wei[3]==0 && e==0)
                    {
                     wei[3]=16;
                     e=1;
                    }
                                wei[4]=c/10000%10;
                    if(wei[4]==0 && e==0)
                    {
                     wei[4]=16;
                     e=1;
                    }
                     wei[5]=c/100000%10;
                   if(wei[5]==0 && e==0)
                   {
                         wei[5]=16;
                         e=1;
                   }
                   wei[6]=c/1000000%10;
                    if(wei[6]==0 && e==0)
                    {
                     wei[6]=16;
                     e=1;
                    }
                     wei[7]=c/10000000%10;
                    if(wei[7]==0 && e==0)
                    {
                     wei[7]=16;
                     e=1;
                    }
                 }
                 display();
           }

          else   if(KeyValue==14)
         {
             a=wei[0]+wei[1]*10+wei[2]*100+wei[3]*1000+wei[4]*10000+wei[5]*100000+wei[6]*1000000+wei[7]*10000000;
             for(i=0;i<8;i++)
             wei[i]=0;
             while(1)
             {
                     display();
                     KeyDown();
                     if(KeyValue==-2) break;
                     if(keyflag==1)
                     {
                        for(i=7;i>0;i--)
                        {wei[i]=wei[i-1];}
                        wei[0]=KeyValue;
                        keyflag=0;
                     }
              }
              b=wei[0]+wei[1]*10+wei[2]*100+wei[3]*1000+wei[4]*10000+wei[5]*100000+wei[6]*1000000+wei[7]*10000000;
             c=a*b;
             wei[0]=c%10;
             wei[1]=c/10%10;
             wei[2]=c/100%10;
             wei[3]=c/1000%10;
             wei[4]=c/10000%10;
             wei[5]=c/100000%10;
             wei[6]=c/1000000%10;
             wei[7]=c/10000000%10;
             display();
         }

         else  if(KeyValue==11)
         {
             a=wei[0]+wei[1]*10+wei[2]*100+wei[3]*1000+wei[4]*10000+wei[5]*100000+wei[6]*1000000+wei[7]*10000000;
             for(i=0;i<8;i++)
             wei[i]=0;
             while(1)
             {
                     display();
                     KeyDown();
                     if(KeyValue==-2) break;
                     if(keyflag==1)
                     {
                        for(i=7;i>0;i--)
                        {wei[i]=wei[i-1];}
                        wei[0]=KeyValue;
                        keyflag=0;
                     }
              }
              b=wei[0]+wei[1]*10+wei[2]*100+wei[3]*1000+wei[4]*10000+wei[5]*100000+wei[6]*1000000+wei[7]*10000000;
             c=a/b;
             wei[0]=c%10;
             wei[1]=c/10%10;
             wei[2]=c/100%10;
             wei[3]=c/1000%10;
             wei[4]=c/10000%10;
             wei[5]=c/100000%10;
             wei[6]=c/1000000%10;
             wei[7]=c/10000000%10;
             display();
         }
     }
}

网友A:
建议看一下有关数码管显示方面的内容,掌握方法了,想怎么显示、怎么移动都可以

网友B:
建一个数组用于数码管显示,比如4位数码管就【4】{;;;} i++

网友C:
不用写这么复杂,改这样就能达目的。
#include"reg51.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define GPIO_KEY P1
//#define GPIO_DIG P0
//u16 a,b,c;
u8 KeyValue;
//u16 keyflag,i;
u8 code smgduan[]={//共阴数码管段码"0~f-."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0x40,0x80};
u8 dat[9];
//u16 wei[8]={0};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KeyDown(void)
{
        static bit sign=0;
        static u8 count=0;
        u8 i;
        P1=0xf0;
        if(P1!=0xf0)
        {
                if(++count>=10 && sign==0)
                {
                        sign=1;
                        switch(P1)
                        {
                                case(0Xe0):KeyValue = 0;break;
                                case(0Xd0):KeyValue = 1;break;
                                case(0Xb0):KeyValue = 2;break;
                                case(0X70):KeyValue = 3;break;
                        }
                        P1=0x0f;
                        switch(P1)
                        {
                                case(0X0e):KeyValue+= 0;break;
                                case(0X0d):KeyValue+= 4;break;
                                case(0X0b):KeyValue+= 8;break;
                                case(0X07):KeyValue+=12;break;
                        }
                        dat[8]=smgduan[KeyValue];
                        for(i=0;i<8;i++)
                                dat[i]=dat[i+1];
                }
        }
        else
        {
                sign=0;
                count=0;
        }
}

void display()
{
        static u8 i=0;
        P0=0x00;
        P2&=0xe3;
        P2|=(i*4);
        P0=dat[i];
        i=++i%8;
}

void main()
{
   while(1)
   {
                KeyDown();
                display();
                delay(1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