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S18B20程序 开机就显示85过一段时间才恢复正常?

楼主(2021-04-15):
51单片机控制DS18B20LCD液晶显示,一开机就显示85过一段时间才恢复正常,主要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上电一瞬间 没有把DS18B20里面的值清除

网友B:
仔细核对时序图,看看延时时间
就是代码延时函数的时间与时序对不上

楼主:
我改了一天了,现在是显示85将近一分钟,然后才正常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核对时序图,看看延时时间
就是代码延时函数的时间与时序对不上

改了一天,现在是显示85将近一分钟然后才正常显示,它的这个是转换温度的那里需要延迟长一点吗

网友C:
可能是时序问题,导致发送指令不准,数据没有及时更新,也有可能是你整个程序延时什么的太长,导致显示第一次温度和第二次温度之间时间太久。

网友D:
查看的你的延迟函数。延迟函数一定要根据你的晶振来写。

网友E:
DS18B20初始显示85,大约维持不到1秒钟是正常的,这是其初始化过程。一般不必处理,也很容易消除。如果显示85时间过长就是你的程序有缺陷造成的。

网友F:
DS18B20初始化的默认值为85。 显示初始值的时间过长,意味着初始化花费了太多时间。

网友G:
DS18B20初始显示85,大约维持不到1秒钟, 我这里也是这个现象, 我还以为是我的代码问题, 看来大家都这样,我就放心了。

网友H:
先初始化ds18b20 在初始化lcd 在主程序while执行之前读一下温度做自检功能。

网友I:
看说明书,初始化没做好。把时序乱改后工作不正常一般持续显示85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