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温度控制电机调速出现问题 附代码

楼主(2021-04-15):
求大佬帮忙解答一下,我的实物运行后,当设置温度低于当前温度启动电机运行系统卡住,无法测量当前温度或者用按键设置最低温度或最高温度。#include <reg52.h>                 //调用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符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号整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65535
#include <intrins.h>

sbit dq   = P1^5;        //18b20 IO口的定义
sbit beep = P1^4;   //蜂鸣器IO口定义
sbit IN1=P2^6;
sbit IN2=P2^5;
sbit ENA=P2^0;

uint temperature ;  //
bit flag_300ms ;

bit flag_lj_en;                 //按键连加使能
bit flag_lj_3_en;         //按键连3次连加后使能  加的数就越大了
uchar key_time,key_value;      //用做连加的中间变量
bit key_500ms  ;

uchar code table_num[]="0123456789abcdefg";

sbit rs=P1^0;         //寄存器选择信号 H:数据寄存器          L:指令寄存器
sbit rw=P1^1;         //寄存器选择信号 H:数据寄存器          L:指令寄存器
sbit e =P1^2;         //片选信号   下降沿触发

uchar menu_1;        //菜单设计的变量
uint t_high = 300,t_low = 100;

sbit relay1 = P1^3;  //温度上限继电器IO口定义
sbit relay2 = P1^6;  //温度下限继电器IO口定义

/***********************1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1ms(uint q)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10;j++);
}

/********************************************************************
* 名称 : delay_uint()
* 功能 : 小延时。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_uint(uint q)
{
        while(q--);
}

/********************************************************************
* 名称 : write_com(uchar com)
* 功能 : 1602命令函数
* 输入 : 输入的命令值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e=0;
        rs=0;
        rw=0;
        P0=com;
        delay_uint(25);
        e=1;
        delay_uint(100);
        e=0;
}

/********************************************************************
* 名称 : write_data(uchar dat)
* 功能 : 1602写数据函数
* 输入 : 需要写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
        e=0;
        rs=1;
        rw=0;
        P0=dat;
        delay_uint(25);
        e=1;
        delay_uint(100);
        e=0;
}

/********************************************************************
* 名称 : write_string(uchar hang,uchar add,uchar *p)
* 功能 : 改变液晶中某位的值,如果要让第一行,第五个字符开始显示"ab cd ef" ,调用该函数如下
                  write_string(1,5,"ab cd ef;")
* 输入 : 行,列,需要输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string(uchar hang,uchar add,uchar *p)
{
        if(hang==1)
                write_com(0x80+add);
        else
                write_com(0x80+0x40+add);
        while(1)
        {
                if(*p == '\0')  break;
                write_data(*p);
                p++;
        }
}

/***********************lcd1602上显示特定的字符************************/
void write_zifu(uchar hang,uchar add,uchar date)
{
        if(hang==1)
                write_com(0x80+add);
        else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a(date);
}

/***********************lcd1602上显示两位十进制数************************/
void write_sfm3_18B20(uchar hang,uchar add,uint date)
{
        if(hang==1)
                write_com(0x80+add);
        else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a(0x30+date/100%10);
        write_data(0x30+date/10%10);
        write_data('.');
        write_data(0x30+date%10);
}

/***********************lcd1602初始化设置************************/
void init_1602()
{
        write_com(0x38);        //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delay_uint(1000);
        write_string(1,0,"   temp:  .        ");
        write_string(2,0,"H:  .   L:  .      ");
        write_zifu(1,12,0xdf);  //显示度
        write_zifu(2,6, 0xdf);  //显示度
        write_zifu(2,14,0xdf);  //显示度

}

/***********************18b20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18b20()
{
        bit q;
        dq = 1;                                //把总线拿高
        delay_uint(1);            //15us
        dq = 0;                                //给复位脉冲
        delay_uint(80);                //750us
        dq = 1;                                //把总线拿高 等待
        delay_uint(10);                //110us
        q = dq;                                //读取18b20初始化信号
        delay_uint(20);                //200us
        dq = 1;
}

/*************写18b20内的数据***************/
void write_18b20(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                                         //写数据是低位开始
                dq = 0;                         //把总线拿低写时间隙开始
                dq = dat & 0x01; //向18b20总线写数据了
                delay_uint(5);         // 60us
                dq = 1;                         //释放总线
                dat >>= 1;
        }
}

/*************读取18b20内的数据***************/
uchar read_18b20()
{
        uchar i,value;
        for(i=0;i<8;i++)
        {
                dq = 0;                         //把总线拿低读时间隙开始
                value >>= 1;         //读数据是低位开始
                dq = 1;                         //释放总线
                if(dq == 1)                 //开始读写数据
                        value |= 0x80;
                delay_uint(5);         //60us        读一个时间隙最少要保持60us的时间
        }
        return value;                 //返回数据
}

/*************读取温度的值 读出来的是小数***************/
uint read_temp()
{
        uint value;
        uchar low;                           //在读取温度的时候如果中断的太频繁了,就应该把中断给关了,否则会影响到18b20的时序
        init_18b20();                   //初始化18b20
        write_18b20(0xcc);           //跳过64位ROM
        write_18b20(0x44);           //启动一次温度转换命令
        delay_uint(50);                   //500us

        init_18b20();                   //初始化18b20
        write_18b20(0xcc);           //跳过64位ROM
        write_18b20(0xbe);           //发出读取暂存器命令

        low = read_18b20();           //读温度低字节
        value = read_18b20();  //读温度高字节

        value <<= 8;                   //把温度的高位左移8位
        value |= low;                   //把读出的温度低位放到value的低八位中
        value *= 0.625;               //转换到温度值 小数
        return value;                   //返回读出的温度 带小数
}

/*************定时器0初始化程序***************/
void time_init()
{
        EA   = 1;                   //开总中断
        TMOD = 0X01;          //定时器0、定时器1工作方式1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允许定时器0定时
}

/********************独立按键程序*****************/
uchar key_can;         //按键值

void key()             //独立按键程序
{
        static uchar key_new;
        key_can = 20;               //按键值还原
        P3 |= 0xf0;
        if(key_500ms == 1)        //连加
        {
                key_500ms = 0;
                key_new = 1;
        }
        if((P3 & 0xf0) != 0xf0)                //按键按下
        {
                delay_1ms(1);                     //按键消抖动
                if(((P3 & 0xf0) != 0xf0) && (key_new == 1))
                {                                                //确认是按键按下
                        key_new = 0;
                        switch(P3 & 0xf0)
                        {
                                case 0xd0: key_can = 3; break;           //得到k1键值
                                case 0xb0: key_can = 2; break;           //得到K2键值
                                case 0x70: key_can = 1; break;           //得到k3键值
                        }
                        flag_lj_en = 1;         //连加使能
                }
        }
        else
        {
                if(key_new == 0)
                {
                        key_new = 1;
                        flag_lj_en = 0;                //关闭连加使能
                        key_value = 0;                //清零
                        key_time = 0;
                }
        }
}

/****************按键显示函数***************/
void key_with()
{
        if(key_can == 1)           //设置键
        {
                menu_1 ++;
                if(menu_1 >= 3)
                {
                        menu_1 = 0;
                }
                if(menu_1 == 0)
                {
                        write_com(0x0c);                //关闭光标
                }
        }
        if(menu_1 == 1)                        //设置高温报警
        {
                if(key_can == 2)
                {
                        if(flag_lj_3_en == 0)
                                t_high ++ ;                //按键按下未松开自动加三次
                        else
                                t_high += 10;        //按键按下未松开自动加三次之后每次自动加10
                        if(t_high > 990)
                                t_high = 990;
                }
                if(key_can == 3)
                {
                        if(flag_lj_3_en == 0)
                                t_high -- ;                //按键按下未松开自动减三次
                        else
                                t_high -= 10;        //按键按下未松开自动减三次之后每次自动减10
                        if(t_high <= t_low)
                                t_high = t_low + 1;
                }
                write_sfm3_18B20(2,2,t_high);
                write_com(0x80+0x40+2);             //将光标移动到秒个位
                write_com(0x0f);                    //显示光标并且闪烁
        }
        if(menu_1 == 2)                        //设置低温报警
        {
                if(key_can == 2)
                {
                        if(flag_lj_3_en == 0)
                                t_low ++ ;                        //按键按下未松开自动加三次
                        else
                                t_low += 10;                //按键按下未松开自动加三次之后每次自动加10
                        if(t_low >= t_high)
                                t_low = t_high - 1;
                }
                if(key_can == 3)
                {
                        if(flag_lj_3_en == 0)
                                t_low -- ;                        //按键按下未松开自动减三次
                        else
                                t_low -= 10;                //按键按下未松开自动加三次之后每次自动加10
                        if(t_low <= 10)
                                t_low = 10;
                }
                write_sfm3_18B20(2,10,t_low);
                write_com(0x80+0x40+10);            //将光标移动到秒个位
                write_com(0x0f);                    //显示光标并且闪烁
        }
}

/****************报警函数***************/
void clock_h_l()
{
        if((temperature <= t_low) || (temperature >= t_high) )
        {
                        beep = ~beep;           //蜂鸣器报警
                if(temperature <= t_low)
                        relay1 = 0;    //打开继电器
                if(temperature >= t_high)
                        relay2 = 0;    //打开继电器
        }
        else
        {
                beep = 1;
                relay1 = 1;    //关闭继电器
                relay2 = 1;    //关闭继电器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
        unsigned 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比较函数,通过温度值的比较设置电机的转速*/
void Compare()
{
        unsigned int i=0;
        unsigned char j;

        if((temperature-t_high>=0) && (temperature-t_high<2))   //以两度为一个温差范围,并设温度范围索引
        {
                j=0;
        }
        else if((temperature-t_high>=2) &&(temperature-t_high<4))
        {
                j=1;
        }
        else if((temperature-t_high>=4) &&(temperature-t_high<6))
        {
                j=2;
        }
        else if(temperature-t_high>=6)
        {
                j=3;
        }
        else if(temperature-t_high<0)
        {
                j=4;
        }
        switch(j)                  //根据温度索引设置电机转速
        {
                case 0:
                IN1=1;
                                IN2=0;
                                  for(i=0;i<200;i++)
                              {
                                        ENA=1;
                                     delay(20);
                                  ENA=0;
                                        delay(30);
                                }
                                break;

                case 1:
                        IN1=1;
                                IN2=0;
                                  for(i=0;i<200;i++)
                              {
                                        ENA=1;
                                     delay(30);
                                  ENA=0;
                                        delay(30);
                                }
                                break;

                case 2:
                IN1=1;
                                IN2=0;
                                  for(i=0;i<200;i++)
                              {
                                        ENA=1;
                                     delay(55);
                                  ENA=0;
                                        delay(30);
                                }
                                break;

                case 3:
                        IN1=1;
                                IN2=0;
                              ENA=1;
                break;
                case 4:
                        IN1=0;
                                IN2=0;
                              ENA=0;
                                break;

                default:break;
        }
}
/****************主函数***************/
void main()
{
        init_1602();                    //1602初始化
        time_init();                    //初始化定时器
        while(1)
        {

                if(flag_300ms == 1)                //300ms 处理一次温度程序
                {
                        flag_300ms = 0;
                        temperature = read_temp();        //先读出温度的值
                        clock_h_l();                          //报警函数
                        write_sfm3_18B20(1,8,temperature);
                }
                key();                                        //按键程序
                if(key_can < 10)
                {
                        key_with();
                        Compare();

                }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0_int()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value;
        TH0 = 0x3c;
        TL0 = 0xb0;     // 50ms
        value ++;
        if(value % 6 == 0)
        {
                flag_300ms = 1;           //300ms
                value = 0;
        }
        if(flag_lj_en == 1)           //按下按键使能
        {
                key_time ++;
                if(key_time >= 10) //500ms
                {
                        key_value ++;
                        if(key_value > 3)
                        {
                                key_value = 10;
                                flag_lj_3_en = 1; //3次后1.5秒连加大些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