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2个HC-SR505人体红外模块怎么感应人进出?求思路

楼主(2021-04-15):
这个模块买了两块,怎么感应人进出,然后在数码管上加减?

网友A:
用HC-SR505人体红外模块不行,感应区域太大了,建议你在门的两边安装两对红外发射与接收管对射,只要有人通过就会遮挡红外信号产生中断,根据中断的先后顺序判断人员进出。

网友B:
如果
感应开关1=1
感应开关2=0
延时
感应开关2=1
感应开关1=0
就是进门

如果
感应开关1=0
感应开关2=1
延时
感应开关1=1
感应开关2=0
就是出门

还有一点的是人体感应开关已经是模块,不利于设计的
如果非要用模块,娱乐一下
下一步就是学习这个模块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HC-SR505人体红外模块不行,感应区域太大了,建议你在门的两边安装两对红外发射与接收管对射,只要有人通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
感应开关1=1
感应开关2=0

好的,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HC-SR505人体红外模块不行,感应区域太大了,建议你在门的两边安装两对红外发射与接收管对射,只要有人通 ...

那SR501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