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flash内存是否写入过数据

楼主(2021-04-16):
求教。我想将设备的初始化数据写入到w25q128这款flash内存中,但因为初始化的数据不是永远不变的,个人可以根据需要修改,然后将新的数据保存。

所以我想做一个初始化判断,如果芯片没有写入过数据,那么导入初始化数据,如果写入过数据,那么就读取写入的数据。
已知w25q128这款芯片初始状态时,每一位存储的都是1。所以我做了一个简单的判断,但是我觉得不是特别保险。
请问有没有人做过这方面,有更好的方案。谢谢分享。
下面是我的代码:
u8 datatemp[8];
        W25QXX_Read((u8*)datatemp,0X000000,8); //起始地址0号扇区,读取数据,并赋值给datatemp数组
if(datatemp[0]!=0XFF)  //不等于0xFF,说明有用户保存的数据,那么不再初始化
{
}
else //等于0xFF=》进行初始化设置
{
}

网友A:
真正的储存由第二个扇区开始,第一扇区留着做记号,每次程序判断时就去读那个记号就好,有记号就写过,没记号就没写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正的储存由第二个扇区开始,第一扇区留着做记号,每次程序判断时就去读那个记号就好,有记号就写过,没记 ...

了解了,您这个方式比我的做法好很多。谢谢

网友B:
方法其实有很多,楼上已提供了一种方法。再比如你保存的数据在某范围之内,读取后判断其是否在有效范围之内,否则无效就写入新数据。亦或用数据串的形式保存,加入一个字节的验证码更保险。

网友C:
想知道有没有写过,就是做标记,你可以将新器件先写满0或1。
但这种办法也有问题,比如你写满了0或1而你新写的也正好是全0或1.....
所以要根据自己的实际要求去做。要是写文档什么的搞个标记有个意思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法其实有很多,楼上已提供了一种方法。再比如你保存的数据在某范围之内,读取后判断其是否在有效范围之内 ...

您的这种加校验位的方法确实更加的严谨,能够更好的防止意外情况的发生。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