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红外发射管供电的问题,求指导

楼主(2021-04-16):
系统供电为5V,有个红外灯管,有个接收红外信号的传感器,传感器的输出电压几百uV,红外灯管要求5V,要控制其5Hz的频率闪烁,而且最重要的是要求电压稳定不变。因为红外的功率很大,亮的时候电流为150mA,所以我之前是用了两个ldo,都是5V转3.3的(最早的红外灯管是3.3V的,效果不好,所以换的5V),但是现在用了5V的红外灯管,应该怎么设计供电呢?直接用开关电路害怕电源不稳定啊,而且害怕对传感器这一方供电有影响。。大神们有什么建议吗?本人水平不高,还望诸位不要见笑。

网友A:
DC to DC
所谓的直接用开关电源怕电源不稳定是出于何原因

网友B:
不知道用的啥供电,建议:1,这种对射占空比调低一点,不影响结果的。2,控制一下,不要同时亮。然后,你测一下,看看有多大影响啊。另外,我觉得3.3的红外管效果不好是设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用的啥供电,建议:1,这种对射占空比调低一点,不影响结果的。2,控制一下,不要同时亮。然后,你测 ...

端子板上的h7550-1输出的5V,用这个供电的。3.3的红外功率小了,想要红外强度高一点的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 to DC
所谓的直接用开关电源怕电源不稳定是出于何原因

灯的导通电流(~150 mA)较大,所以我怕灯的开关脉冲会有影响

网友C:
5V LDO去掉不要,发射管改用输入电源供电,150mA恒流驱动发射管。

网友D:
1红外发射管能不能串一个大一点的电阻,减少导通时候的电流。 2.闪烁频率能不能加快,或者闪烁频率不变,导通的时间(占空比)减小。就这两点,其他的我也不会了,理论上只要你的电源方案能够提供足够大的电流,是不会影响到电压的稳定性的

网友E:
5V的话可以直接加LC滤波电路直接供给红外管,只要电容设置合理,电源余量足够,150MA5V脉冲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1红外发射管能不能串一个大一点的电阻,减少导通时候的电流。 2.闪烁频率能不能加快,或者闪烁频率不变,导 ...

这个红外灯管的里边是个电热丝,不能当普通的LED用,手册上都是这么用的,不用加限流电阻,闪烁频率太快的灯管还没达到最亮就已经灭了,对后边的影响很大。让它灭的原因就是考虑到寿命功耗问题,这东西一直亮发热还挺严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5V的话可以直接加LC滤波电路直接供给红外管,只要电容设置合理,电源余量足够,150MA5V脉冲不是问题。

主要怕的是这个红外亮度不均衡,还是想专门弄个ldo

楼主:
引用 网友C:
5V LDO去掉不要,发射管改用输入电源供电,150mA恒流驱动发射管。

5V没法去,现在做的是个模块,此处供电和其它产品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