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定时器中断问题

楼主(2021-04-16):
1:单片机定时器中段时间为1ms,我在里面写一个1s的延时函数是不是执行完1s后跳出中段还是1ms后直接跳出中段不等待1s延时程序执行完?

2:要是我在里面写一个while为真了,是不是在中段里死循环了不回到主程序中了。

网友A:
1.一般进入中断是有清标志位工作,你如果没清,那就不会出现你说的情况。2.中断程序不执行完 是不会执行主程序的。

网友B:
单片机定时器中断1MS,那么中断1000次就是1S,当等于CNT=1000时,你需要清零CNT=0,否则一直加下去

网友C:
1,会在中断内执行完1S延时,再退出中断
2,会死循环

网友D:
中断里面放delay,进中断后delay完程序才能跑出来到主程序

网友E:
中断就像你正在看书,突然来了个电话,你要接完电话才能接着看书,接电话就是中断处理,如果电话一直不挂就像进入了while,是出不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