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码管集成编译不成功,求助

楼主(2021-04-16):
数码管集成编译不成功,求助
/**
* @file            FD612.C           数码管显示驱动芯片 客户代码
* @brief       FD612 的驱动
* @author      ywaby
* @version     1B3
* @date            2014-03-31
* @note
* @details
* @copyright   Copyright (c) 2013 by FUZHOU FUDA HISI MICROELECTRONICS CO.,LTD.
*/

#include"FD612.H"
/** @addtogroup FD612_DRIVER FD612 驱动
  @{
*/
#define         FD612_DELAY_LOW                             FD612_DELAY_1US         ///<时钟低电平延时
#define                FD612_DELAY_HIGH                      FD612_DELAY_1US                            ///<时钟高电平延时
#define          FD612_DELAY_WAIT                                FD612_DELAY_1US                                        ///<数据读取等待时间
#define                FD612_DELAY_SU_STA      FD612_DELAY_1US                                        ///<起始信号建立时间
#define                FD612_DELAY_HD_STA      FD612_DELAY_1US                                        ///<起始信号保持时间
#define                FD612_DELAY_SU_STO      FD612_DELAY_1US                                        ///<停止信号建立时间

/** @addtogroup  FD612_FUNCTION  函数
  @{
*/
/** @addtogroup  FD612_COMMUNICATION  通信时序
  @{
*/
/**
*  @brief  启动FD612通信
*  @param  void
*  @return void
*  @note   在SCL高电平期间捕获到SDA的下降沿,FD612开始通信
*/
static void FD612_Start( void )
{
        FD612_SDA_SET;
        FD612_SCL_SET;
        FD612_SDA_D_OUT;                                 //设置SDA为输出方向
        FD612_SCL_D_OUT;                                 //设置SCL为输出方向
        FD612_DELAY_SU_STA;
        FD612_SDA_CLR;                                         //发送起始信号
        FD612_DELAY_HD_STA;
        FD612_SCL_CLR;
        FD612_DELAY_LOW;
}

/**
*  @brief  停止FD612通信
*  @param  void
*  @return void
*  @note   在SCL高电平期间捕获到SDA的上升沿,FD612停止通信
*/
static void FD612_Stop( void )
{
         FD612_SCL_SET;                                          /* 设置SCL为高电平 */
        FD612_SDA_CLR;                                          /* 设置SDA为低电平 */
        FD612_SDA_D_OUT;                                  /* 设置SDA为输出方向 */
        FD612_DELAY_SU_STO;                                  /* 停止信号建立时间: */
        FD612_SDA_SET;                                          /* 设置SDA为高电平 */
        FD612_SDA_D_IN;                                          /* 设置SDA为输入方向 */
}
/**
*  @brief  发送一个字节数据给FD612,并读取应答位
*  @param  dat 发送的一字节数据
*  @retval  bit
*  @return 读取的ACK应答位
*  @note   数据传输低位在前,高位在后
*/
static bit FD612_WrByte( uint8 dat )
{
        uint8 i;                                        /* 移位写出的位数寄存器 */
  bit ACKTemp=0;
        FD612_SDA_D_OUT;                        /* 设置SDA为输出方向 */
        for( i = 0; i != 8; i++ )            /* 输出8 bit的数据 */
        {
                if( dat & 0x80 )
                {
                    FD612_SDA_SET;                    /* 设置SDA为高电平 */
                }
                else
                {
                    FD612_SDA_CLR;                        /* 设置SDA为低电平 */
                }
  FD612_SCL_SET;                                /* 设置SCL为高电平 */
  dat <<= 1;                                        /* 输出数据右移一位,数据从高到低的输出 */
  FD612_DELAY_HIGH;           /* SCL时钟高电平时间:*/
  FD612_SCL_CLR;                                /* 设置SCL为低电平 */
  FD612_DELAY_LOW;
        }
  //////读取ACK位/////
  FD612_SDA_SET;                                 /* 设置SDA为高电平 */
  FD612_SDA_D_IN;                                    /* 设置SDA为输入方向 */
  FD612_SCL_SET;                                          /* SCL时钟的高电平时间:*/
  if(FD612_SDA_IN==0) ACKTemp=0; /* 读入1 bit值 */
  else ACKTemp=1;
  FD612_DELAY_HIGH;                 /* SCL时钟高电平时间*/
  FD612_SCL_CLR;                                      /* SCL时钟的低电平*/
  FD612_DELAY_LOW;
  return  ACKTemp ;
}
/**
*  @brief  从FD612读取一个字节数据
*  @param  MSACK 发送的ACK值 发送不应答位 ACK=1;发送应答位 ACK=0
*  @retval  uint8
*  @return 读取的一字节数据
*  @note   数据传输高位在前,低位在后
*/
static uint8  FD612_RdByte( bit MSACK )
{
        uint8 i;
        uint8 dat=0;                   /* 移位读入的位数寄存器i */
        FD612_SDA_SET;                             /* 设置SDA为高电平 */
        FD612_SDA_D_IN;                             /* 设置SDA为输入方向 */
        for( i = 0; i != 8; i++ )                 /* 读入8 bit的数据 */
        {
                FD612_SCL_SET;                                      /* 设置SCL为高电平 */
                FD612_DELAY_HIGH;                               /* SCL时钟高电平时间:*/
                 dat <<= 1;                                          /* 读入数据右移一位,数据从高到低的读入 */
                if( FD612_SDA_IN ) dat++;                 /* 读入1 bit值 */
                FD612_SCL_CLR;                                        /* 设置SCL为低电平 */
                FD612_DELAY_LOW;
        }
   //////发送ACK位/////
  if(MSACK==0)             /* 发送ACK应答位*/
    FD612_SDA_CLR;
  else FD612_SDA_SET;
        FD612_SDA_D_OUT;             /* 设置SDA为输出方向 */
        FD612_SCL_SET;                                 /* 设置SCL为高电平 */
        FD612_DELAY_HIGH;                         /* SCL 时钟高电平时间:*/
        FD612_SCL_CLR;                                 /* 设置SCL为低电平 */
        FD612_DELAY_LOW;
        return dat;                                                         /* 返回接收到的数据 */
}
/* @} FD612_COMMUNICATION */
/** @addtogroup  FD612_API_FUNTION  应用函数
  @{
*/
/**
*  @brief  向FD612发送一字节的命令
*  @param  CMD 发送一字节的命令
*  @return void
*  @note   CMD是控制命令中的宏
*  @par Example
*  @code
*  FD612_Command(FD612_7SEG_CMD);
*  @endcode
*/
void FD612_Command( uint8 CMD )
{
        FD612_Start();
        FD612_WrByte(CMD);
        FD612_Stop();
}
/**
*  @brief  刷新FD612的显示数据
*  @param  void
*  @return void
*  @note   使用该函数需要打开 FD612_DISP_BUFF_EN
*/
void FD612_DispDataRefresh(void)
{
        uint8 i;
        FD612_Command(FD612_ADDR_INC_DIGWR_CMD);
        FD612_Start();
        FD612_WrByte(FD612_DIGADDR_WRCMD|FD612_DISP_MIN_ADDR) ;
        for(i=FD612_DISP_MIN_ADDR;i<=FD612_DISP_MAX_ADDR;i++)
                FD612_WrByte(FD612_DispBuff.DispData[i]) ;[/i][i]
        FD612_Stop();
}
/**
*  @brief  刷新FD612的相关数据
*  @param  void
*  @return void
*  @note
*  @note   使用该函数需要打开 FD612_DISP_BUFF_EN
*/
void FD612_Refresh(void)
{
        FD612_Command(FD612_DispBuff.DispSEG_MODE);
        FD612_DispDataRefresh();
        FD612_Command(FD612_DispBuff.DispState);
}
/* @} FD612_API_FUNTION */
#if FD612_DECODE_TAB_EN!=0

#define FD612_DECODE_TAB_NUM 64///<FD612_DecodeTab[]的字符个数
typedef struct
{
        uint8 Character; ///<字符
        uint8 Bitmap;     ///<字符对应的码值
} Struct_LED_Bitmap; ///<数码管的码值和字符的对应结构体,用于查表
///<数码管的码值和字符的对应表格,用于查表
Struct_LED_Bitmap FD612_DecodeTab[FD612_DECODE_TAB_NUM] = {
{'0', FD612_DISP_0_DATA}, {'1', FD612_DISP_1_DATA}, {'2', FD612_DISP_2_DATA}, {'3', FD612_DISP_3_DATA},
    {'4', FD612_DISP_4_DATA}, {'5', FD612_DISP_5_DATA}, {'6', FD612_DISP_6_DATA}, {'7', FD612_DISP_7_DATA},
    {'8', FD612_DISP_8_DATA}, {'9', FD612_DISP_9_DATA}, {'a', FD612_DISP_a_DATA}, {'A', FD612_DISP_A_DATA},
    {'b', FD612_DISP_b_DATA}, {'B', FD612_DISP_B_DATA}, {'c', FD612_DISP_c_DATA}, {'C', FD612_DISP_C_DATA},
    {'d', FD612_DISP_d_DATA}, {'D', FD612_DISP_D_DATA}, {'e', FD612_DISP_e_DATA}, {'E', FD612_DISP_E_DATA},
    {'f', FD612_DISP_f_DATA}, {'F', FD612_DISP_F_DATA}, {'g', FD612_DISP_g_DATA}, {'G', FD612_DISP_G_DATA},
    {'h', FD612_DISP_h_DATA}, {'i', FD612_DISP_i_DATA}, {'j', FD612_DISP_j_DATA}, {'k', FD612_DISP_k_DATA},
    {'l', FD612_DISP_l_DATA}, {'m', FD612_DISP_m_DATA}, {'n', FD612_DISP_n_DATA}, {'o', FD612_DISP_o_DATA},
    {'p', FD612_DISP_p_DATA}, {'q', FD612_DISP_q_DATA}, {'r', FD612_DISP_r_DATA}, {'s', FD612_DISP_s_DATA},
    {'t', FD612_DISP_t_DATA}, {'u', FD612_DISP_u_DATA}, {'v', FD612_DISP_v_DATA}, {'w', FD612_DISP_w_DATA},
    {'x', FD612_DISP_x_DATA}, {'y', FD612_DISP_y_DATA}, {'z', FD612_DISP_z_DATA},
    {'H', FD612_DISP_H_DATA}, {'I', FD612_DISP_I_DATA}, {'J', FD612_DISP_J_DATA}, {'K', FD612_DISP_K_DATA},
    {'L', FD612_DISP_L_DATA}, {'M', FD612_DISP_M_DATA}, {'N', FD612_DISP_N_DATA}, {'O', FD612_DISP_O_DATA},
    {'P', FD612_DISP_P_DATA}, {'Q', FD612_DISP_Q_DATA}, {'R', FD612_DISP_R_DATA}, {'S', FD612_DISP_S_DATA},
    {'T', FD612_DISP_T_DATA}, {'U', FD612_DISP_U_DATA}, {'V', FD612_DISP_V_DATA}, {'W', FD612_DISP_W_DATA},
    {'X', FD612_DISP_X_DATA}, {'Y', FD612_DISP_Y_DATA}, {'Z', FD612_DISP_Z_DATA},
};

/**
*  @brief  数码管的查表函数
*  @param  cTemp 查找的字符
*  @retval uint8
*  @return 字符对应的数码管码值
*  @note   使用该函数需要打开 FD612_DECODE_TAB_EN
*  @par Example
*  @code
*  char CTmp;
*  CTmp=DispGetCode('S');
*  @endcode
*/

uint8 DispGetCode(char cTemp)
{
        uint8 i, Bitmap=0x00;
        for(i=0; i<FD612_DECODE_TAB_NUM; i++)
        {
                if(FD612_DecodeTab[i].Character == cTemp)[/i][i]
                {
                        Bitmap = FD612_DecodeTab[i].Bitmap;[/i][i]
                        break;
                }
        }
        return Bitmap;
}
#endif
#if FD628_NEGA_DISP==0
typedef struct
{
        uint8 NegaAddr; ///<对应的共阴数码管数据地址
        uint8 BitAddr;     ///<对应段地址
} Struct_PotiveTNage_Bitmap; ///<数码管的码值和字符的对应结构体,用于查表
///<共阳对应共阴的表格,用于查表,根据具体的应用电路进行修改
Struct_PotiveTNage_Bitmap FD612_PotiveTNage_Bitmap[12][8] = {
    { {0x04,0x01},{0x05,0x01},{0x06,0x01},{0x07,0x01},  {0x08,0x01},{0x09,0x01},{0x0a,0x01},{0x0b,0x01}},
    { {0x04,0x02},{0x05,0x02},{0x06,0x02},{0x07,0x02},  {0x08,0x02},{0x09,0x02},{0x0a,0x02},{0x0b,0x02}},
    { {0x04,0x04},{0x05,0x04},{0x06,0x04},{0x07,0x04},  {0x08,0x04},{0x09,0x04},{0x0a,0x04},{0x0b,0x04}},
    { {0x04,0x08},{0x05,0x08},{0x06,0x08},{0x07,0x08},  {0x08,0x08},{0x09,0x08},{0x0a,0x08},{0x0b,0x08}},

    { {0x00,0x01},{0x01,0x01},{0x02,0x01},{0x03,0x01},  {0x08,0x10},{0x09,0x10},{0x0a,0x10},{0x0b,0x10}},
    { {0x00,0x02},{0x01,0x02},{0x02,0x02},{0x03,0x02},  {0x08,0x20},{0x09,0x20},{0x0a,0x20},{0x0b,0x20}},
    { {0x00,0x04},{0x01,0x04},{0x02,0x04},{0x03,0x04},  {0x08,0x40},{0x09,0x40},{0x0a,0x40},{0x0b,0x40}},
    { {0x00,0x08},{0x01,0x08},{0x02,0x08},{0x03,0x08},  {0x08,0x80},{0x09,0x80},{0x0a,0x80},{0x0b,0x80}},

    { {0x00,0x10},{0x01,0x10},{0x02,0x10},{0x03,0x10},  {0x04,0x10},{0x05,0x10},{0x06,0x10},{0x07,0x10}},
    { {0x00,0x20},{0x01,0x20},{0x02,0x20},{0x03,0x20},  {0x04,0x20},{0x05,0x20},{0x06,0x20},{0x07,0x20}},
    { {0x00,0x40},{0x01,0x40},{0x02,0x40},{0x03,0x40},  {0x04,0x40},{0x05,0x40},{0x06,0x40},{0x07,0x40}},
    { {0x00,0x80},{0x01,0x80},{0x02,0x80},{0x03,0x80},  {0x04,0x80},{0x05,0x80},{0x06,0x80},{0x07,0x80}}
};

/** @addtogroup FD612_API_FUNTION
  @{
*/

/** @addtogroup FD612_PT_API 共阳数码管应用函数
  @{
*/
  /**
*  @brief  共阳数码管的某一位写入显示数据
*  @param  Addr 共阳数码管的位
*  @param  Dat   显示的数据
*  @retval void
*  @return
*  @note   使用该函数需要打开 FD612_DECODE_TAB_EN FD612_DISP_BUFF_EN FD628_NEGA_DISP
*  @par Example
*  @code
*  PotiveTNage(1,0X3F); //第一位数码管显示‘0’
*  @endcode
*/
void FD612_PotiveTNage(uint8 Addr,uint8 Dat){
  uint8 i;
  for(i=0;i<8;i++){
    if(Dat&(0x01<<i))
      FD612_DispBuff.DispData[FD612_PotiveTNage_Bitmap[Addr][i].NegaAddr]|=FD612_PotiveTNage_Bitmap[Addr][i].BitAddr;[/i][/i][i][i]
    else
      FD612_DispBuff.DispData[FD612_PotiveTNage_Bitmap[Addr][i].NegaAddr]&=(~FD612_PotiveTNage_Bitmap[Addr][i].BitAddr);   [/i][/i][i][i]
  }
}
  /**
*  @brief FD612 某个显示地址开始显示相应的字符串
*  @param  Addr 字符串显示的起始地址
*  @param  PStr 指向相应的字符串
*  @retval uint8
*  @return 返回函数执行结果,0为执行成功,1为起始地址超出最大地址
*  @note   使用该函数需要打开 FD612_DECODE_TAB_EN
*  @par Example
*  @code
*  FD612_DispString(FD612_DIG3_ADDR,"FD612");
*  @endcode
*/
#if FD612_DECODE_TAB_EN!=0
uint8 FD612_DispString( uint8 Addr,char *PStr)
{
        uint8 i;
        if (Addr>FD612_DISP_MAX_ADDR)return 1;
         for(i=0;i+Addr<=FD612_DISP_MAX_ADDR;i++)
        {
                if(PStr[i]=='\0')break;//判断是否到达字符串的尾部[/i][i]
    FD612_PotiveTNage(i+Addr,DispGetCode(PStr[i]));[/i][i]
        }
  FD612_Refresh();
  return 0;
}
#endif
#else
/* @} FD612_PT_API */
/** @addtogroup FD612_NG_API 共阴数码管应用函数
  @{
*/
/**
*  @brief  向共阴数码管某个显示地址写入一字节的显示数据
*  @param  Addr      写入的显示地址
*  @param  DispData  写入的显示数据
*  @return void
*  @note 地址固定方式写入显示数据
*  @par Example
*  @code
*  FD612_SingleDisp(FD612_DIG3_ADDR,FD612_DISP_0);
*  @endcode
*/
void FD612_SingleDisp(uint8 Addr,uint8 DispData)
{
        FD612_Command(FD612_ADDR_STATIC_DIGWR_CMD);
        FD612_DispBuff.DispData[Addr]=DispData;
        FD612_Start();
        FD612_WrByte(FD612_DIGADDR_WRCMD|Addr ) ;
        FD612_WrByte(DispData ) ;
        FD612_Stop();
}

  /**
*  @brief FD612 某个显示地址开始显示相应的字符串
*  @param  Addr 字符串显示的起始地址
*  @param  PStr 指向相应的字符串
*  @retval uint8
*  @return 返回函数执行结果,0为执行成功,1为起始地址超出最大地址
*  @note   使用该函数需要打开 FD612_DECODE_TAB_EN
*  @par Example
*  @code
*  FD612_DispString(FD612_DIG3_ADDR,"FD612");
*  @endcode
*/
#if FD612_DECODE_TAB_EN!=0
uint8 FD612_DispString( uint8 Addr,char *PStr)
{
        uint8 i;
        if (Addr>FD612_DISP_MAX_ADDR)return 1;
        FD612_Command(FD612_ADDR_INC_DIGWR_CMD);
        FD612_Start();
        FD612_WrByte(FD612_DIGADDR_WRCMD|Addr) ;
        for(i=0;i+Addr<=FD612_DISP_MAX_ADDR;i++)
        {
                if(PStr[i]=='\0')break;//判断是否到达字符串的尾部[/i][i]
                FD612_DispBuff.DispData[i+Addr]=DispGetCode(PStr[i]);[/i][i]
                FD612_WrByte(FD612_DispBuff.DispData[i+Addr]) ;
        }
        FD612_Stop();
        return 0;
}
#endif
/* @} FD612_NG_API */
#endif
/**
*  @brief  初始化FD612
*  @param  void
*  @return void
*  @note 用户程序开始时调用该函数对FD612进行初始化
*  @note 用户可以根据需要进行修改
*  @par Example
*  @code 共阴参考
  uint8 i;
  FD612_8SEG_MODE;
  for(i=0;i<12;i++){
    FD612_DispBuff.DispData[i]= 0X00;[/i][i]
  }
   FD612_DispBuff.DispData[FD612_DIG1_ADDR]=FD612_DISP_F;
   FD612_DispBuff.DispData[FD612_DIG2_ADDR]=FD612_DISP_d;
  FD612_DispString(FD612_DIG3_ADDR,"612");
  FD612_DispStateWr(FD612_INTENS8|FD612_DISP_ON);
  FD612_Refresh();
*   @endcode
*   @code 共阳参考
  uint8 i;
  FD612_8SEG_MODE;
  for(i=0;i<12;i++){
    FD612_DispBuff.DispData[i]= 0X00;[/i][i]
  }
FD612_PotiveTNage(FD612_DIG1_ADDR,FD612_DISP_F);
FD612_PotiveTNage(FD612_DIG2_ADDR,FD612_DISP_d);
  FD612_DispString(FD612_DIG3_ADDR,"612");
  FD612_DispStateWr(FD612_INTENS8|FD612_DISP_ON);
  FD612_Refresh();
*  @endcode
*/

  void FD612_Init( void)//<共阳参考
{

}
/* @} FD612_API_FUNTION */
/* @} FD612_FUNTION */
/* @} FD612_DRIVER */

/******************* (C) COPYRIGHT 2013 FDHISI *****END OF FILE****/

//海矽数显宝移植生成
#ifndef __FD612_H__
#define __FD612_H__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C12LE5A60S2.H"

typedef char sint8;
typedef short int sint16;
typedef long int sint32;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short uint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uint32;
typedef bit boolean;                        //bit可用unsigned char 替代
typedef bit BOOLEAN;                        //bit可用unsigned char 替代

//DelayConfig2:适用于2线协议的配置, 例如:FD632
//时钟:11.0592MHz
//8051指令集:STC-Y3
//适用单片机:STC12Cxx/STC12LExx/STC11Fxx/STC11Lxx/STC10Fxx/STC10Lxx等
#define DELAY {unsigned char i;_nop_();i = 16;while (--i);} ///<延时时序宏,控制SCL以及SDA的速率,建议在5uS以上

//IoConfig2:适用于2线协议的配置, 例如:FD632
sbit I2C_SCL = P0 ^ 0;
sbit I2C_SDA = P0 ^ 1;

#define FD612_SCL_SET   {I2C_SCL = 1;}    ///<将SCL设置为高电平
#define FD612_SCL_CLR   {I2C_SCL = 0;}    ///<将SCL设置为低电平
#define FD612_SCL_D_OUT {}                ///<设置SCL为输出方向,对于双向I/O需切换为输出

#define FD612_SDA_SET   {I2C_SDA = 1;}    ///<将SDA设置为高电平
#define FD612_SDA_CLR   {I2C_SDA = 0;}    ///<将SDA设置为低电平
#define FD612_SDA_IN    {I2C_SDA = 1;}    ///<当SDA设为输入方向时,读取的电平值
#define FD612_SDA_D_OUT {}                ///<设置SDA为输出方向,对于双向I/O需切换为输出,建议不要设置成推挽,避免ACK处的阶梯状波形出现。
#define FD612_SDA_D_IN  I2C_SDA           ///<设置SDA为输入方向,对于双向I/O需切换为输入

//数码管码字定义,可根据相应硬件连接对应
#define DISP_BIT_A  (1<<0)    //<对应A段,根据硬件的连接配置
#define DISP_BIT_B  (1<<1)    //<对应B段,根据硬件的连接配置
#define DISP_BIT_C  (1<<2)    //<对应C段,根据硬件的连接配置
#define DISP_BIT_D  (1<<3)    //<对应D段,根据硬件的连接配置
#define DISP_BIT_E  (1<<4)    //<对应E段,根据硬件的连接配置
#define DISP_BIT_F  (1<<5)    //<对应F段,根据硬件的连接配置
#define DISP_BIT_G  (1<<6)    //<对应G段,根据硬件的连接配置
#define DISP_BIT_DP (1<<7)    //<对应dp段,根据硬件的连接配置

/********FD612.C的内部宏定义 *********/
#define        FD612_DELAY_1US                        DELAY        ///< 延时的宏定义,最小延时时间为1uS
#define FD628_NEGA_DISP                        1                ///<1为共阴数码管,0为共阳数码管
#define        FD612_DECODE_TAB_EN                1                ///<是否开启FD612_DecodeTab[]功能 0为关闭,关闭该功能可以省CODE
#define        FD612_COMBINA_SW_EN     1                 ///<是否开启组合键功能 0为关闭,关闭该功能可以省RAM

/* @} FD612_REMOVE_CHANGE */
/**
* @addtogroup  FD612_REMOVE_CHANGEABLE   可以修改
* 根据应用需要进行相应的修改
* 可以修改的函数 FD612_Init();FD612_Refresh();
* @{
*/
/* @} FD612_REMOVE_CHANGEABLE */
/* @} FD612_REMOVE */
/** @addtogroup  FD612_APP 应用相关
  * @{
*/
/** @addtogroup  FD612_APP_MACRO   宏定义
  * @{
*/

/* ********数码管显示字符宏定义 ******** */
#define FD612_DISP_NONE_DATA 0X00
#define FD612_DISP_0_DATA  DISP_BIT_A|DISP_BIT_B|DISP_BIT_C|DISP_BIT_D|DISP_BIT_E|DISP_BIT_F
#define FD612_DISP_1_DATA  DISP_BIT_B|DISP_BIT_C
#define FD612_DISP_2_DATA  DISP_BIT_A|DISP_BIT_B|DISP_BIT_D|DISP_BIT_E|DISP_BIT_G
#define FD612_DISP_3_DATA  DISP_BIT_A|DISP_BIT_B|DISP_BIT_C|DISP_BIT_D|DISP_BIT_G
#define FD612_DISP_4_DATA  DISP_BIT_B|DISP_BIT_C|DISP_BIT_F|DISP_BIT_G
#define FD612_DISP_5_DATA  DISP_BIT_A|DISP_BIT_C|DISP_BIT_D|DISP_BIT_F|DISP_BIT_G
#define FD612_DISP_6_DATA  DISP_BIT_A|DISP_BIT_C|DISP_BIT_D|DISP_BIT_E|DISP_BIT_F|DISP_BIT_G
#define FD612_DISP_7_DATA  DISP_BIT_A|DISP_BIT_B|DISP_BIT_C
#define FD612_DISP_8_DATA  DISP_BIT_A|DISP_BIT_B|DISP_BIT_C|DISP_BIT_D|DISP_BIT_E|DISP_BIT_F|DISP_BIT_G
#define FD612_DISP_9_DATA  DISP_BIT_A|DISP_BIT_B|DISP_BIT_C|DISP_BIT_D|DISP_BIT_F|DISP_BIT_G
#define FD612_DISP_A_DATA  DISP_BIT_A|DISP_BIT_B|DISP_BIT_C|DISP_BIT_E|DISP_BIT_F|DISP_BIT_G
#define FD612_DISP_a_DATA  DISP_BIT_A|DISP_BIT_B|DISP_BIT_C|DISP_BIT_D|DISP_BIT_E|DISP_BIT_G
#define FD612_DISP_B_DATA  DISP_BIT_A|DISP_BIT_B|DISP_BIT_C|DISP_BIT_D|DISP_BIT_E|DISP_BIT_F|DISP_BIT_G
#define FD612_DISP_b_DATA  DISP_BIT_C|DISP_BIT_D|DISP_BIT_E|DISP_BIT_F|DISP_BIT_G
#define FD612_DISP_C_DATA  DISP_BIT_A|DISP_BIT_D|DISP_BIT_E|DISP_BIT_F
#define FD612_DISP_c_DATA  DISP_BIT_D|DISP_BIT_E|DISP_BIT_G
#define FD612_DISP_d_DATA  DISP_BIT_B|DISP_BIT_C|DISP_BIT_D|DISP_BIT_E|DISP_BIT_G
#define FD612_DISP_D_DATA  DISP_BIT_A|DISP_BIT_B|DISP_BIT_C|DISP_BIT_D|DISP_BIT_E|DISP_BIT_F
#define FD612_DISP_E_DATA  DISP_BIT_A|DISP_BIT_D|DISP_BIT_E|DISP_BIT_F|DISP_BIT_G
#define FD612_DISP_e_DATA  DISP_BIT_A|DISP_BIT_D|DISP_BIT_E|DISP_BIT_F|DISP_BIT_G
#define FD612_DISP_F_DATA  DISP_BIT_A|DISP_BIT_E|DISP_BIT_F|DISP_BIT_G
#define FD612_DISP_f_DATA  FD612_DISP_F_DATA
#define FD612_DISP_G_DATA  DISP_BIT_A|DISP_BIT_C|DISP_BIT_D|DISP_BIT_E|DISP_BIT_F|DISP_BIT_G
#define FD612_DISP_g_DATA  DISP_BIT_A|DISP_BIT_B|DISP_BIT_C|DISP_BIT_D|DISP_BIT_F|DISP_BIT_G
#define FD612_DISP_H_DATA  DISP_BIT_B|DISP_BIT_C|DISP_BIT_E|DISP_BIT_F|DISP_BIT_G
#define FD612_DISP_h_DATA  DISP_BIT_C|DISP_BIT_E|DISP_BIT_F|DISP_BIT_G
#define FD612_DISP_I_DATA  DISP_BIT_B|DISP_BIT_C
#define FD612_DISP_i_DATA  DISP_BIT_C
#define FD612_DISP_J_DATA  DISP_BIT_B|DISP_BIT_C|DISP_BIT_D|DISP_BIT_E
#define FD612_DISP_j_DATA  FD612_DISP_J_DATA
#define FD612_DISP_L_DATA  DISP_BIT_D|DISP_BIT_E|DISP_BIT_F
#define FD612_DISP_l_DATA  FD612_DISP_J_DATA
#define FD612_DISP_N_DATA  DISP_BIT_A|DISP_BIT_B|DISP_BIT_C|DISP_BIT_E|DISP_BIT_F
#define FD612_DISP_n_DATA  DISP_BIT_C|DISP_BIT_E|DISP_BIT_G
#define FD612_DISP_O_DATA  DISP_BIT_A|DISP_BIT_B|DISP_BIT_C|DISP_BIT_D|DISP_BIT_E|DISP_BIT_F
#define FD612_DISP_o_DATA  DISP_BIT_C|DISP_BIT_D|DISP_BIT_E|DISP_BIT_G
#define FD612_DISP_P_DATA  DISP_BIT_A|DISP_BIT_B|DISP_BIT_E|DISP_BIT_F|DISP_BIT_G
#define FD612_DISP_p_DATA  DISP_BIT_A|DISP_BIT_B|DISP_BIT_E|DISP_BIT_F|DISP_BIT_G
#define FD612_DISP_Q_DATA  DISP_BIT_A|DISP_BIT_B|DISP_BIT_C|DISP_BIT_F|DISP_BIT_G
#define FD612_DISP_q_DATA  DISP_BIT_A|DISP_BIT_B|DISP_BIT_C|DISP_BIT_F|DISP_BIT_G
#define FD612_DISP_R_DATA  DISP_BIT_A|DISP_BIT_B|DISP_BIT_C|DISP_BIT_E|DISP_BIT_F|DISP_BIT_G
#define FD612_DISP_r_DATA  DISP_BIT_B|DISP_BIT_E|DISP_BIT_F|DISP_BIT_G
#define FD612_DISP_S_DATA  DISP_BIT_A|DISP_BIT_C|DISP_BIT_D|DISP_BIT_F|DISP_BIT_G
#define FD612_DISP_s_DATA  DISP_BIT_A|DISP_BIT_C|DISP_BIT_D|DISP_BIT_F|DISP_BIT_G
#define FD612_DISP_T_DATA  DISP_BIT_A|DISP_BIT_E|DISP_BIT_F
#define FD612_DISP_t_DATA  DISP_BIT_D|DISP_BIT_E|DISP_BIT_F|DISP_BIT_G
#define FD612_DISP_U_DATA  DISP_BIT_B|DISP_BIT_C|DISP_BIT_D|DISP_BIT_E|DISP_BIT_F
#define FD612_DISP_u_DATA  DISP_BIT_C|DISP_BIT_D|DISP_BIT_E
#define FD612_DISP_Y_DATA  DISP_BIT_B|DISP_BIT_C|DISP_BIT_D|DISP_BIT_F|DISP_BIT_G
#define FD612_DISP_y_DATA  DISP_BIT_B|DISP_BIT_C|DISP_BIT_D|DISP_BIT_F|DISP_BIT_G
#define FD612_DISP_Z_DATA  DISP_BIT_A|DISP_BIT_B|DISP_BIT_D|DISP_BIT_E|DISP_BIT_G
#define FD612_DISP_z_DATA  DISP_BIT_A|DISP_BIT_B|DISP_BIT_D|DISP_BIT_E|DISP_BIT_G

/********ACK位********/
#define FD612_NACK 1///<无应答信号
#define FD612_ACK  0///<有应答信号

#define        FD612_DISP_MAX_ADDR 11    ///<FD612显示地址的最大值
#define        FD612_DISP_MIN_ADDR 0     ///<FD612显示地址的最小值
/** @addtogroup  FD612_APP_MACRO_CMD    控制命令
  * @{
*/
//显示模式命令设置
#define FD612_8SEG_CMD        0x00                ///<8段12位
#define FD612_7SEG_CMD        0x03                ///<7段10位
//数据命令设置
#define FD612_ADDR_INC_DIGWR_CMD                      0x40                    ///< 自动地址增加,写数据
#define FD612_ADDR_STATIC_DIGWR_CMD                          0x4c                    ///< 固定地址模式。写显示
//地址命令设置
/**
*  @brief 写入显示数据的地址的命令
*  @note  使用方法:FD612_DIGADDR_WRCMD|相应的地址
*  @par Example
*  @code
*  FD612_Command(FD612_DIGADDR_WRCMD|FD612_DIG5_ADDR);
*  @endcode
*/
#define FD612_DIGADDR_WRCMD        0xc0
//显示位相应的地址
#define FD612_DIG1_ADDR 0x00
#define FD612_DIG2_ADDR 0x01
#define FD612_DIG3_ADDR 0x02
#define FD612_DIG4_ADDR 0x03
#define FD612_DIG5_ADDR 0x04
#define FD612_DIG6_ADDR 0x05
#define FD612_DIG7_ADDR 0x06
#define FD612_DIG8_ADDR 0x07
#define FD612_DIG9_ADDR 0x08
#define FD612_DIG10_ADDR 0x09
#define FD612_DIG11_ADDR 0x0A
#define FD612_DIG12_ADDR 0x0B
//显示亮度和显示开关之间用或的关系
#define FD612_INTENS1                0x80                ///< 1级亮度
#define FD612_INTENS2                0x81                ///< 2级亮度
#define FD612_INTENS3                0x82                ///< 3级亮度
#define FD612_INTENS4                0x83                ///< 4级亮度
#define FD612_INTENS5                0x84          ///< 5级亮度
#define FD612_INTENS6                0x85                ///< 6级亮度
#define FD612_INTENS7                0x86                ///< 7级亮度
#define FD612_INTENS8                0x87                ///< 8级亮度

#define FD612_DISP_ON   0x88          ///<打开FD612显示
#define FD612_DISP_OFF  0x80                ///<关闭FD612显示
/* @} FD612_APP_MACRO_CMD */

/** @brief  FD612 8段12位模式显示 */
#define FD612_8SEG_MODE   do{ \
                          FD612_DispBuff.DispSEG_MODE=FD612_8SEG_CMD;   \
                          FD612_Command(FD612_8SEG_CMD);  \
                          } while(0)
/** @brief  FD612 7段10位模式显示 */
#define FD612_7SEG_MODE do{  \
                          FD612_DispBuff.DispSEG_MODE=FD612_7SEG_CMD;   \               \
                          FD612_Command(FD612_7SEG_CMD);  \
                          }while(0)
/**
*  @brief  FD612显示亮度和显示开关控制
*  @note   显示亮度和显示开关之间使用或的关系
*  @par Example
*  @code
*  FD612_DispStateWr(FD612_INTENS6|FD612_DISP_ON);
*  @endcode
*/
#define FD612_DispStateWr(DispStateTemp)  do{  \
                                        FD612_DispBuff.DispState=DispStateTemp; \
                                        FD612_Command(DispStateTemp); \
                                        }while(0)

/* @} FD612_APP_MACRO */
/** @addtogroup  FD612_APP_DATA   相关数据
  * @{
*/
extern          uint8 DISP_TAB[0x10]; ///<数码管码值表
/* @} FD612_APP_DATA */
/** @addtogroup  FD612_APP_FUNC   相关函数
  * @{
*/
void  FD612_Command(uint8 CMD ); //发送一字节的命令
void FD612_Init(void);  //初始化FD612芯片
#if FD612_DECODE_TAB_EN!=0
uint8 DispGetCode(char cTemp);  //数码管的查表函数
uint8 FD612_DispString( uint8 Addr,char *PStr); //某个显示地址开始显示相应的字符串
#endif
#if FD628_NEGA_DISP==1
void FD612_SingleDisp(uint8 addr,uint8 dat); //向共阴数码管某个显示地址写入一字节的显示数据
#else
void FD612_PotiveTNage(uint8 addr,uint8 dat); //向共阳数码管某个显示地址写入一字节的显示数据
#endif
void FD612_Refresh(void); //刷新FD612的相关数据
void  FD612_DispDataRefresh(void);  //刷新FD612的显示数据
/* @} FD612_APP_FUNC */
/**
* @addtogroup  FD612_APP_DATA   相关数据
* @{
*/
typedef struct {
        uint8 DispData[FD612_DISP_MAX_ADDR-FD612_DISP_MIN_ADDR+1]; ///<12位显示数据缓存器
        uint8 DispState;      ///<显示亮度和开关状态缓存器
        uint8 DispSEG_MODE;   ///<显示位段模式缓存器
} FD612_Struct_DispBuff;
/**
*  @brief  显示数据和状态缓存器
*  @note   可以通过宏FD612_DISP_BUFF_EN开启和关闭该功能
*  @note   使用刷新功能必须先打开该功能
*/
extern   FD612_Struct_DispBuff FD612_DispBuff;
/* @} FD612_APP_DATA */
/* @} FD612_APP */
/* @} FD612_DRIVER */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