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8,连级16位数码管仿真问题

楼主(2021-04-16):
在Proteus内为了节省IO口,就把原本段码分开配置的两个8位数码管改为段码共用P0口显示,但是发现两个数码管第一位均为8,显示不正常,为了测试,把其中一个数码管的最高位直接关闭,结果变成第二位显示8,摸不着头脑,寻求一下解决办法。

16位数码管连级(段码都分配在P0)

16位数码管连级(段码都分配在P0)

段码分开分配(P0,P1)

段码分开分配(P0,P1)

网友A:
段码共用P0口,位码就要分为16个位循环驱动。如果还是用原来的位驱动,就出现2个数码管显示一样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段码共用P0口,位码就要分为16个位循环驱动。如果还是用原来的位驱动,就出现2个数码管显示一样的了。

我用了两个138译码,理论上没问题啊,位码是分离的,段码连一起,应该是没问题的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了两个138译码,理论上没问题啊,位码是分离的,段码连一起,应该是没问题的啊

两个138的E1不能接VCC,要交替送高低电平来控制16个位码。否则位码乱套。两个138的ABC可以接在一起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138的E1不能接VCC,要交替送高低电平来控制16个位码。否则位码乱套。两个138的ABC可以接在一起复用。

感谢,解决了,一直没有注意多个138使用的时候的片选问题,很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