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坛友请教两个问题,EMC和安规是不是一码事?4G模块信号发射

楼主(2021-04-16):
向坛友请教两个问题

1.EMC和安规是不是一码事?还有可靠性测试,他们三者之间,各一个标准?

2.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把4G模块放到一个一个智能产品里面。

两层板:发射功率更大,但是灵敏度不够

四层板:发射功率更小,灵敏度更高?

按下葫芦浮起瓢,这个问题一般从哪些角度去解决

网友A:
第一问:
EMC,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的简写,直译为 电磁兼容性 ,指设备或系统在其电磁环境中符合要求运行,并不对其环境中的任何设备产生无法忍受的电磁骚扰的能力。EMC=EMI(ElectromagneTIc Interference)电磁干扰+EMS(ElectromagneTIc SuscepTIbility)电磁抗干扰。如果是非高频和射频设备,EMC主要是电源方面的EMI(辐射 和传导)问题。
安规,国人一习惯称呼,是指产品从设计到销售到终端用户,贯穿产品使用的整个寿命周期,相对于销售地的法律、法规及标准产品安全符合性,主要是对产品安全性方面的测试和要求,例如阻燃性、绝缘性、漏电、防尘防水等。
安规、EMC,怎么看长得都不像,而且各有各的标准文件,中文名字的是中国国家标准,用洋文名字的当然是洋人的标准了。
第二问:
可靠性测试,是一项工作,安规、EMC是标准,就象教书和课本一样不是一回事但又有联系。
鉴于提问水平和搜索能力,后面的再回答怕听不懂就不说了,有空多问问自己的老师

网友B:
EMC  EMI 是 电磁辐射和传导,比如电磁炉 就对电视机有影响。

安规 是指产品相对人体的安全要求,比如LED路灯里面的三根线 零线、火线、地线。按规里面就要求,假设火线脱落接触外壳,外壳带电就会威胁人体,地线加长就是要保证外壳不带电。

产品可靠性 就是指产品在不同环境下的测试,比如说新疆的桥梁LED灯光,就要求必须零下40度还能稳定运行。像电感之类的 低温下容易开裂。

学习单片机 可以选择 人人学会单片机 这套课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问:
EMC,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的简写,直译为 电磁兼容性 ,指设备或系统在其电磁环境中 ...

你咋如此高深?不过还是得谢谢你。你有标准的文件不?或者网站 我自己去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EMC  EMI 是 电磁辐射和传导,比如电磁炉 就对电视机有影响。

安规 是指产品相对人体的安全要求,比如LE ...

学习了   那EMC和安规是不同的测试标准   而可靠性测试就不是标准  而是功能验证 每种产品都不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EMC  EMI 是 电磁辐射和传导,比如电磁炉 就对电视机有影响。

安规 是指产品相对人体的安全要求,比如LE ...

不是一码事吧

网友D:
EMC和安规是冤家,拿X,Y电容来说,取值小了EMC过不去,取值大了漏电流大,安规过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