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定时器1和串口产生冲突?

楼主(2021-04-16):
    我的芯片是STC12有内置串口,两个一起使用定时器1没法使用,串口反而可以使用,请问有什么解决方法

网友A:
独立波特率

网友B:
计数器用T0 波特率发生器用T1 不会冲突 好象只有12c5axx才有独立波特率发生器 12系其它型号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计数器用T0 波特率发生器用T1 不会冲突 好象只有12c5axx才有独立波特率发生器 12系其它型号没有

谢谢你们啦

网友C:
分开使用,方法跟三楼一样

网友D:
串口波特率使用了定时器1,你可以使用独立波特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