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片机定时器怎样精确延时1S

楼主(2021-04-16):
    定时器最高只能达到65536次,也就是只能延时60MS,我想延时1S,不想用在中断函数里,有什么方法?

网友A:
先定时10MS,在中断里面给一个标志位然后在清掉,在定义一个变量,在其他程序里面判断有这个标志位然后变量++,加到100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定时10MS,在中断里面给一个标志位然后在清掉,在定义一个变量,在其他程序里面判断有这个标志位然后变量 ...

这个我明白,可是我想要的是好像DELAY函数这种延时,用在定时器里面,1S

网友B:
这是我们课件上的

用T1方式0实现1秒延时函数如下:
void delay1s()
{
  unsigned char i;
  TMOD=0x00;               // 置T1为工作方式0
  for(i=0;i<200;i++)       // 设置200次循环次数
{
   TH1=(8192-5000)/32;     // 设置定时器初值
   TL1=(8192-5000)%32;
   TR1=1;                    // 启动T1
   while(!TF1);   // 查询计数是否溢出,即定时5ms时间到,TF1=1。
   TF1=0;        // 5ms定时时间到,将定时器溢出标志位TF1清零。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们课件上的

用T1方式0实现1秒延时函数如下:

好,谢谢你的帮忙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明白,可是我想要的是好像DELAY函数这种延时,用在定时器里面,1S

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 都用定时器了为什么还要用延时呢? 即使你需要用延时,也完全可以用定时来带替延时啊。 比如三个灯分别在 1 2  3秒的时候亮,到第2秒的时候把第一个关闭了,第3的时候把第一第二关了一样的想过啊。 这也可以理解为延时啊。 并且这样的程序容易修改啊。 程序要有可读性, 可改性。不是说写出来就完事了,要方便自己下次有需求的时候修改,或者人家能修改。

网友D:
精确延时可以这样调试:http://www.51hei.com/bbs/dpj-4711-1.html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先定时10MS,在中断里面给一个标志位然后在清掉,在定义一个变量,在其他程序里面判断有这个标志位然后变量 ...

不如50MS加20次,这样误差更小。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忙

网友F:
你去看完我这个贴子,你就会发现你的想法很不好 http://www.51hei.com/bbs/dpj-204176-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