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zet6无线温湿度监控不完整代码分享 阿里云

楼主:
#
#ifndef __MQTT_H
#define __MQTT_H

#define  BUFF_UNIT           512    //缓冲区长度

#define  R_NUM               8     //接收缓冲区个数
#define  T_NUM               8     //发送缓冲区个数
#define  C_NUM               8     //命令缓冲区个数

#define  MQTT_TxData(x)       u2_TxData(x)                                  //串口2负责800C的数据发送

#define  PRODUCTKEY           "a1XrG0NTzDE"                                 //产品ID
#define  PRODUCTKEY_LEN       strlen(PRODUCTKEY)                            //产品ID长度
#define  DEVICENAME           "D001"                                  //设备名
#define  DEVICENAME_LEN       strlen(DEVICENAME)                            //设备名长度
#define  DEVICESECRE          "368cfb4efb9036f422daed21fe519b30"            //设备秘钥
#define  DEVICESECRE_LEN      strlen(DEVICESECRE)                           //设备秘钥长度
#define  S_TOPIC_NAME         "/sys/a1XrG0NTzDE/D001/thing/service/property/set"   //需要订阅的主题
#define  P_TOPIC_NAME         "/sys/a1XrG0NTzDE/D001/thing/event/property/post"        //需要发布的主题

extern unsigned char  MQTT_RxDataBuf[R_NUM][BUFF_UNIT];        //外部变量声明,数据的接收缓冲区,所有服务器发来的数据,存放在该缓冲区,缓冲区第一个字节存放数据长度
extern unsigned char *MQTT_RxDataInPtr;                        //外部变量声明,指向缓冲区存放数据的位置
extern unsigned char *MQTT_RxDataOutPtr;                       //外部变量声明,指向缓冲区读取数据的位置
extern unsigned char *MQTT_RxDataEndPtr;                       //外部变量声明,指向缓冲区结束的位置
extern unsigned char  MQTT_TxDataBuf[T_NUM][BUFF_UNIT];        //外部变量声明,数据的发送缓冲区,所有发往服务器的数据,存放在该缓冲区,缓冲区第一个字节存放数据长度
extern unsigned char *MQTT_TxDataInPtr;                        //外部变量声明,指向缓冲区存放数据的位置
extern unsigned char *MQTT_TxDataOutPtr;                       //外部变量声明,指向缓冲区读取数据的位置
extern unsigned char *MQTT_TxDataEndPtr;                       //外部变量声明,指向缓冲区结束的位置
extern unsigned char  MQTT_CMDBuf[C_NUM][BUFF_UNIT];           //外部变量声明,命令数据的接收缓冲区
extern unsigned char *MQTT_CMDInPtr;                           //外部变量声明,指向缓冲区存放数据的位置
extern unsigned char *MQTT_CMDOutPtr;                          //外部变量声明,指向缓冲区读取数据的位置
extern unsigned char *MQTT_CMDEndPtr;                          //外部变量声明,指向缓冲区结束的位置

extern char ClientID[128];     //外部变量声明,存放客户端ID的缓冲区
extern int  ClientID_len;      //外部变量声明,存放客户端ID的长度
extern char Username[128];     //外部变量声明,存放用户名的缓冲区
extern int  Username_len;           //外部变量声明,存放用户名的长度
extern char Passward[128];     //外部变量声明,存放密码的缓冲区
extern int  Passward_len;           //外部变量声明,存放密码的长度
extern char ServerIP[128];     //外部变量声明,存放服务器IP或是域名
extern int  ServerPort;        //外部变量声明,存放服务器的端口号

extern char Ping_flag;         //外部变量声明,ping报文状态      0:正常状态,等待计时时间到,发送Ping报文
                               //外部变量声明,ping报文状态      1:Ping报文已发送,当收到 服务器回复报文的后 将1置为0
extern char Connect_flag;      //外部变量声明,同服务器连接状态  0:还没有连接服务器  1:连接上服务器了
extern char ReConnect_flag;    //外部变量声明,重连服务器状态    0:连接还存在  1:连接断开,重连
extern char ConnectPack_flag;  //外部变量声明,CONNECT报文状态   1:CONNECT报文成功
extern char SubcribePack_flag; //外部变量声明,订阅报文状态      1:订阅报文成功

void MQTT_Buff_Init(void);
void MQTT_Buff_ReInit(void);
void AliIoT_Parameter_Init(void);
void MQTT_ConectPack(void);
void MQTT_Subscribe(char *, int);
void MQTT_PingREQ(void);
void MQTT_PublishQs0(char *, char *, int);
void MQTT_DealPushdata_Qs0(unsigned char *);
void TxDataBuf_Deal(unsigned char *, int);
void CMDBuf_Deal(unsigned char *, int);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