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阵列驱动亮度不一样的问题,NMOS管作列控制,PMOS管做行控制

楼主(2021-04-16):
目前是使用一个NMOS管作列控制 一个PMOS管做行控制 通过IO口控制led阵列行列
led阵列为什么会每行点亮数量不同时,亮度不一样呢

楼主:
我去看了动态扫描的led阵列 感觉和这个原理上是一样的啊

网友A:
任何芯片都有一定的电阻值,并联的情况下,亮一个灯,跟亮8个灯,电流不一样,所以导致电压不同了。表现就是 1个很亮8个偏暗。如果你不考虑电路板面积,可以给字节驱动的8个MOS串联电阻。而扫描端千万别加电阻,具体的你可以看看我发的贴子,里面有详细的点阵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