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MQ-7传感器,怎么将AD值转化为浓度值啊?

楼主(2021-04-16):
利用MQ-7采集CO的浓度,已经知道怎么采集对应的AD值,怎么将AD值转化为浓度值啊?

楼主:
希望回答的详细点

网友A:
用ADC芯片,一般ADC0832    0908      然后查看数据表格,看看是多少票票,

网友A:
用ADC0832    然后查看数据表  看看电压和浓度ppm的对应关系  在写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ADC0832    然后查看数据表  看看电压和浓度ppm的对应关系  在写公式

查看数据表,再仿真公式。我昨天查的时候就好奇他们数据怎么来的,我再好好查查。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B:
查对应浓度值公式,先将AD值装换成电压值,然后查看电压值对应的浓度值

网友C:
需要查数据表的

网友D:
要想准确,必须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