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2单片机驱动64x64点阵遇到的问题

楼主:
单片机小白做一个小项目,要求Proteus仿真驱动64x64的LED点阵,自己学习了一段时间,并在网上找了各种16x16,32x64等规格的LED驱动参考,然后自己想尽办法扩充成64x64,结果不是不亮就是不断闪烁。
我目前已经尝试过的方法:

一.4块16x64拼凑成64x64,使用4片74HC154和4x8片74HC595驱动
结果:拼成32x64时就已经是极限了,再增加就会闪烁,595传输数据的时间要的太多,晶振频率也影响不了595数据传输,这个法是不是只能用2个C52分上下来驱动了?

二.用8片74HC138级联扫描(之前做的,还没考虑用154),8个74HC595传数据
       结果:扫描慢到只能一行一行显示LED
       使用的是12MHz晶振,在64行列过大的时候是不是晶振频率尽可能的快就能解决?

各位大佬有什么好的建议吗,或者还有别的思路和方向。
师傅基本不管,就我自己干着急。

网友A(2021-04-17):
这个是我们设计的全部595驱动方案,6T模式可以驱动8个16*16 也就是32*64.
如果你使用74HC154做扫描线,595送数据,那么 12M晶振 是勉强可以驱动64*64的。只是很勉强了。做不了移位等其他操作了。
建议更换增强型的单片机,或者使用TM1629这样的点阵驱动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我们设计的全部595驱动方案,6T模式可以驱动8个16*16 也就是32*64.
如果你使用74HC154做扫描线,5 ...

非常感谢!

网友C:
你好,请问,那个点阵如果通过按键控制点阵的增减怎么控制

网友D:
使用低速的MCU只能是增加锁存器的数量,并且不要使用串入并出的,要使用并入并出的锁存器,以减少扫描的数量来减少操作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