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定时器测量频率程序 用1602液晶显示

楼主(2021-04-16):
/*******************************************************************
*                                                                  *
*         555定时器试验 -—— 频率计                               *
*                                                                  *
*                                                                  *
* LCD1602显示                                                      *
*改变VR1电位器的电阻值,观察液晶屏频率发生变化                                                *
*                                                                  *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1602.h"

unsigned char code cdis1[] =
{
  "    CYMOMETER   "   //频率计
};
unsigned char code cdis2[] =
{
  "FREQ:        Hz "
};

bit sec = 0;
unsigned char msec = 0, Hdata = 0, Ldata = 0, Count = 0;
unsigned long temp = 0;
unsigned char data display[] =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char code reserve[3]_at_ 0x3b; //保留0x3b开始的3个字节

/*********************************************************

us延时函数   (4.34us)

*********************************************************/
void delayNOP()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ms延时函数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char n;
  while (ms--)
  {
    for (n = 0; n < 114; n++)
      ;
  }
}

/**********************************************************
*                                                         *
* 显示函数                                                *
*                                                         *
**********************************************************/
void play()
{
  unsigned char n;

  for (n = 0; n <= 4; n++)
  //数据转换
  {
    display[n] = temp % 10+0x30;
    temp = temp / 10;
  }
  display[5] = temp + 0x30;

  for (n = 5; n > 0; n--)
  //高位为"0"不显示
  {
    if (display[n] == 0x30)
      display[n] = 0x20;
    else
      break;
  }

  lcd_pos(0x46); //显示实际频率值
  for (n = 5; n != 0xff; n--)
    lcd_wdat(display[n]);
}

/*********************************************************
*                                                        *
* 主函数                                                 *
*                                                        *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m;
  unsigned long frq_num;

  P3 = 0xff;

  lcd_init();
  lcd_pos(0x0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
  for (m = 0; m < 16; m++)
    lcd_wdat(cdis1[m]);
  //显示字符
  lcd_pos(0x4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二行
  for (m = 0; m < 16; m++)
    lcd_wdat(cdis2[m]);
  //显示字符

  TMOD = 0x51; //定时器0工作在定时方式
  //定时器1工作在计数方式
  TH0 = 0x4c; //50ms定时
  TL0 = 0x00;
  TH1 = 0x00; //计数初值
  TL1 = 0x00;
  ET0 = 1; //使能TIMER0中断
  ET1 = 1; //使能TIMER1中断
  EA = 1; //允许中断
  PT1 = 1; //定义TIMER1中断优先
  TR0 = 1;
  TR1 = 1;

  while (1)
  {
    if (sec)
    {
      Hdata = TH1; //取计数值
      Ldata = TL1;
      frq_num = ((Count *65535+Hdata * 256+Ldata) *108 / 100);
      TH1 = 0;
      TL1 = 0;
      sec = 0;
      Count = 0;
      TR1 = 1;
      TR0 = 1;
    }
    temp = frq_num;
    play();
  }
}

/**********************************************************
*                                                         *
* Time0中断函数                                           *
*                                                         *
**********************************************************/
void Time0()interrupt 1
{
  TH0 = 0x4c; //50ms定时
  TL0 = 0x00;
  msec++;
  if (msec == 20)
  //50*20=1S
  {
    TR0 = 0; //关闭TIMER0
    TR1 = 0; //关闭TIMER1
    msec = 0;
    sec = 1; //置秒标记位
  }
}

/**********************************************************
*                                                         *
* Time1中断函数                                           *
*                                                         *
**********************************************************/
void Time1()interrupt 3
{
  Count++;
}

/*********************************************************/

hex文件: 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