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roteus动态显示管输出数字为什么有些显示不出来?附单片机程序

楼主(2021-04-16):
我写的单片机代码是这样的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1=P2^7;
sbit LE2=P2^6;
void delay_ms(uint j)
{uchar m,n;
for(m=j;m>0;m--)
for(n=30;n>0;n--);}
void main()
{uchar code xuanma[6]={0xfe,0xfd,0xfb,0xf7,0xef,0xdf};
uchar code duanma[6]={0x3f,0x06,0x5b,0x4f,0x66,0x6d};//显示012345
uchar i;
while(1)
{for(i=0;i<6;i++)
{LE1=1;
P1=xuanma[i];
LE1=0;
LE2=1;
P1=duanma[i];
LE2=0;
delay_ms(3);
}}}

但是2和4显示不出来,就像下面图这样,
希望前辈们不吝赐教

网友A:
只要添加消隐语句就行了
void main()
{
        uchar code xuanma[6]={0xfe,0xfd,0xfb,0xf7,0xef,0xdf};
        uchar code duanma[6]={0x3f,0x06,0x5b,0x4f,0x66,0x6d};//显示012345
        uchar i;
        while(1)
        {
                P1=0x00;LE2=1;LE2=0;//段消隐
                P1=xuanma[i];LE1=1;LE1=0; //送位码
                P1=duanma[i];LE2=1;LE2=0;//送段码
                delay_ms(1);
                i=++i%6;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添加消隐语句就行了

啊啊啊,可以了可以了,谢谢大佬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楼主:
啊啊啊,可以了可以了,谢谢大佬谢谢大佬

不过大佬我发现就是不用前面的消隐,就把LE1=1放在P1=xuanma[ i]后面就可以呀,
void main()
{uchar code xuanma[6]={0xfe,0xfd,0xfb,0xf7,0xef,0xdf};
uchar code duanma[6]={0x3f,0x06,0x5b,0x4f,0x66,0x6d};
uchar i;
while(1)
{for(i=0;i<6;i++)
{P1=xuanma[i];LE1=1;
LE1=0;
P1=duanma[i];LE2=1;
LE2=0;
delay_ms(1);
}}}

这是为什么呢?是不是如果我先写P1=xuanma[ i],就先把P1的输出给了锁存器,这样再用锁存器就没问题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过大佬我发现就是不用前面的消隐,就把LE1=1放在P1=xuanma后面就可以呀,
{uchar code x ...

仿真与实物还是有区别的。在实物中不会残缺,只是有鬼影。实践中加消隐为佳。

网友B:
其实是逻辑不严谨造成的,消影的本质是重新初始化端口。位选数据没有改变的时候,就打开段选自然会出错。两个数据有瞬间的覆盖现象就会出现所谓的鬼影。不知道你能否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与实物还是有区别的。在实物中不会残缺,只是有鬼影。实践中加消隐为佳。

好哒好哒,谢谢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是逻辑不严谨造成的,消影的本质是重新初始化端口。位选数据没有改变的时候,就打开段选自然会出错。两 ...

好哒好哒,我再体会体会,谢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