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s1302中读取地址数据的这两行MCU代码什么意思啊?蓝色表示

楼主(2021-04-16):
/*******************************************************************************
* 函 数 名         : Ds1302Read
* 函数功能                   : 读取一个地址的数据
* 输    入         : addr
* 输    出         : dat
*******************************************************************************/

unsigned char Ds1302Read(unsigned char addr)
{
        unsigned char n,dat,dat1;
        RST = 0;
        _nop_();

        SCLK = 0;//先将SCLK置低电平。
        _nop_();
        RST = 1;//然后将RST(CE)置高电平。
        _nop_();

        for(n=0; n<8; n++)//开始传送八位地址命令
        {
                DSIO = addr & 0x01;//数据从低位开始传送
                addr >>= 1;
                SCLK = 1;//数据在上升沿时,DS1302读取数据
                _nop_();
                SCLK = 0;//DS1302下降沿时,放置数据
                _nop_();
        }
        _nop_();
        for(n=0; n<8; n++)//读取8位数据
        {
                dat1 = DSIO;//从最低位开始接收
                dat = (dat>>1) | (dat1<<7);
                SCLK = 1;
                _nop_();
                SCLK = 0;//DS1302下降沿时,放置数据
                _nop_();
        }

        RST = 0;
        _nop_();        //以下为DS1302复位的稳定时间,必须的。
        SCLK = 1;
        _nop_();
        DSIO = 0;
        _nop_();
        DSIO = 1;
        _nop_();
        return dat;        还有这个最后一行的dat返回到哪里去啊?是干什么用的呢?

楼主:
还有这个return dat 是干嘛的呀?

网友A:
dat = (dat>>1) | (dat1<<7);是数据移位
return dat 是返回dat数据

网友A:
这段函数的作用是从ds1302某个地址的寄存器读取数据并返回

网友B:
通过移位的方式读数据,传输8位数据,移7次,

网友C:
我这个贴子就是DS1302 http://www.51hei.com/bbs/dpj-200968-1.html

网友D:
1. dat = (dat>>1) | (dat1<<7);
你可以理解成这样:
               temp = temp >> 1;
                if (GPIO_RegOneBitGet(RTC_IO_IN,RTC_IO_PIN)) //获取IO口状态
                {
                        temp |= 0x80;//1
                }
                else
                {
                        temp &= 0x7F;//0
                }

2. return dat; 就是这个函数的返回值,你读取到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