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51单片机里如何让流水灯通过按键停止循环

楼主(2021-04-16):
#include <regx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Delay.h"
#define led P3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while(1)
    {

                if(P1_0==0)
                {

                      while(1)
                    {
                        led=0x7f;
                        Delay(500);
                        for(i=0;i<7;i++)
                          {
                              led=_cror_(led,1);
                              Delay(500);
                          }

                     }

                }

       }
}

网友A:
给标志位啊。 比如F_FALSH_DWON,等于1的收就停止流水灯。等于0的时候就继续流水灯啊。 你按键检测到了就吧F_FALSH_DOWN置1或置0;

网友B:
在循环里设置等待条件,按键就delay,再按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标志位啊。 比如F_FALSH_DWON,等于1的收就停止流水灯。等于0的时候就继续流水灯啊。 你按键检测到了就吧F ...

好的谢谢我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循环里设置等待条件,按键就delay,再按继续。

好的谢谢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