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流水灯程序的小问题

楼主(2021-04-16):
为什么在仿真的时候第四个灯不亮,第一个第二个和第七个又同时亮  求大佬帮忙看一下

网友A:
程序应该无问题
检查下仿真图P1.0-P1.7总线设置对不对吧

网友B:
这个流水灯代码写的太复杂了,可以看看我写的
附件就是流水灯proteus 工程文件

//流水灯2021-04-18

#include "reg52.h"

void delay(int x)
{
        while(x--);
}

void main()
{
        char i;

        P1=0xFF;
  while(1)
  {
                for(i=0;i<8;i++)
                {
                        P1=~(1<<i);
                        delay(3000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