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51单片机的按键代码问题

楼主(2021-04-16):
按键控制数码管数字,每按一次按键,数字会+1,可以写成num++;假如每按一次按键,想让数字+5或者+10,为什么代码不可以写成num+5或者num+10。

网友A:
可以的,加5、加10可以这样:num+=5; num+=10;

网友B:
也可以这样,比较通俗易懂,num = num+5;  num = num+10;与一楼是一样的。

网友C:
比较通俗易懂,num = num+5;  num = num+10

网友D:
同一楼简洁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加5、加10可以这样:num+=5; num+=10;

感谢!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这样,比较通俗易懂,num = num+5;  num = num+10;与一楼是一样的。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较通俗易懂,num = num+5;  num = num+10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