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控制机械臂的智能小车源程序

楼主(2021-04-16):
stm32机械臂智能小车,已经很成熟,欢迎下载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usart1.h"
#include "car_config.h"
#include "pwm_output.h"
#include "bsp_SysTick.h"
#include "timers.h"
#include "bizhang.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ED.h"
#include "ultrasonic.h"
//#include "sys.h"
#include "stm32f10x_gpio.h"
/*
#define BIT_ADDR(addr, bitnum)   MEM_ADDR(BITBAND(addr, bitnum))
#define GPIOB_ODR_Addr    (GPIOB_BASE+12) //0x40010C0C
#define PBout(n)   BIT_ADDR(GPIOB_ODR_Addr,n)  //输出
#define PBin(n)    BIT_ADDR(GPIOB_IDR_Addr,n)  //输入
*/
extern u8 receByte;
//一次获取超声波测距数据,两次测距之间需要间隔一段时间,阻断回响信号
//为了消除余震的影响,取五次数据的平均值进行加权滤波
uint32_t Hcsr04GetLength(void )
{
        int i = 0;
        u32 sum = 0;
        u32 lengthTemp = 0;
        while(i != 5)
        {
                delay_us(20);
                i = i+1;
                lengthTemp = get_distance();
                sum = lengthTemp + sum ;
        }
        lengthTemp = sum/5.0;
        return lengthTemp;
}

//#define LED PBout(10)
#define LEDPORT  GPIOB
#define LED1     GPIO_Pin_10  //定义LED1
void ESP8266_Init()
{
        printf("AT\r\n");
        delay_ms(300);
        printf("AT+CWMODE=3\r\n");
        delay_ms(300);

        printf("AT+CIPMUX=1\r\n");
        delay_ms(300);
        printf("AT+CIPSERVER=1,8080\r\n");
        delay_ms(300);
}

//初始化LED
void LE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构造结构体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使能其所在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LED1;//定义IO端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定义IO端口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定义IO端口输出速度
GPIO_Init(LEDPORT, &GPIO_InitStructure);//写入其中
}

int main(void)
{
        u16 sudu = 0;
  u8 aflag = 0;
        u8 aflag_1 = 0;
                u32 a=5;                                        //延时参数
        u32 distance;
        sudu = 250;//
        SysTick_Init();                 /* 配置SysTick 为1us中断一次 */
  Car_GPIO_Config();
        USARTx_Config();         //USART1 config 9600 8-N-1
        NVIC_Configuration();
  Timer2Init();
        TIM3_PWM_Init();
        Speed_config(sudu);
//        ESP8266_Init();
        ultrasonic_init();        //初始化超声波测距模块
        delay_init();                                //初始化系统延时
                for(a=5;a>0;a--)
        {
                delay_ms(500);
        }
        LED_Init();
        //distance = Hcsr04GetLength();
        //printf("i love you");

        ESP8266_Init();

         GPIO_WriteBit(LEDPORT,LED1,(BitAction)(0));
        delay_ms(200);
        GPIO_WriteBit(LEDPORT,LED1,(BitAction)(1));
         //GPIO_SetBits(LEDPORT,LED1);
        while(1){

                if(aflag==0){

                                        distance = Hcsr04GetLength();

                                                if(distance < 150)
                {
                        hout();
                //        baojing_1();
                        //LED1=0;
                         GPIO_WriteBit(LEDPORT,LED1,(BitAction)(0));
                        delay_ms(200);
                        //LED1=1;
                        //distance = Hcsr04GetLength();                                                                                                //测量当前距离
                        //printf("DISTANCE_av: %d mm\r\n", distance);         //        蓝牙串口打印当前距离
                }else{
                                        GPIO_WriteBit(LEDPORT,LED1,(BitAction)(1));
                }

                        if(receByte==0x30){
                                tingz();
         printf("i love you");
                                receByte = 0x40;
                        }else if(receByte==0x31){
                                qianj();
                                receByte = 0x40;
                        }else if(receByte==0x32){
                                hout();
                                receByte = 0x40;
                        }else if(receByte==0x33){
                                zuoz();
                                receByte = 0x40;
                        }else if(receByte==0x34){
                                youz();
                                receByte = 0x40;
                        }
                        else if(receByte==0x35){
                                sudu = sudu+100;
                                if(sudu>=800){
                                         sudu = 0;
                                }
                                Speed_config(sudu);
        receByte = 0x40;
                        }else if(receByte==0x36){
                                if(sudu>100){
                                         sudu = sudu-100;
                                }        else if(sudu<=100){
                                         sudu = 0;
                                }
                                Speed_config(sudu);
        receByte = 0x40;
                        }

                }else{

                                        distance = Hcsr04GetLength();

        if(aflag_1==0){

                                                if(distance > 200)
                {
                        qianj();
                        //aflag_1=1;
                        //distance = Hcsr04GetLength();                                                                                                //测量当前距离
                        //printf("DISTANCE_av: %d mm\r\n", distance);         //        蓝牙串口打印当前距离
                }else {

                        aflag_1=1;
                        youz_1();
                delay_ms(700);
                //delay_ms(400);
                        //delay_ms(300);
                tingz();
                        delay_ms(900);
                                youz_1();
                delay_ms(1000);
                //delay_ms(150);
        delay_ms(100);
                //        delay_ms(300);
                tingz();
                        delay_ms(900);
                        delay_ms(600);
                        qianj();

                }

        }        else{

                                                                        if(distance > 200)
                {
                        qianj();
                        //aflag_1=1;
                        //distance = Hcsr04GetLength();                                                                                                //测量当前距离
                        //printf("DISTANCE_av: %d mm\r\n", distance);         //        蓝牙串口打印当前距离
                }else {

                        aflag_1=0;
                        zuoz_1();
                delay_ms(1000);
                //        delay_ms(300);
                        delay_ms(200);
                        //delay_ms(1000);
                tingz();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
                        zuoz_1();

                //delay_ms(1000);
                delay_ms(800);
                delay_ms(200);
                        //delay_ms(300);
                tingz();
                                        delay_ms(500);
                        delay_ms(1000);
                        qianj();

                }
        }

                        /*

                                sudu = 280;
                                Speed_config(sudu);
                                  if((BiZhang_State(GPIOB,GPIO_Pin_0) == 0)&&(BiZhang_State(GPIOB,GPIO_Pin_1) == 0)){
                                                qianj();
                                 }else if((BiZhang_State(GPIOB,GPIO_Pin_0) == 1)&&(BiZhang_State(GPIOB,GPIO_Pin_1) == 1)){
                                    tingz();
                                 }else if((BiZhang_State(GPIOB,GPIO_Pin_0) == 1)&&(BiZhang_State(GPIOB,GPIO_Pin_1) == 0)){
                                    zuoz();
                                 }else if((BiZhang_State(GPIOB,GPIO_Pin_0) == 0)&&(BiZhang_State(GPIOB,GPIO_Pin_1) == 1)){
                                    youz();
                                 }
*/
                }
                        if(receByte==0x37){
                           aflag = 1;
                        }
                        if(receByte==0x38){
                           aflag = 0;
                        }

        }
}

网友A:
机械臂在哪里呢?没有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