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些电机可以不用驱动芯片也可以实现仿真?

楼主(2021-04-17):
我看很多都是没有驱动芯片的,这是为啥?

网友A:
直流电机 即使如此单片机IO直接驱动电流也是不够的 IO给信号通过三极管/MOS由电源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电机 即使如此单片机IO直接驱动电流也是不够的 IO给信号通过三极管/MOS由电源驱动

老哥,就是烁不用驱动芯片,用别的方式也行?

网友B:
是仿真软件的缺陷,它对模拟量不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