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C热敏电阻与MAX6675热电偶测温(51单片机代码+Proteus仿真)

楼主(2021-04-17):
完整代码,请下载附件!谢谢支持!!

51单片机NTC热敏电阻配合MAX6675热电偶测量温度的源程序如下:
//2021-04-18

#include "1602.h"
#include "reg51.h"
#include "MAX6675.h"
#include "ADC1031.H"
#include <math.h>

//proteus仿真软件 ADC0831是8位的,测出来的温度有些偏差实属正常。
//仿真毕竟不是真实的,如有兴趣,可自己搭电路验证。

//NTC 10K  B3950
//检测温度0-100
//数组下标就是对应温度
code u8 Temp_adc[101]={
196,        194,        191,        189,        186,        184,        181,        179,        176,        173,        170,        168,
165,        162,        159,        157,        154,        151,        148,        145,        142,        139,        136,        134,
131,        128,        125,        122,        120,        117,        114,        112,        109,        106,        104,        101,
99,        96,        94,        91,        89,        87,        84,        82,        80,        78,        76,        74,        71,        70,        68,        66,        64,        62,
60,        59,        57,        55,        54,        52,        51,        49,        48,        47,        45,        44,        43,        41,        40,        39,        38,        37,
36,        35,        34,        33,        32,        31,        30,        29,        28,        27,        27,        26,        25,        24,        24,        23,        22,        22,
21,        21,        20,        20,        19,        18,        18,        17,        17,        16,        16};

//查找相近值,并返回下标
u8 Find_data(u8 *a,u8 x,u8 len)
{
        u8 i,min,r=0;

        min=abs(*a-x);
        for(i=0;i<len;i++)
        {
                if(abs(a[i]-x)<min)
                {
                        min=abs(a[i]-x);
                        r=i;
                }
        }

        return r;
}

void Timer0_init() //50MS
{
  TMOD=0X01;
  TH0=0X4B;
  TL0=0XFD;
  TR0=1;
}

void ISR_init()
{
   EA=1;
   ET0=1;
}

void isr_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8 i;
  TH0=0X4B;
  TL0=0XFD;
  i++;
  if(i==6)  //300ms
  {
    i=0;
          MAX6675_ReadTemper();
  }
}

void main()
{
        u8 ad;

  LCD_init();  //LCD初始化
  Timer0_init(); //50MS
  ISR_init();
        Max6675_Init();
  while(1)
  {
                ad=read_0831();

                Show_string(0,0,"MAX6675=");
                show_nuber(8,0,(u16)MAX6675_Temper);
                Show_string(12,0,"C");

                Show_string(0,1,"10K NTC=");
                Show_string(12,1,"C");

                show_nuber(8,1,Find_data(Temp_adc,ad,101));
  }
}

Proteus仿真与代码下载:

网友A(2021-12-09):
为啥我打开仿真以后什么装置都没有啊

网友B:
仿真打不开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为啥我打开仿真以后什么装置都没有啊

要用Proteus8.8才能打开这个仿真,你看我打开后的效果

网友D(2022-04-13):
Simulation working ok
You must locate clock.hex file and put in proteus working dir

网友E:
不错,AD6675的方案比较实惠

网友F:
最近就在做这个东西,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