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安卓手机与蓝光DVDROM的设想

楼主(2021-04-17):
安卓手机通过OTG,接入一个外置的蓝光DVDROM,来读取碟片上的数据,并解码成高清影音,投射到大屏电视上,可行不?

网友A:
b站有人用 手机使用OTG连接光驱,应该是可行的,这样的话 估计手机会很热影响寿命,建议弄个盒子

楼主:
好象是这个道 理啊

网友B:
只要硬件足够强大,这都不是事。电影里没看到过用手机都可以搞掉整个城市的监控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