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ED跳转程序 求思路

楼主:
单片机型号是15W404As,P1开关信号,P16/P15输出,上电默认P15输出,P1高电平时P15关闭,P16输出,、、、、P1低电平时P15输出

网友A(2021-04-17):
具体问题没说清啊

网友B:
P1开关信号?是不是写错了。具体是P1的哪一位?
还有就是你所谓的输出,到底是输出高电平呢还是低电平?

网友C:
这个答案网上多的很

网友D:
p1是按键,输出是高电平

网友E:
引用 网友D:
p1是按键,输出是高电平

请确认P1是1个按键还是8个按键。

网友D:
P1是1个按键

网友F:
伪代码:
Void main()
{
        sbit p1 = P1^x  //x表示对应引脚号
        sbit P15 = P1^5;
        sbit P15 = P1^6;

        //---初始化
        P15=1;
        P16=0;
        //----
        While(1)
        {
               if(p1 == 1)
               {
                        P15=0;
                        P16=1;
                }
                else
                {
                        P15=1;
                        P16=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