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蜂鸣器驱动电路问题

楼主:
我这个电路,蜂鸣器工作的时候声音很小很小。程序是专门写的测试程序,STC89C52RC单片机P1.4引脚驱动。void main()
{
     BEEP=1;
}

我感觉是基极的电阻问题,又或者是三极管选型的问题?我换成手头里的220欧还是声音小,换成10K的有时响,有时还是很小。后来我给P1.4接了上拉电阻,就解决问题了。现在问题是,我已经打了PCB了,能不能不接上拉电阻,仅选择合适的阻值解决问题。

网友A(2021-04-18):
核心问题是STC89C52RC单片机的IO口高电平输出能力不足以驱动三极管。调整基极电阻大小解决不了问题。就你的现状而言,最简单的方法是把Q1换成NMOS管。

网友B:
听说过飞线么 ?可以百度的

网友C:
IO口设定成强推挽试试

网友D:
如果说 你已经批量生产了,建议你直接使用STC12系列的单片机 速度比89快6倍  可以内部上拉推挽拉高

网友E:
单片机IO口驱动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估计是端口初始化成开漏输出了

网友F:
51系列单片机I/O口最好驱动PNP管子比较好

网友G:
你把电阻值从1K改成10K试试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G:
你把电阻值从1K改成10K试试呢??

刚刚说错了,,是25K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刚刚说错了,,是25K

谢谢,我在手册也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