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红外避障程序

楼主(2021-04-18):
这是一个关于arduino红外避障的程序
#define L_hw A0 //左红外
#define R_hw A1 //右红外
#define motor_A1 7
#define motor_A2 8
#define motor_A  9
#define motor_B1 6
#define motor_B2 5
#define motor_B  3
void setup() {
  pinMode(L_hw,INPUT);
  pinMode(R_hw,INPUT);
  pinMode(motor_A1,OUTPUT);
  pinMode(motor_A2,OUTPUT);
  pinMode(motor_A,OUTPUT);
  pinMode(motor_B1,OUTPUT);
  pinMode(motor_B2,OUTPUT);
  pinMode(motor_B,OUTPUT);
  Serial.begin(9600);        // 初始化串口
}

void loop() {

   bizhang();  //红外避障子程序
   }

void qianjin(){
  digitalWrite(motor_A1,1);
  digitalWrite(motor_A2,0);
  analogWrite(motor_A,100); //PWM
  digitalWrite(motor_B1,1);
  digitalWrite(motor_B2,0);
  analogWrite(motor_B,100); //PWM
   }
void houtui(){
  digitalWrite(motor_A1,0);
  digitalWrite(motor_A2,1);
  analogWrite(motor_A,100); //PWM
  digitalWrite(motor_B1,0);
  digitalWrite(motor_B2,1);
  analogWrite(motor_B,100); //PWM
    }
void zuozhuan(){
  digitalWrite(motor_A1,0);
  digitalWrite(motor_A2,1);
  analogWrite(motor_A,100); //PWM
  digitalWrite(motor_B1,1);
  digitalWrite(motor_B2,0);
  analogWrite(motor_B,100); //PWM
   }
void youzhuan(){
  digitalWrite(motor_A1,1);
  digitalWrite(motor_A2,0);
  analogWrite(motor_A,100); //PWM
  digitalWrite(motor_B1,0);
  digitalWrite(motor_B2,1);
  analogWrite(motor_B,100); //PWM
   }
void bizhang(){ //避障
   if(digitalRead(L_hw)==1&&digitalRead(R_hw)==1){
    qianjin();
        }
    else if(digitalRead(L_hw)==1&&digitalRead(R_hw)==0){
      zuozhuan();
            }
     else if(digitalRead(L_hw)==0&&digitalRead(R_hw)==1){
      youzhuan();
            }
    else if(digitalRead(L_hw)==0&&digitalRead(R_hw)==0){
      houtui();
      delay(2000);
      zuozhuan();
      delay(500);
            }
    else{
      houtui();
        }
  }

网友A:
  else if(digitalRead(L_hw)==1&&digitalRead(R_hw)==0){       zuozhuan(); 写反了吧?右边检测轨迹线,怎么还左转了?就算没反,类似的写法,我在四个电机的小车试过了,基本没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