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 stm32仿真求助 运行后没有任何反应

楼主(2021-04-18):
用Proteus加载hex文件运行后没有任何反应,不知道是不是Proteus或者keil导出hex时哪里没设置好

网友A(2023-03-17):
今天遇到了同样的问题,proteus版本是8.12,感谢Kxuan163大佬提供的思路以及工程文件。下载之后发现大佬的可以运行,通过找不同,发现问题出在时钟频率字母的大小写上,把"8m"改为"8M"后即可正常运行。

网友B(2021-04-23):
呵呵~~
问题错在哪?
STM32F103R6属性里有VDDA和VSSA两个电源,Proteus 8默认的电源网络没有这两项。
因此需在电源网络中设置"VDDA"3.3V和"VSSA"  0V.

网友C:
这个芯片的VDD那些引脚没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你将修改过的proteus 原理图再发上来看看。

麻烦您再看看,我实在是找不出原因来,谢谢大家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你传的这个hex文件,好像也不行啊。
keil程序下载到单片机里是可以运行的,但是在Proteus中就是不行 ...

请你将修改过的proteus 原理图再发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源程序文件: main.c
//头文件
#include "stm32f10x.h"

我用你传的这个hex文件,好像也不行啊。
keil程序下载到单片机里是可以运行的,但是在Proteus中就是不行,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应该不是Proteus设置的问题,我下载了一个别人做好的Proteus程序,他原来里面的hex文件是可以运行的,但是换成我们这个后就不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换过来之后也不行啊,还是没反应

源程序文件: main.c
//头文件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GPIOLIKE51.h"

//函数声明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文件名称:Delay
//功能概要:延时
//参数说明:nCount:延时长短
//函数返回:无
//=============================================================================

void Delay(uint32_t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

//=============================================================================
//文件名称:main
//功能概要:主函数
//参数说明:无
//函数返回:int
//=============================================================================
int main(void)
{
          GPIO_Configuration();
    while (1)
        {
                PCout(13)=1;
                Delay(0xfffff);
                PCout(13)=0;
                Delay(0xfffff);

    }
}

//=============================================================================
//文件名称:GPIO_Configuration
//功能概要:GPIO初始化
//参数说明:无
//函数返回:无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C , ENABLE);
//=============================================================================
//LED -> PC13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LED接错误, 应如下图连接:

换过来之后也不行啊,还是没反应

网友D:
楼主的LED接错误, 应如下图连接:

网友D:
引用 楼主:
麻烦您再看看,我实在是找不出原因来,谢谢大家

你的Proteus版本高于8.7,我用proteus8.7不能打开你的仿真“新工程.pdsprj ”,
然而,我将你的Keil程序生成的Template.hex导入我的proteus8.7仿真工程运行可以见到LED 闪烁,
这表明你的keil 源程序正确;

请下载以下的附件“F103R6-PC13-LED仿真.zip”包,解决后,你可用proteus8.9(或更高的版本)打开,
导入你的Template.hex 目标文件,试试仿真效果。

若仍不能仿真,表示你的proteus本身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