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降压到3.3v供电可以用串联电阻降压吗?

楼主(2021-04-18):
adxl345的工作电压是2.0v~3.6v,单片机输出电压是5v,那如果要计算串联电阻的话,怎么计算啊......或者可不可以拿电阻和电压表一点点试,直接测......?

网友A:
使用增强型单片机 开楼输出即可 或者串联一个电容隔开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增强型单片机 开楼输出即可 或者串联一个电容隔开试试

可以串联电阻吗

网友B:
最好的方法是到某一个宝网上买一个3.3V固定输出的降压模块,安全又稳定。

网友C:
看adxl345对电源的需求,如果电源要求不高,可以考虑电阻分压,用电容支撑,或者用稳压管。如果对电源精度有要求,可以考虑用LDO芯片稳

网友D:
adxl345芯片的电路可能是变化的,那么根据初中学的欧姆定律,分压电阻r上的电压就会变化,从而导致adxl345芯片的电源电压波动,这恐怕不太好.干脆串联23个0.7v的二极管来降压吧

网友E:
抛開穩定性不談。
從探索的角度可以嘗試一下。
如在實際電路中出現,那可以評斷這是失敗設計。缺乏正確認知,設計者將是團隊的毀滅性隱患。

网友F:
使用电阻分压器降低电压不是一个好主意,它消耗功率且不准确。

网友G:
可以算的到,不用拿电阻和电压表挨个试,比如工作电流是1A, 5V-Rx*1A=3V  Rx=2欧姆

网友H:
要求不高可以串联二极管。

网友I:
理论上可以实际上不可以,因为你的单片机输出的是数字电,很容易被拉低拉高,你用它来分压其实就是一种下拉 ,可能短时间内会起到分压作用但是最终还是会被下拉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可以算的到,不用拿电阻和电压表挨个试,比如工作电流是1A, 5V-Rx*1A=3V  Rx=2欧姆

数字电和模拟电了解下,单片机功耗了解下。

网友J:
有专用的3.3VLDO不用,不建议用电阻法降压, 电流负载能力差,没必要,省不了几个钱

网友K:
5v降压到3.3v如果电流不是很大的话,可以用三端稳压3.3v的,用电阻分压这方法是不靠谱的,除非你是需要一个信号电压,那就可以用分压的方法,供电需要的电流比较大。

网友L:
引用 网友D:
adxl345芯片的电路可能是变化的,那么根据初中学的欧姆定律,分压电阻r上的电压就会变化,从而导致adxl345芯片 ...

说得对,单片机工作电流如果变化大的话,肯定不能用电阻简单串联 。3.3v的稳压芯片几毛钱一个,为啥还要考虑电阻串联

网友M:
做实验还行,阻值大了分压的3.3V电流比较小 阻值小了流过电阻的电流就会增加 最好用3.3V电压模块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数字电和模拟电了解下,单片机功耗了解下。

我是没了解他所说的adxl345是个什么元件,他想用单片机I/O输出5V供电功耗自然不高,我意思工作状态下消耗电流恒定的元件是可以实现的,当然有很多其它更稳妥的方法,LDO 或者 Zener

网友N:
建议不要用电阻串联方式,一方面电压不保证,另一方面电流不保证,在实没办法下还不如串联二极管的可靠

网友O:
电阻串联分压的方式是适合负载功率固定的情况下来使用的。或者说是透过电阻限流,如果你匹配好的电阻刚刚够你单片机空载时的正常工作,那么当它输出时负载将可能增大电流导致单片机压降,无法正常工作。串联二极管的方式相对于串联电阻要稳定很多,因为它的导通压降不会随电流变化而变化。如果没有专门的供电芯片,可以考虑电阻分压后用3V3的稳压二极管来进行稳压供电。

网友P:
我觉得最好还是用一个稳压模块,或者自己做一个稳压

网友Q:
5V-3.6=1.4V,如果电流是50Ma,串联的电阻将会是28R(R=U/I),看上去没问题,但是,adxl345工作时表现出来的并不是纯阻,半导体器件的非线性,某些时侯,adxl345上的电压不是3.6,而是更高!所以在供电5V的情况下,不要用电阻降压来适配供电电压,正确的方法是用一个3.3VLDO,串一个101T的磁珠,最不济也要是串入3个硅PN结(硅整流管,比如4148或4001,单个约0.5-0.7V);
如果是信号线,最好加一个简单 的电平转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