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贴片元件是什么呀?丝印写着1050,尺寸3*4*1

楼主(2021-04-18):
今天在电路板上看到一个贴片元件上面的丝印写着1050,尺寸3*4*1不知道是个什么元件想求较一下涨涨见识求指教

网友A:
应该是个保险电阻

网友B:
可能是保险丝

网友C:
应该是贴片电阻之类的,电阻丝的话前面应该有一些标号

网友D:
看丝印应该是普通1812贴片电阻,走线上看是5V和micro之间串着,限流用吧。其实可以测下阻抗,如果是楼上说的保险丝的话,阻值应该是mΩ

网友E:
105R 1%
105欧姆 1% 1206

网友F:
一般电阻丝印是三个字的精度是5%的 四个的一般是1%的

网友G:
贴片电阻105Ω 精度1%  1/4W的 封装目测不出来 看样子应该是1206 或者1812的

网友H:
自恢复保险丝,超过一定温度就会高阻抗。

网友I:
应该叫自恢复保险丝更正确一点,就知道这些

网友J:
代码1050是105欧电阻

网友K:
淘网上搜索"丝印1050"  一般会有结果!而且一般会图文并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