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定时器方式二仿真(led不亮,请问哪出错了)

楼主(2021-04-18):
#include <reg51.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led0 = P1^0;
sbit led1 = P1^1;
u16 num;
void main(void)
{
         TMOD = 0x02;
         TH0 = 156;
         TL0 = 156;
         ET0 = 1;
         TR0 = 1;
         EA = 1;
     while (1)
         {
                 if(num == 10000)
                 {
                         num = 0;
                         led0 = ~led0;
                 }
         }

}
void T0_time(void) interrupt 2
{
        num++;
}

网友A:
把void T0_time(void) interrupt 2改成void T0_time(void) interrupt 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void T0_time(void) interrupt 2改成void T0_time(void) interrupt 1

#include <reg51.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led0 = P1^0;
sbit led1 = P1^1;

u16 num;

void main(void)
{
   // Write your code here
     TMOD = 0x52;
         TH0 = 0x9C;
         TL0 = 0x9C;
         TH1 = (65536-100)/256;
         TL1 = (65536-100)%256;
         EA = 1;
         ET0 = 1;
         TR0 = 1;
         ET1 = 1;
         TR1 = 1;

     while (1);

}

void T0_time(void) interrupt 1
{
        num++;

        if(num==10000)
        {
                num = 0;
                led0 = ~led0;
        }
}

void T1_time(void) interrupt 3
{
        TH1 = (65536-100)/256;
        TL1 = (65536-100)%256;

        if(TF1==1)
        {
                TF1 = 0;
                led1 = ~led1;
        }
}
那请问这个T1为计数器时,给它记100个脉冲,led取反,为什么仿真时候不亮呢